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程序 用adc0832模数芯片 lcd1602显示

楼主(2016-09-25):
用51单片机和adc0832做的数字频率计 采用lcd1602来显示数据.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 The voltage is";
uchar cnt,ADtemp;
sbit lcdrs=P2^2;
sbit lcdwr=P2^3;
sbit lcden=P2^4;
sbit adcs=P3^4;
sbit adclk=P3^5;
sbit addo=P3^6;
sbit addi=P3^7;
sbit led=P2^1;
void delay(uint delay_time)
{
        for(;delay_time>0;delay_time--);
}
void write_lcdcom(uchar date)
{
        lcdwr=0;
        lcdrs=0;
        delay(5);
        P0=date;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lcddate(uchar lcddate)
{
        lcdwr=0;
        lcdrs=1;
        delay(5);
        P0=lcddate;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_init()
{
        write_lcdcom(0x38); //display mode
        write_lcd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write_lcd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_lcdcom(0x01); //显示清屏
}
void display()
{
        uchar i;
        lcdwr=0;
        lcdrs=0;
        lcden=0;
        write_lcd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lcddate(table[i]);
        }
        lcdwr=1;
        lcdrs=1;
        lcden=1;
}
//volt显示函数
void lcd_printf(uchar shuju)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shuju/1000;
        bai=shuju%1000/100;
        shi=shuju%1000%100/10;
        ge=shuju%10;
        write_lcdcom(0xc5);
        write_lcddate(qian+0x30);
        write_lcdcom(0xc5+1);
        write_lcddate(bai+0x30);
        write_lcdcom(0xc5+2);
        write_lcddate(shi+0x30);
        write_lcdcom(0xc5+3);
        write_lcddate(ge+0x30);
}
uchar Readadc(uchar channal)
{
        uchar i,j;
        uchar temp=0;
        channal<<=3;
        channal|=3;
        adcs=0;
        for(i=0;i<3;i++)
        {
                adclk=0;
                delay(5);
                addi=channal;
                channal>>=1;
                delay(5);
                adclk=1;
                addi=0;
        }
        adclk=0;
        delay(5);
        adclk=1;
        for(j=0;j<8;j++)
        {
                adclk=0;
                delay(5);
                if(addo==1)temp|=0x01;
                        temp<<=1;
                delay(5);
                adclk=1;
        }
        adcs=1;
        return temp;
}
void T1time1()
{
        TMOD|=0x10;
        TH1=0x3c;
        TL1=0xb0;
        EA=1;
        ET1=1;
        TR1=1;
}
void main()
{
        T1time1();
        lcd_init();
        display();
        while(1)
        {
                if(cnt==5)
                {
                        cnt=0;
                        led=~led;
                        ADtemp=Readadc(0);
                        P1=ADtemp;
                }
                lcd_printf(ADtemp);
                lcden=0;
                lcdwr=1;
        }
}
void t1()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0x3c;
        TL1=0xb0;
        cnt++;
}

网友A(2017-06-01):
很不错,下载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2017-12-15):
你好,这个最大量程只有2.5v请问您知道如何将他改成5v的电压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