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出租车计费系统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2016-09-25):
一个51单片机做的出租车计费系统proteus仿真,采用数码管来显示数据,下面是原理图:
所有资料下载:

c51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 100
sbit RES=P3^7;
int S=0,M=30;
uchar count=0,ct=0;

uchar tab_d[10]={0X3F,0X06,0X5B,0X4F,0X66,         //段码
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tab_wei[8]={0xfe,0xfd,0xfb,0xf7,                 //位码
0xef,0xdf,0xbf,0x7f};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tms
{
        uchar i=0;
        while(t--)
        for(i;i<120;i++);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uchar d,uchar x,uchar w)        //d为段选,x为小数点,w为位选
{
        P2=0xff;         //位码选择         只能先设置位码再设置段码
        P2=tab_wei[w];
        P0=0;
        P0=tab_d[d]|x;                 // 加上小数点
        delay(T);
}

//计数函数
void timer()
{
        disp(M%10,0,0);                                //   角
        disp(M/10%10,0x80,1);                 //         元                  0x80表示加上小数点
        if(M>=100)
        disp(M/100%10,0,2);                           //        十元
        if(M>=1000)
        disp(M/1000%10,0,3);                 //        百元
        disp(S%10,0,4);                             //          公里
        disp(S/10%10,0x80,5);
        if(S>=100)
        disp(S/100%10,0,6);
        if(S>=1000)
        disp(S/1000%10,0,7);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_50ms() interrupt 1
{
        ct++;
         if(ct==5)
        {
                ct=0;
                S+=5;
                if(S>20)
                M+=8;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0;
        P2=0XFF;
        TMOD=0X0E;          //设置计数器模式
        IT0=1;                 //电平触发
        TH0=255;           //1个脉冲延时
        TL0=255;
        TR0=1;
        IE=0X82;
        while(1)
        {
                if(RES==0)
                {
                        S=0;
                        M=30;
                }
                timer();
        }
}

网友A(2016-11-21):
问下大神们   这个程序是完整的好使的吗?

网友B:
刚想做这个,希望这这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感谢楼主分享,谢谢啦

网友B:
刚想做这个设计,没什么头绪,希望从这里学习到东西,感想楼主分享

网友C:
这个陈序有错误呀,求大神指教

网友D(2016-12-23):
感谢楼主,刚刚想做这个,就有了参考的东西

网友D:
为甚么下载黑币扣了,但是下不到资源啊,点下载没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甚么下载黑币扣了,但是下不到资源啊,点下载没反应

我测试了没有问题啊,你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F(2017-06-13):
请问原理图中右下角那个方块是啥呀?

网友F:
右下角那个方块是啥???

网友G:
谢谢楼主的分享,帮助我认识了 谢谢赞一个

网友H(2018-06-24):
哇,大神,点赞

网友I:
不过  设计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I:
那个 DSN文件打不开 是为什么

网友I:
设计的很简单  但是也比较合理  实现了简单的里程计费功能

网友J(2018-09-11):
谢谢分享,参考一下

网友K(2020-06-06):
楼主价格和里程是不是弄反了?

网友K:
收费和里程是不是反了

网友L(2021-05-27):
这个是用模拟脉冲信号来计里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