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STC内部EEPROM的读写

楼主(2016-09-25):
STC单片机利用IAP技术实现了EEPROM功能,相比外置存储芯片而言,在操作上比较方便。 涉及STC单片机EEPROM操作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有6个,地址分别是E2HE3HE4HE5HE6HE7H。在STC单片机使用手册中,作者分别将它们定义为:
一、IAP_DATA  E2H
二、IAP_ADDRH  E3H
三、IAP_ADDRL  E4H
四、IAP_CMD  E5H
五、IAP_TRIG  E6H
六、IAP_CONTR  E7H
本人认为,手册中给每个地址单元定义的英文词组太长,而且有点哆嗦,占的篇幅又大,感觉对正常阅读和理解产生了一定的干扰,反倒不好了解作者的意图了,还不如让使用者自己定义为好。我自己对这些单元分别定义为
DAT
ADDRH
ADDRL
CMD
TRIG
CONTR
一、DAT(E2H) 从EEPROM中读取到的数据首先进入这里。要把数据写入EEPROM中,也要把数据放到这个单元中。也就是说,这个单元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写入和读出都要通过这个单元。
二、ADDRH、ADDRL分别是EEPROM地址单元高8位和低8位。如要把数据存储到1000H单元中,那么在程序中,ADDRH的数值为10H,ADDRL的数值为00H。
三、CMD表示操作类型。数值为1是读,数值为2是写,数值为3是擦除。简单点说,就是“1读2写3擦除”。
四、CONTR寄存器,说明书上作了好多功能表述,但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寄存器的前5位可以不作过多了解,只要掌握后3位意义就可以了。一般理解为,选择好后3位的数值,为的是确保在不同数值晶振下正确读写擦除EEPROM。考虑到TRIG这个寄存器的要求,一般使用时,可将前5位设置为10000,后3位根据不同晶振频率来确定(这个见使用手册)。五、TRIG这个寄存器,看了好长时间手册才了解它的一般使用,对这个寄存器理解应当放到最后。说明书是这样写的:为isp/iap操作时的命令模式寄存器。在ispen(isp_contr.7)=1时,对isp_trig先写入46h,再写入b9h,isp/iap命令才会生效。  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当选择好EEPROM地址单元,选择好操作类型,以及在写入状态时准备好写入数据后,先向该寄存器送入46H数据,之后再向该寄存器送入B9H数值。EEPROM的读、写、擦除就完成了。  以上是本人对STC单片机的EEPROM使用的一些心得,若有不当或错误之处,请高手多多批评指正
本人常用的STC_EEPROM基本操作程序
dat     equ     0e2h
drh     equ     0e3h
drl      equ     0e4h
cmd    equ     0e5h
trig     equ     0e6h
contr    equ     0e7h
;---------读取1个字节-------------------
read:   mov    drh,#10h    ;设定存储单元地址高四位 这里设1000h,也可选用其他单元              mov     drl,#00h     ;设定存储单元地址低四位
mov     cmd,#01h   ;设定读操作
mov     contr,#84h 设定操作时间
mov     trig,#046h  ;准备触发
mov     trig,#0b9h  ;触发
mov    r0,dat  ;读数据。r0为读出的数据,也可以选用其他单元               nop
    nop
        ret
;---------写入1个字节-------------------
write:  mov dat,r0  ;写数据。 r0中为准备写入的数据,也可以选用其他单元                   mov   drh,#10h ;设定存储单元地址高四位 这里设1000h,也可选用其他单元              mov   drl,#00h;设定存储单元地址低四位
mov     cmd,#02h  ;设定写操作
mov     contr,#84h 设定操作时间
mov     trig,#046h   ;准备触发
mov     trig,#0b9h   ;触发
nop
nop
ret
;---------擦除1个字节-------------------
clear: mov  drh,#10h  ;设定存储单元地址高四位这里设1000h,也可选用其他单元可组成子程序,进行调用
mov  drl,#00h   ;设定存储单元地址低四位
mov  cmd,#03h ;设定擦除操作
mov  contr,#84h 设定操作时间
mov   trig,#046h 准备触发
mov trig,#0b9h 触发
nop
nop
ret
;=========关闭EEPROM====================
off:  mov drh,#00h
mov   drl,#00h
mov    cmd,#00h
mov   contr,#00h
mov    trig,#00h
ret

eeprom

网友A(2019-04-13):
好棒,程序加一段C的会更好啦

网友B(2020-01-16):
好经验,谢谢分享,网上能找到比较详细的了。

网友C:
有没有C语言的例程?
看不懂

网友D(2020-05-14):
好资料,谢谢分享;如果是C就好了

网友E(2020-12-04):
太棒了,STC手册严谨(生诲难懂),大师一席话,如雷灌耳,抓住重点,通俗易懂,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