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洗衣机控制器的单片机仿真及源程序 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6-09-25):
51单片机做的自动洗衣机控制器的proteus仿真,下面是原理图:
洗衣机控制器的所有资料下载:

源程序:
//数码显示倒计时,四位数码管共阳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minute,second=0;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button1=P1^2;
sbit button2=P1^3;
sbit button3=P1^4;
sbit m1=P3^0;
sbit m2=P3^1;
void show(void)        ;
void delay(uchar t);        //US延时程序
void scankey() ;//
void init_timer(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clockwise(void);
void unclockwise(void)        ;
void stop(void);

  main()
  {P3=0x00;
   minute=20;
    init_timer();
        while(1)
         {scankey();
         show();
         }
         }
void init_timer(void)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  TH0=0x0f8;
         TL0=0x30;
   TMOD|=0x01; //使用模式一,16位定时器
   EA=1;        // 总中断打开
   ET0=1;  //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0;        //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show(void)//显示程序
{ uchar a=10;
  P2=0x01;
  P0=dis[minute/10];
  delay(a);
  P2=0x02;
  P0=dis[minute%10]        ;
  delay(a);
  P2=0x04;
  P0=dis[second/10];
  delay(a);
  P2=0x08;
  P0=dis[second%10]         ;
  delay(a);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
{        static uint num1, num2,num0,i,num;
      TL0=0x30;
      TMOD|=0x01;
          TH0=0x0f8;
         TL0=0x30;
           num++; num1++;num2++;
           if(num2==1000)
            {i++;
                 num2=0;
                 switch(i)
                  {case 1:clockwise();break;//正转
                   case 4:stop();break;//停转
                   case 6:unclockwise();break;//反转
                   case 9:stop();break;//停止
                   case 11:i=0;break;}}

         if(num1==250)
           {led2=~led2;
            num1=0;}
         if(num==500)
         {num=0;

     if((minute==0)&&(second==0))
                    { TR0=0;
                          led1=~led1;}
              else  if(second==0)
               {second=59;
                    minute--;
                }
                else second--;
       }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
    while(t--)for(i=0;i<120;i++);

}
void scankey()
{ if(button1==0)
    { delay(100);
          if(button1==0)
             minute++;
        }
   if(button2==0)
   {delay(100);
     if(button2==0)
          minute--;
          }
        if(button3==0)
        {delay(100);
         if(button3==0)
          TR0=~TR0;
          if(TR0==0)
            stop();
          }}
  void clockwise(void)
{ m1=1;
  m2=0;
  }
  void unclockwise(void)
  { m1=0;
    m2=1;
        }
void stop(void)
{m1=0;
m2=0;
}

网友A(2018-06-02):
受教了,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