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一个小型的12V转5V电源,供单片机使用

楼主(2016-09-25):
如题所述,怎么制作一个小型的12V转5V电源,供单片机使用

网友A(2017-08-11):
用mc34063制作,价格低廉,占用空间小。

网友B(2016-09-26):
在淘宝上买个降压模块就可以了,更便宜的!

网友C:
用DC/DC模块。

网友D:
有现成的,买一个就行。

网友E:
电流不是很大可以考虑7805三端稳压,如果电流大且注重转化效率可以选3r33改5v输出

网友F:
电流小 功耗没有要求7805即可 对功耗要求的采用DC降压模块 或者7105也可以

网友D:
7805是串联型,效率较低。还是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G:
7805淘宝超便宜

网友H:
单片机电流不大用7805就够了

网友I:
3A以内用2596-5v,比较低的电流用7805

网友J:
本来电流就不大,用一个线性稳压器就好了

网友K:
直接买吗

网友L:
如果低端一点就如楼上所说7805就行,其实单片机更适合用开关电源,而且不发热,lm2575很好用,7805就是个线性的,不好用,而且太老了,有点电流就发热。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如果低端一点就如楼上所说7805就行,其实单片机更适合用开关电源,而且不发热,lm2575很好用,7805就是个线 ...

发热严重请加强散热或多并联几个,或改用78h05大功率稳压器。

网友N:
我用手机充电器感觉蛮好的,方便。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发热严重请加强散热或多并联几个,或改用78h05大功率稳压器。

多并联目前无法保证各路电流均衡的吧,并联不如外加tip系列三极管,同等电流,线性管子就是比开关电源发热量大。

网友O:
lm7805稳压三极管,自己搭建就好了,非常简单

网友P:
7805是可以,但转换效率不高。
其它的有lm317或lm2596电源芯片。但要想充分的发挥他们的功能好,焊接的电路要比7805复杂些。

网友Q:
没有7805可以用10个二极管串联降压

网友R:
用7805试试?

网友S:
去某宝捞一个

网友T:
用7815就可以了

网友U:
7805超简单,而且超便宜

网友V:
买一个模块

网友W:
MC34063可能会有用

网友X:
买一个就行。

网友Y:
7805,或者LM2576

网友Z:
12V后接一个7805

网友AA:
如果驱动电流没有很大的要求,7805就能解决

网友AB:
DC-DC转换芯片

网友AC(2016-10-28):
7805就行,单片机耗电很少的,不用考虑效率

网友AD:
7805就可以了淘宝上有卖特别便宜

网友AE:
只是单片机用的话,就很简单了,大把DC/DC

网友AF:
如果功率不大,电流0.5安,可以用7805,非常简单的。

网友AG:
7805 稳压管能实现

网友C:
用LM337可以。

网友AH:
方案太多了,最简单的用7805系列的,输入输出加几个电容,就行,要求高的话,用开关电源,实在嫌麻烦,就直接买个DC-DC模块,很好弄

网友AI:
手头如果有闲置的电脑ATX电源,直接拿来用吧

或者,就简单的手机充电器,只要是5V输出的就可以

实在想折腾,考虑到功率不大,可以自己做一个串联稳压5V电源,用个普通的功率三极管就可以凑合。

网友AJ:
如果功率小,
1.最简单的是一个限流电阻加一个5V稳压管。
2.一个限流电阻加TL431分压电阻

网友AK:
你可以去买一个LM7805稳压模块给单片机供电用,或者买一个降压模块降压以后用。

网友AL:
在网上买一个2596模块就完美解决了.

网友AM:
LM2576T 12V-5V

网友AN:
直接买一个就行

网友AO:
如果楼主是为了练手学习,小电流效率要求不高,可以采用7805,如果大电流可以采用DC-DC电源芯片;但是如果只是为其它模块供电,建议直接买一个就行了,自己从头搞,时间金钱都不划算。

网友AP:
用LM7805或LM317,LM317可调电压,性能比7805好

网友AQ:
LM7805就可以啦

网友AR:
用一个  7805  稳压管就行

网友AS:
也可以用2576-5V也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AT:
买个降压模块  很便宜

网友AU:
降压模块

网友AA:
7805  或者LM317都能够实现啊

网友AV:
在12V后接一块7805即可,当然还要加滤波电容。

网友AW:
使用LM2596配合快速恢复二极管然后电容滤波或者使用7805、lm1117-5.0这样的线性稳压芯片直接稳压,后一种方法纹波更低

网友AX:
接一个7805的稳压芯片就可以输出5V了

网友AY:
7805就ok,网上找个电路图看一下,嫌麻烦的话直接淘宝

网友AZ(2017-01-09):
买个DC转DC模块比较稳定 功耗小

网友BA:
使用7805稳压集成电路降压即可

网友BB:
用一个12转9的变压器,在用分压原理得到5的。

网友BC:
要求不高的活,三极管+稳压二极管 就可以.

网友BD:
用7815就可以了。。。

网友BE:
供单片级使用   7805就好

网友BF:
我最近也在做,学习中

网友BG:
lm2596-5.0用这很好

网友BH:
要看电流了 ,如果单独给单片机的话7805就够了 ,如果还有其他的话那就用DC-DC模块了,

网友BI:
最简方案,LM7805

网友BJ:
LM1117-5.0 或者LM317 可以用

网友BK:
7805可以12V输入刚好5V输出

网友BL:
  简单啊 先用7809 在用7805

网友BM:
7805 2596等等都行

网友BN:
想必楼主手里应该有多余的手机充电器。选个输出5v较准的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BO:
7805、2596、LM1117都可以

网友Q:
用二极管串联降压,1个降0.7v,要10个,电源板上都是

网友BP:
单片机的话7805就够了

网友BQ:
你用7805做一个降压模块就可以了输出的就是五伏

网友BR:
只是驱动单片机用7805还有几个瓷片电容就好

网友BS:
AM1117-5的芯片即可

网友BT:
还是降价模块比较简单。还有7805也比较简单

网友BU:
有基础自己动手7805或3r33都可以,淘宝现成3元,5元包邮

网友BV:
直接降压模块或者7805哦

网友BW:
好贴,正在找呢

网友BX:
用7805制作就OK

网友BY:
直接用手机充电器 就可以了吧。应该很多的 也好找

网友BZ:
用LM7805啊!又方便又省事啊!

网友CA:
7805   就可以

网友CB:
用7805就行了

网友CC:
简单的就是买个模块,介绍我的网店,可以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7932361732

网友CD:
有必要这样吗?使用手机充电器就很好。现在闲置的手机充电器随处可见。基本上都是5V的,电压都很准的。

网友CE:
手机充电器什么的基本都是5v啊,多方便啊

网友CF:
ASM1117 12-5

网友CG:
用汽车转换器12V转5V

网友CH:
直接买220转5V的比较便宜,12转5v会贵

网友CI:
淘宝有降压模块

网友CJ:
电阻分压不就好了

网友CK:
三端稳压芯片7805不需要外接任何器件,只有三根线就可用餐,五伏了不过它的电压只有一个啊!

网友CL:
最合理有效的是购买DC-DC(12伏转5伏)模块     自己动手用LM317   等等降压模块  自己做

网友CM:
7805芯片,不过最好还是买个模块

网友CN:
7805芯片  建议买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CO(2017-02-08):
lm7805稳压三极管

网友CP:
用一个电源芯片

网友CQ:
买一个稳压模块就行,几块钱那种

网友CR:
如果对电流没什么要求,就用7805吧,也可以买个车载充电器,也可以

网友CS:
用DCDC模块

网友CT(2017-08-08):
两条路,第一,自己动手设计电路板,用AD或者其他软件,第二直接淘宝现成的模块

网友CU:
直接用78L05的3端稳压器,12V稳压5V,电流小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CV:
呵呵,自己做一个呗

网友CW:
稳压管方案简单便宜  要求不高可以使用,78**芯片电路简单,LM431精度不错 较高要求时可以考虑 电压可调 使用灵活

网友CX:
淘宝上买降压芯片

网友CY:
使用7805集成电路

网友CZ:
做个7805的稳压电源或者买个调压器

网友DA:
现在手机充电器一大把 几元钱一个 如不是学习原理,直接使用充电头就可以了

网友DB:
直接使用7805稳压模块就行了

网友DC:
很简单  7805啊

网友DD:
可以用7805再次降压就可以了

网友DE:
lm2596 ,7805,ams1117-5都可以啊,不想做么淘宝买,很便宜

网友DF:
功率不大的话,用7805就行了,外接个12v的电源

网友DG:
LM2596 dcdc降压,效率高,功率大

网友DH:
大电流用TPS5430就可以了,供电电流为3A

网友DI:
想学设计的话,还是用开关电源,不然没什么科技含量。如果是手机充电可不能用7805了事,除非手机不要了。建议你用TNY274,

网友DJ:
直流电源12V,可通过电阻和电流关系降压器也行的

网友DK:
买一个7805集成块就可以了,如果电流小于400ma,用78M05即可。要考虑到效率,用金升阳的K7805。

网友DL:
用7805串个小电阻

网友DM:
淘宝上买个降压模块,用法简单

网友DN:
电流小的话可以考虑7805三端稳压,如果电流大且注重转化效率可以选3r33改5v输出

网友DO:
这类芯片很多的,可以根据需求来选择芯片

网友DP:
用三极管加稳压二极管组成降压电路或用7805就好了

网友DQ(2020-11-12):
单片机耗电量极小,直接用lm7805或者ht7550都行

网友DR:
用7805稳压集成块,直接简单明了,1脚输入。2脚接地。3脚输出,

网友DS:
τ 宝的搜索稳压电源,选择15转5的模块,不贵

网友DT:
7805 OR 78M05

网友DU:
充电宝充满一次可以玩好多天了

网友DV:
7805,34063

网友DW:
三端稳压比较简单,电池不大用78L05就行

网友DX:
您可以使用LDO(低压差)稳压器或降压转换器。

网友DY:
7805就可以了,足够给mcu供电了,如果对电流有要求可以找一些比较特别的,或者对7805进行扩流处理

网友DZ:
一只功率电阻,一个5V稳压二极管,负载并联在5V稳压管上。这样应该就行了(只是应该)。

网友EA(2020-12-17):
你可以买一个稳压模块,焊到万能板上,然后调一下稳压就可以了。

网友EB:
12v转5V供给单片机电源,单片机控制板MPU加外设耗电100-200mA差不多就是顶格了。就用To220封装的LM7805,加小散热片,输出电流1.5A 电路经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