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发生器仿真 可连续调频调幅,显示幅度值,频率,任选波形

楼主:
这个一个51单片机做的数字信号发生器仿真 可连续调频调幅,显示幅度值,频率,任选波形.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所有资料下载:

下面是部分程序预览: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DAC0832 XBYTE[0x7fff]
#define ADC0808 XBYTE[0xfeff]
#define ADC08081 XBYTE[0xefff]
sbit s0=P2^1;
sbit s1=P2^2;
sbit s2=P2^3;
sbit s3=P3^0;
sbit A0=P2^5;
sbit A1=P2^6;
sbit B0=P3^4;
sbit B1=P3^5;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int x=0;
unsigned char freq,voltage;
unsigned char f[]={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nsigned char v[]={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3f};
char code s[]={0,22,44,64,82,98,111,120,126,127,126,120,111,98,82,64,44,22,0,-22,-44,-64,-82,-98,-111,-120,-126,-127,-126,-120,-111,-98,-82,-64,-44,-22}; //正弦波形表
char code jc[]={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
char code sj[]={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7,16,15,14,13,12,11,10,9,8,7,6,5,4,3,2,1,0};
char code fb[]={0,0,0,0,0,0,0,0,0,0,0,0,0,0,0,0,0,0,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sin()
{
while(s0==0)
{
ADC0808=0;
for(x=0;x<9;x++)
{
P1=f[(33-freq/8)%10];
A0=1;
for(i=0;i<freq+1;i++)
DAC0832=(s[4*x]+128);
delay(150);
A0=0;
P1=f[(33-freq/8)/10];
A1=1;
for(i=0;i<freq+1;i++)
DAC0832=(s[4*x+1]+128);
delay(150);
A1=0;
P1=f[(voltage/4)%10];
B0=1;
for(i=0;i<freq+1;i++)
DAC0832=(s[4*x+2]+128);
delay(10);
B0=0;
P1=v[(voltage/4)/10];
B1=1;
for(i=0;i<freq+1;i++)
DAC0832=(s[4*x+3]+128);
delay(10);
B1=0;
}
ADC08081=0;
}
}
void jvchi()
{
while(s1==0)
{
ADC0808=0;
for(x=0;x<9;x++)
{
P1=f[(38-freq/7)%10];
A0=1;
for(i=0;i<freq+1;i++)
DAC0832=jc[4*x]*7;
delay(130);
A0=0;
P1=f[(37-freq/7)/10];
A1=1;
for(i=0;i<freq+1;i++)
DAC0832=jc[4*x+1]*7;
delay(130);
A1=0;
P1=f[(voltage/4)%10];
B0=1;
for(i=0;i<freq+1;i++)
DAC0832=jc[4*x+2]*7;
delay(10);
B0=0;
P1=v[(voltage/4)/10];
B1=1;
for(i=0;i<freq+1;i++)
DAC0832=jc[4*x+3]*7;
delay(10);
B1=0;
}
ADC08081=0;
}
}
void triangle()
{
while(s2==0)
{
ADC0808=0;
for(x=0;x<9;x++)
{
P1=f[(44-freq/6)%10];
A0=1;
for(i=0;i<freq+1;i++)
DAC0832=sj[4*x]*14;
delay(100);
A0=0;
P1=f[(45-freq/6)/10];
A1=1;
for(i=0;i<freq+1;i++)
DAC0832=sj[4*x+1]*14;
delay(100);
A1=0;
P1=f[(voltage/4)%10];
B0=1;
for(i=0;i<freq+1;i++)
DAC0832=sj[4*x+2]*14;
delay(10);
B0=0;
P1=v[(voltage/4)/10];
B1=1;
for(i=0;i<freq+1;i++)
DAC0832=sj[4*x+3]*14;
delay(10);
B1=0;
}
ADC08081=0;
}
}
void fangbo()
{
while(s3==0)
{
ADC0808=0;
for(x=0;x<9;x++)
{
P1=f[(53-freq/5)%10];
A0=1;
for(i=0;i<freq+1;i++)
DAC0832=fb[4*x];
delay(80);
A0=0;
P1=f[(52-freq/5)/10];
A1=1;
for(i=0;i<freq+1;i++)
DAC0832=fb[4*x+1];
delay(80);
A1=0;
P1=f[(voltage/4)%10];
B0=1;
for(i=0;i<freq+1;i++)
DAC0832=fb[4*x+2];
delay(20);
B0=0;
P1=v[(voltage/4)/10];
B1=1;
for(i=0;i<freq+1;i++)
DAC0832=fb[4*x+3];
delay(10);
B1=0;
}
ADC08081=0;
}
}
void main()
{
IE=0X81;
EX1=1;
sin();
jvchi();
triangle();
fangbo();
}
extern0()interrupt 0
{
freq=ADC0808;
}
extern1()interrupt 2
{
voltage=ADC08081;
}

网友A(2017-05-11):
刚做示波器,需要一个信号发生器

网友B(2018-05-25):
谢谢了,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