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发射程序

楼主(2016-09-26):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ke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CE=P1^0;   //RX/TX模式选择端
//sbit CSN=P1^1;  //SPI片选端//就是SS
//sbit SCLK=P1^2;        //SPI时钟端
//sbit MOSI=P1^3;        //SP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端
//sbit MISO=P1^4;        //SPI主机输出从机输出端
//sbit IRQ=P1^5;  //可屏蔽中断端

sbit CE=P2^5;   //RX/TX模式选择端
sbit CSN=P1^0;  //SPI片选端//就是SS
sbit SCLK=P1^1;        //SPI时钟端
sbit MOSI=P1^2;        //SP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端
sbit MISO=P1^3;        //SPI主机输出从机输出端
sbit IRQ=P3^2;  //可屏蔽中断端

uchar TxDate[6];
uchar RevDistance[6];//最后一位用来存放结束标志         RevDistance
uchar code TxAddr[]={0x34,0x43,0x10,0x10,0x01,0x10,0x01};//发送地址
/*****************状态标志*****************************************/
uchar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sta^6;
sbit TX_DS=sta^5;
sbit MAX_RT=sta^4;

ulong qian,bai,shi,ge;
uint bz;
ulong  time=0;
ulong  S=111;
bit   flag =0;

#define TX_ADDR_WITDH 7        //发送地址宽度设置为7个字节        addr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WITDH 7        //接收地址宽度设置为7个字节
#define TX_DATA_WITDH 7 //发送数据宽度7个字节
#define RX_DATA_WITDH 7 //接收数据宽度7个字节
/*******************命令寄存器***************************/
#define  R_REGISTER      0x00//读取配置寄存器
#define  W_REGISTER      0x20//写配置寄存器
#define  R_RX_PAYLOAD          0x61//读取RX有效数据
#define  W_TX_PAYLOAD         0xa0//写TX有效数据
#define  FLUSH_TX                 0xe1//清除TXFIFO寄存器
#define  FLUSH_RX                 0xe2//清除RXFIFO寄存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重新使用上一包有效数据
#define  NOP             0xff//空操作
/******************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配置寄存器
#define  EN_AA                         0x01//使能自动应答
#define  EN_RXADDR       0x02//接收通道使能0-5个通道
#define  SETUP_AW        0x03//设置数据通道地址宽度3-5
#define  SETUP_RETR      0x04//建立自动重发
#define  RF_CH           0x05//射频通道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射频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载波
#define  RX_ADDR_P0      0x0a//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发送地址
#define  RX_PW_P0        0x11//P0通道数据宽度设置
#define  RX_PW_P1        0x12//P1通道数据宽度设置
#define  RX_PW_P2        0x13//P2通道数据宽度设置
#define  RX_PW_P3        0x14//P3通道数据宽度设置
#define  RX_PW_P4        0x15//P4通道数据宽度设置
#define  RX_PW_P5        0x16//P5通道数据宽度设置
#define  FIFO_STATUS     0x17//FIFO状态寄存器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char NRFSPI(uchar date)
{
    uchar i;
           for(i=0;i<8;i++)          // 循环8次
           {
          if(date&0x80)
            MOSI=1;
          else
            MOSI=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date<<=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LK=1;
          if(MISO)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date|=0x01;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LK=0;                     // SCK置低
           }
    return(da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NRF24L01初始化函数*******************************/
void NRF24L01Int()
{
        delay(2);                       //让系统什么都不干
        CE=0;                           //待机模式1
        CSN=1;
        SCLK=0;
        MISO=1;
        IRQ=1;
}
/*****************SPI读寄存器一字节函数*********************************/
uchar NRFReadReg(uchar RegAddr)
{
   uchar BackDate;
   CSN=0;                 //启动时序
   NRFSPI(RegAddr);       //写寄存器地址
   BackDate=NRFSPI(0x00); //写入读寄存器指令
   CSN=1;
   return(BackDate);      //返回状态
}
/*****************SPI写寄存器一字节函数*********************************/
uchar NRFWriteReg(uchar RegAddr,uchar date)
{
   uchar BackDate;
   CSN=0;                    //启动时序
   BackDate=NRFSPI(RegAddr); //写入地址
   NRFSPI(date);             //写入值
   CSN=1;
   return(BackDate);
}
/*****************SPI读取RXFIFO寄存器的值********************************/
uchar NRFReadRxDate(uchar RegAddr,uchar *RxDate,uchar DateLen)
{  //寄存器地址//读取数据存放变量//读取数据长度//用于接收
    uchar BackDate,i;
        CSN=0;                   //启动时序
        BackDate=NRFSPI(RegAddr);//写入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for(i=0;i<DateLen;i++)   //读取数据
          {
             RxDate[ i]=NRFSPI(0);
          }
    CSN=1;
   return(BackDate);
}
/*****************SPI写入TXFIFO寄存器的值**********************************/
uchar NRFWriteTxDate(uchar RegAddr,uchar *TxDate,uchar DateLen)
{ //寄存器地址//写入数据存放变量//读取数据长度//用于发送
   uchar BackDate,i;
   CSN=0;
   BackDate=NRFSPI(RegAddr);//写入要写入寄存器的地址
   for(i=0;i<DateLen;i++)   //写入数据
     {
            NRFSPI(*TxDate++);
         }
   CSN=1;
   return(BackDate);
}
/*****************NRF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
void NRFSetTxMode(uchar *TxDate)
{//发送模式
    CE=0;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TX_ADDR,TxAddr,TX_ADDR_WITDH);   //写寄存器指令+接收地址使能指令,接收地址,地址宽度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0,TxAddr,TX_ADDR_WITDH);//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NRFWriteTxDate(W_TX_PAYLOAD,TxDate,TX_DATA_WITDH);         //写入数据
        /******下面有关寄存器配置**************/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0x00不自动应答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NRFWriteReg(W_REGISTER+SETUP_RETR,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CH,0x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NRFWriteReg(W_REGISTER+CONFIG,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1;
        delay(5);//保持10us秒以上
}
/*****************NRF设置为接收模式并接收数据******************************/
//主要接收模式
void NRFSetRXMode()
{
        CE=0;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0,TxAddr,TX_ADDR_WITD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0x00不自动应答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CH,0x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NRFWriteReg(W_REGISTER+RX_PW_P0,TX_DATA_WITD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NRFWriteReg(W_REGISTER+CONFIG,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delay(5);//保持10us秒以上
}
/****************************检测应答信号******************************/
uchar CheckACK()
{  //用于发射
        sta=NRFReadReg(R_REGISTER+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TX_DS||MAX_RT) //发送完毕中断
        {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0xff);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CSN=0;
           NRFSPI(FLUSH_TX);                      //用于清空FIFO !
       CSN=1;
           return(0);
        }
        else
           return(1);
}
/******************判断是否接收收到数据,接到就从RX取出*********************/
//用于接收模式
uchar NRFRevDate(uchar *RevDate)
{
            uchar RevFlags=0;
         sta=NRFReadReg(R_REGISTER+STATUS);                    //发送数据后读取状态寄存器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0;                                                              //SPI使能
                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Date,RX_DATA_WITDH);// 从RXFIFO读取数据
                RevFlags=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0xff);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
         return(RevFlags);
}
/*************************接收数据*********************************************/
void GetDate()
{
    sta=NRFReadReg(R_REGISTER+STATUS);//发送数据后读取状态寄存器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0;//待机
           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Distance,RX_DATA_WITDH);// 从RXFIFO读取数据 接收4位即可,后一位为结束位
           //MAX232SendDate();//发送数据到上位机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0xff);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
           CSN=0;
           NRFSPI(FLUSH_RX);//用于清空FIFO !!关键!!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记住!!
           CSN=1;
     }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0xff);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
}
/*******************/
void fsinit()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MOD=0x01;
        EA=1;
        ET0=1;
        TR0=1;
}

/*******************/

void output()
{
        qian=S/1000;
        bai=S/100%10;
        shi=S/10%10;
    ge=S%10;
                 TxDate[0]=qian;
                 TxDate[1]=bai;
                 TxDate[2]=shi;
                 TxDate[3]=ge;

//                 TxDate[5]=keyscan();

                         NRFSetTxMode(TxDate);   //发送距离
                   while(CheckACK());         //检测是否发送完毕
}
/*******************/
void outinit(void)
{

           StartModule();
     output();
         delay(1000);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bz++;
        if(bz==40)
        {
                bz=0;
                S++;
                if(S==9999)
                {
                        S=0;
                }

         }
}

网友A(2019-04-16):
这个是发送并且接收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