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通讯 仿真+汇编源程序

楼主(2016-09-26):
一个51单片机做的双击通讯汇编程序  调试通过  proteus仿真+源代码   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分享下.

所有资料下载:

发送程序:
;本程序收发数据采用查询方式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MOV 30H,#0C0H   ;传送的16个数据(0~F)
      MOV 31H,#0F9H
      MOV 32H,#0A4H
      MOV 33H,#0B0H
      MOV 34H,#99H
      MOV 35H,#92H
      MOV 36H,#82H
      MOV 37H,#0F8H
      MOV 38H,#80H
      MOV 39H,#90H
      MOV 3AH,#88H
      MOV 3BH,#83H
      MOV 3CH,#0C6H
      MOV 3DH,#0A1H
      MOV 3EH,#086H
      MOV 3FH,#08EH
      MOV TMOD,#20H  ;定时器1置为方式2
      MOV TH1,#0F4H  ;装载定时器初值,波特率2400
      MOV TL1,#0F4H
      CLR EA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
      MOV PCON,#00H
      MOV SCON,#50H  ;设定串口方式1,且准备接收应答信号
LOOP1:MOV SBUF,#0E1H ;发联络信号
      JNB TI,[        DISCUZ_CODE_4        ]nbsp;      ;等待一帧发送完毕
      CLR TI         ;允许再发送
      JNB RI,[        DISCUZ_CODE_4        ]nbsp;      ;等待2号机的应答信号
      CLR RI         ;允许再接收
      MOV A,SBUF     ;2号机应答后,渎至A
      XRL A,#0E2H    ;判断2号机是否准备完毕
      JNZ LOOP1      ;2号机未准备好,继续联络
LOOP2:MOV R0,#30H    ;2号机准备好,设数据块指针初值
      MOV R7,#10H    ;设定数据块长度初值
      MOV R6,#00H    ;清校验和单元
LOOP3:MOV SBUF,@R0   ;发送一个数据字节
      MOV A,R6
      ADD A,@R0      ;求校验和
      MOV R6,A       ;保存校验和
      INC R0
      JNB TI,$
      CLR TI
      DJNZ R7,LOOP3  ;整个数据块是否发送完毕
      MOV SBUF,R6    ;发送校验和
      JNB TI,$
      CLR TI
      JNB RI,[        DISCUZ_CODE_4        ]nbsp;      ;等待2号机的应答信号
      CLR RI
      MOV A,SBUF     ;2号机应答,读至A
      JNZ LOOP2      ;2号机应答”错误“,转重新发送
      RET            ;2号机应答”正确“,返回

接受程序:
;本程序收发数据采用查询方式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MOV TMOD,#20H  ;定时器1置为方式2
      MOV TH1,#0F4H  ;装载定时器初值,波特率2400
      MOV TL1,#0F4H
      CLR EA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
      MOV PCON,#00H
      MOV SCON,#50H  ;设定串口方式1,且准备接收
LOOP1:JNB RI,[        DISCUZ_CODE_5        ]nbsp;      ;等待1号机的联络信号
      CLR RI
      MOV A,SBUF     ;收到1号机信号
      XRL A,#0E1H    ;判是否为1号机联络信号
      JNZ LOOP1      ;不是一号机联络信号,再等待
      MOV SBUF,#0E2H ;是1号机联络信号,发应答信号
      JNB TI,$
      CLR TI
      MOV R0,#30H    ;设定数据快地址指针初值
      MOV R7,#10H    ;设定数据块长度初值
      MOV R6,#00H    ;清校验和单元
LOOP2:JNB RI,$
      CLR RI
      MOV A,SBUF
      MOV @R0,A      ;接收数据转储
      INC R0
      ADD A,R6       ;求校验和
      MOV R6,A
      DJNZ R7,LOOP2  ;判断数据块是否接收完毕

      JNB RI,[        DISCUZ_CODE_5        ]nbsp;      ;完毕,接收1号机发来的校验和
      CLR RI
      MOV A,SBUF
      XRL A,R6       ;比较校验和
      JZ END1        ;校验和相等,跳至发正确标志
      MOV SBUF,#0FFH ;校验和不相等,发错误标志
      JNB TI,[        DISCUZ_CODE_5        ]nbsp;      ;转重新接收
      CLR TI
      SJMP LOOP2
END1: MOV SBUF,#00H
JS1:  MOV R0,#30H     ;显示接到的数据
JS3:  MOV A,@R0
      MOV P0,A
      ACALL DELAY
      INC R0
      MOV A,R0
      CJNE A,#40H,JS2
      AJMP JS1
JS2:  AJMP JS3

DELAY: MOV  R4,#04H
   D1: MOV  R7,#0FFH
   D2: 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7,D2
       DJNZ R4,D1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