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ADC0809控制led仿真

楼主:
用AT89C51接ADC0809并编一个程序:分别给ADC0809的两个输入口分别输入0~5V的电压,在C51的四个输出口对应输出高低电平。要求如下:
       用IN0控制led1和led2,用IN1控制led3和led4。当通道1的输入端的电压小于2V时,led1亮led2灭;当通道1的输入端的电压大于3V时,led1灭led2亮。当通道0的输入端电压小于2V时led3亮led4灭;当通道0的输入端电压大于3V时led3灭led4亮。

所有资料下载:

下面是程序源码: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OE  = P2^2;
sbit EOC = P2^1;
sbit ST  = P2^0;
uchar CLK;
sbit A1=P0^0;
sbit A2=P0^1;
sbit A3=P0^2;
sbit A4=P0^3;
uint a,b;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a;
        while(ms--)
        for(a=0;a<120;a--);
}
void main()
{   TMOD = 0x02;
        TH0 = 0x14;
        TL0 = 0x00;
        IE  = 0x82;
        TR0 =1;
        while(1)
        {
                ST=1;
                   P2=0x03;///***************选0通道
                 ST = 0;
                ST = 1;
                ST = 0;
                delayMS(2);
            while(!EOC);
                   OE  = 1;
                a=P1;//***********p1给数组
                delayMS(2);
                OE  = 0;
            delayMS(200);
                ST=1;
                P2=0x13;//******选通道
                ST = 0;
                ST = 1;
                ST = 0;
                delayMS(2);
            while(!EOC);
                   OE  = 1;
                b=P1;//*************p1给数组

                delayMS(2);
                OE  = 0;
                delayMS(200);
        if(a<0x66)
                {
                if(b<0x66)
                {
                P3=0x05;
                delayMS(200);
                break;
                }
                if(b>0x99)
                {
                P3=0x06;
                delayMS(200);
                break;
                }
                if((b>=0x66)&(b<=0x99))
                {
                P3=0x07;
                delayMS(200);
                break;
                }
                break;

                }
        if(a>0x99)
           {
                if(b<0x66)
                {
                P3=0x09;
                delayMS(200);
                break;
                }
                if(b>0x99)
                {
                P3=0x0a;
                delayMS(200);
                break;
                }
                if((b>=0x66)&(b<=0x99))
                {
                P3=0x0b;
                delayMS(200);
                break;
                }
                break;
                }
        if((a>=0x66)&(a<=0x99))
        {
                if(b<0x66)
                {
                P3=0x0d;
                delayMS(200);
                break;
                }
                if(b>0x99)
                {
                P3=0x0e;
                delayMS(200);
                break;
                }
                if((b>=0x66)&(b<=0x99))
                {
                P3=0x0f;
                delayMS(200);
                break;
                }
                break;
                }
        }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CLK = !C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