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秒表汇编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
单片机秒表仿真文件要用proteus8.0以上的版本打开.
所有资料下载:

       ORG         00H
START:
      CLR    P1.7      ;p1.7=0 关闭蜂鸣器
          MOV    P0,#00H   ;两位七段数码管显示“00”
          JB     P3.5,[        DISCUZ_CODE_1        ]nbsp;   ;如果按钮开关S1没有按下重复执行本行
          CALL   FILTER    ;如果检测S1被按下,调FILTER子程序,消除开关的抖动
          JNB    P3.5,[        DISCUZ_CODE_1        ]nbsp;   ;如果S1没有放开则等待,放开后执行下一行
          MOV    A,#00H    ;累加器A=0
          MOV    R1,#50    ;计时50秒的计数器
PRESS:
      MOV    P0,A      ;输出至P0,七段数码管显示
          MOV    R5,#10    ;为延时1秒设定的寄存器初始值
ADD_1:
      CALL   DELAY     ;调延时子程序
          DJNZ   R5,ADD_1  ;循环10次完成1秒延时
          ADD    A,#01H    ;计时值加1
          DA     A         ;十进制调整
          DJNZ   R1,PRESS  ;判断是不是到50秒,如果没有就继续倒计时
          MOV    R1,#6     ;声音提示计数器
NOTICE:
CPL    P1.7            ;P1.7反相,蜂鸣器转换状态
CALL   DELAY           ;调延时子程序
       DJNZ  R1,NOTICE ;判断是否响了3次
           JMP   START     ;循环
DELAY:                                   ;本段延时0.1ms
       MOV   R6,#200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RET                           ;延时子程序返回主程序
FILTER:                                   ;按钮开关过滤抖动子程序
       MOV    R6,#60
F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F1
                   RET         ;过滤子程序返回主程序
                   END                   ;程序结束点

网友A(2022-12-07):
大家不要下,连hex文件都没有,仿真根本无法运行

网友B:
自己run一下不就有hex了吗

网友B:
这个汇编写的不行啊,开头没有跳转指令,直接运行?
没有使用中断的话勉强能用吧
太久没用汇编,不是很记得了
只记得开头要跳转,避开中断入口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