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停车位管理系统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
一个51单片机做的停车位管理系统,是用红外来实现探测的,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停车位管理系统的所有资料下载(包含proteus仿真和单片机源代码):

源程序:

/********************************************************************************
*         描述:                                                                 *
*         lcd1602显示 P0口                                                      *
*         按键                  个位P32     十位P33                                                                                *
*         红外光对管  int1.....int4   接  P10...P13                             *
*         有空位      LED-B           接  P14                                                                         *
*         无空位      LED-R           接  P15                                   *
*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int1 = P2^4;
sbit int2 = P2^5;
sbit int3 = P2^6;
sbit int4 = P2^7;
sbit LEDB = P1^4;
sbit LEDR = P1^5;
sbit KEYG = P3^2;
sbit KEYS = P3^3;
sbit KEYB = P3^5;
sbit CLC  = P3^4;
sbit HY  =  P3^6;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N = P2^2;

uchar code  cdis1[ ] = {"    Welcome    "};
uchar code  cdis2[ ] = {"Place vacant:---"};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10);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加减运算******************************/
uint j=0,i=0,k=0;
uchar DATA1[11] = {'0','1','2','3','4','5','6','7','8','9','0'};

/*******************************************************************/
void LCD_X()
{
   uchar m;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1[m]);
           m++;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2[m] != '\0')
         {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m++;
         }

}

/*******************************************************************/

/*******************************************************************/

void main()
{
     CLC  =1;
     KEYG =1;
     KEYS =1;
         KEYB =1;
           int1=1,int2=1,int3=1,int4=1;
   while(1)
        {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X();
         if(CLC==0)
                     delay1(10);
                            if(CLC==0)
                                {
                                     lcd_pos(0x4d);   lcd_wdat(DATA1[4]); lcd_pos(0x4e);   lcd_wdat(DATA1[0]);    lcd_pos(0x4f); lcd_wdat(DATA1[0]);LEDR=0;LEDB=1;
                            }
                                else
                                {
                                  if()
                                  if(KEYB==0)
                     delay1(10);
                           if(KEYB==0) {k++;}
                             if(k==5) {k=0;}

                  if(KEYS==0)
                     delay1(10);
                           if(KEYS==0) {i++;}
                             if(i==10) {i=0;}

                   if(KEYG==0)
                     delay1(10);
                       if(KEYG==0) {j++;}
                             if(j==7) {j=0;}
                   if(int1==1&int2==1&int3==1&int4==1)             {lcd_pos(0x4d);   lcd_wdat(DATA1[4-k]); lcd_pos(0x4e);   lcd_wdat(DATA1[0+i]);  lcd_pos(0x4f); lcd_wdat(DATA1[4+j]);LEDR=0;LEDB=1;}

                  if(int1==0&int2==1&int3==1&int4==1|int1==1&int2==0&int3==1&int4==1|int1==1&int2==1&int3==0&int4==1|int1==1&int2==1&int3==1&int4==0)

                                                                   {lcd_pos(0x4d);   lcd_wdat(DATA1[4-k]); lcd_pos(0x4e);   lcd_wdat(DATA1[0+i]);  lcd_pos(0x4f); lcd_wdat(DATA1[3+j]);LEDR=0;LEDB=1;}

                  if(int1==0&int2==0&int3==1&int4==1|int1==0&int2==1&int3==0&int4==1|int1==0&int2==1&int3==1&int4==0|int1==1&int2==0&int3==0&int4==1|int1==1&int2==0&int3==1&int4==0|int1==1&int2==1&int3==0&int4==0)

                                                                  {lcd_pos(0x4d);   lcd_wdat(DATA1[4-k]); lcd_pos(0x4e);   lcd_wdat(DATA1[0+i]);  lcd_pos(0x4f); lcd_wdat(DATA1[2+j]);LEDR=0;LEDB=1;}

                  if(int1==1&int2==0&int3==0&int4==0|int1==0&int2==1&int3==0&int4==0|int1==0&int2==0&int3==1&int4==0|int1==0&int2==0&int3==0&int4==1)

                                                            {lcd_pos(0x4d);   lcd_wdat(DATA1[4-k]); lcd_pos(0x4e);   lcd_wdat(DATA1[0+i]);  lcd_pos(0x4f); lcd_wdat(DATA1[1+j]);LEDR=0;LEDB=1;}

                  if(int1==0&int2==0&int3==0&int4==0)             {lcd_pos(0x4d);   lcd_wdat(DATA1[4-k]); lcd_pos(0x4e);   lcd_wdat(DATA1[0+i]);  lcd_pos(0x4f); lcd_wdat(DATA1[0+j]);LEDR=1;LEDB=0;}

                   if(CLC==0)
                     delay1(10);
                            if(CLC==0)                          {lcd_pos(0x4d);   lcd_wdat(DATA1[4]); lcd_pos(0x4e);   lcd_wdat(DATA1[0]);    lcd_pos(0x4f); lcd_wdat(DATA1[0]);LEDR=0;LEDB=1; }
                                }

                 IT1=1;
             EX1=1;
             EA=1;
                 }
}

网友A(2017-03-17):
请问为什么用了四路红外,用两路一个检测进入另外一个检测驶出,就够了吧

网友B:
好技能!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网友C:
你还,仿真图有一点没看懂。可以请教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D(2017-05-28):
亲,你这仿真的无车位提示灯一直是亮着,而有车位指示灯一直是灭着的,请问这是程序的问题吗?我直接用您的程序仿真的,没做任何修改

网友E(2017-07-17):
请问这个有没有红外模块啊 还是要自己动手焊

网友F(2020-04-27):
楼主,可以单就这个坐一期的仿真说明吗  ,有的地方实在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