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多通道测量电压proteus仿真和源程序 原理图

楼主(2016-09-26):
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分享一个51单片机+ADC0809多通道(一共8个通道)测量电压的proteus工程,经单片机ALE的2MHz一分频后得到1MHz的时钟提供给ADC0809
数码管显示说明:最后一位为通道号,程序中已用两点隔开
在此为了方便电路连接
实际电路中请用三极管或专用芯片驱动三极管
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8通道电压表的所有资料下载:

部分单片机源程序如下(完整代码请下载附件):
#include "adc0809.c"
#define LED_Data P2
#define A 10
#define U 11
sbit  LED1 = P3^0;
sbit  LED2 = P3^1;
sbit  LED3 = P3^2;
sbit  LED4 = P3^3;
sbit  dp   = P3^5;
#define LED_slect  P3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pdata[4];

unsigned char code num[]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3e
                                                                                                   };

void decodenum(float adv,unsigned char chn)
{
  unsigned int temp;
  temp = (unsigned int)(adv*100);
  dispdata[0] = temp/100;
  dispdata[1] = temp/10%10;
  dispdata[2] = temp%10;
  dispdata[3] = chn;
}

void  dispone(unsigned char LED,bit ifpoint,unsigned char number)   //,number 0--9
{
        switch(LED)
        {
                case 0:LED1 = 0;break;
                case 1:LED2 = 0;break;
                case 2:LED3 = 0;break;
                case 3:LED4 = 0;break;
                default: LED_slect = 0xff;
        }
        if(ifpoint) dp = 1;
        else dp = 0;
        LED_Data = num[number]|0x80;
        delayus(200);
        LED_slect = 0xff;
}

void disp()
{
        unsigned char i;
        bit point;
        for(i = 0;i<4;i++)
        {
                if(i == 1) point = 0;
                else point = 1;
                dispone(i,point,dispdata[i]);
        }
}

网友A(2017-04-03):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05-06):
能请教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加个按键选择通道的功能吗,非常感谢~

网友C:
帮忙看下这个吧,做出来了运行不了LED_0        EQU         30H
LED_1         EQU         31H
LED_2         EQU         32H                                   ;存放段码
ADC                EQU                35H
CLOCK        BIT                P2.4                        ;定义ADC0808时钟位
ST                 BIT         P2.5
EOC         BIT         P2.6
OE                 BIT         P2.7

                ORG         00H
                S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START:        MOV                LED_0,#00H
                MOV                LED_1,#00H
                MOV                LED_2,#00H
                MOV                DPTR,#TABLE                ;段码表首地址
                MOV                TMOD,#02H
                MOV                TH0,#245
                MOV                TL0,#00H
                MOV                IE,#82H
                SETB        TR0

WAIT:         CLR         ST
                SETB         ST
                CLR         ST                                ;启动AD转换
                JNB         EOC,$                        ;等待转换结束
                SETB         OE
                MOV         ADC,P1                        ;读取AD转换结果
                CLR         OE
                MOV         A,ADC
                MOV         B,#100                        ;AD转换结果转换成BCD码
                DIV         AB
                MOV         LED_2,A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LED_1,A
                MOV         LED_0,B
                LCALL        DISP
                SJMP         WAIT

INT_T0:        CPL                CLOCK                         ;提供ADC0808时钟信号
                RETI

DISP:        MOV                A,LED_0                        ;显示子程序
                MOVC        A,@A+DPTR
                CLR                P2.3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2.3

                MOV                A,LED_1
                MOVC        A,@A+DPTR
                CLR                P2.2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2.2

                MOV                A,LED_2
                MOVC        A,@A+DPTR
                CLR                P2.1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2.1
                RET

DELAY:        MOV                R6,#10                        ;延时5毫秒
D1: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1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
                END

网友D(2019-03-10):
数码管应该用HC573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