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路灯控制系统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
单片机智能路灯控制系统仿真工程文件及程序下载:
智能路灯控制系统程序

如果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一起改进

源程序: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sbit SDA=P2^1;
sbit SCL=P2^0;

bit irpro_ok,irok;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extern bit ack;                 //外部点应答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RcvByte();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unsigned char kkk;
long num;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
void asd(unsigned char t);
void shaomiao(void);
void Start_I2c();
void Stop_I2c();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void NoAck_I2c(void);
void _nop_(void);
void guang(void);
void zhixing(void);
void mjian(void);
void mjia(void);
void hjian(void);
void hjia(void);
void jieshu(void);
void kaiguan(void);

void kaiguan()
{  kkk++;
        while(kkk==2)
        kkk=0;
}

void jieshu()
{        P1=0xff;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kkk++;
        if(kkk==2)
        {kkk=0;}
}

void mjian()
{        num=num-60;
        if(num<=0)
        {num=86400+num;}
        zhixing();
}

void mjia()
{        num=num+60;
        if(num>=86400)
        {num=num-86400;}
        zhixing();
}

void hjian()
{        num=num-3600;
        if(num<=0)
        {num=86400+num;}
        zhixing();
}
void hjia()
{        num=num+3600;
        if(num>=86400)
        {num=num-86400;}
        zhixing();
}
void shaomiao(void)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void asd(unsigned char t)
{
num=t*3600 ;
zhixing();
}

void zhixing()
{
unsigned char i;
   while(num>0)
   {for(i=0;i<80;i++)
           {
           TempData[0]=dofly_DuanMa[num/36000];
           TempData[1]=dofly_DuanMa[(num/3600)%10];
           TempData[2]=0x40;
           TempData[3]=dofly_DuanMa[(num%3600)/600];
           TempData[4]=dofly_DuanMa[(num%600)/60];
           TempData[5]=0x40;
           TempData[6]=dofly_DuanMa[(num%60)/10];
           TempData[7]=dofly_DuanMa[(num%60)%10];
           Display();
           }
           shaomiao();
           if(kkk==0)
           {guang();}
           num--;
           }
                jieshu();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8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asd(1);break;//1
                         case 0x18:asd(2);break;//2
                         case 0x5e:asd(3);break;//3
                         case 0x08:asd(4);break;//4
                         case 0x1c:asd(5);break;//5
                         case 0x5a:asd(6);break;//6
                         case 0x42:asd(7);break;//7
                         case 0x52:asd(8);break;//8
                         case 0x4a:asd(9);break;//9
                         case 0x07:mjian();break;//9
                         case 0x15:mjia();break;//9
                         case 0x44:hjian();break;//9
                         case 0x40:hjia();break;//9
                         case 0x43:num=0;break;//9
                         case 0x09:kaiguan();break;//9
                         case 0x16:P1=0xff;;break;//9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
   unsigned char Val;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AddW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0x40|Chl);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SendByte(AddWr+1);
      if(ack==0)return(0);
   Val=RcvByte();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Val);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_Nop();
  _Nop();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
    _Nop();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u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void NoAck_I2c(void)
{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void guang()
{
unsigned char num1=0;         //主循环
  {
num1=255-ReadADC(0);//值取差值,用于显示光强越小,数值越小
if(num1 >=70)
{P1=0xff;}
else if(num1>=60)
{P1=0xfe;}
else if(num1>=50)
{P1=0xfc;}
else if(num1>=40)
{P1=0xf8;}
else if(num1>=30)
{P1=0xf0;}
else if(num1>=20)
{P1=0xe0;}
else if(num1>=10)
{P1=0xc0;}
else if(num1>=5)
{P1=0x80;}
else{P1=0x00;}
  }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主循环
   {
    if(kkk==0)
           {guang();}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网友A(2018-01-18):
这个灯是通过时间来控制开关的吗?还是通过光感

网友B(2018-05-02):
楼主,有没有相关原理说明

网友C(2018-12-13):
有报告吗?

网友D(2019-01-14):
有原理或者实现的功能介绍吗?

网友E:
有具体的功能介绍吗?我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控制等多个单片机一起工作

网友F(2019-04-25):
想问问都实现了什么功能?

网友G(2019-11-28):
作者写的特别好

网友G:
为社么图下载不了?

网友H(2020-11-05):
请问那个示波器怎么调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