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8038三角波、正弦波和方波的proteus仿真电路图

楼主(2016-09-26):
给大家分享一个用icl8038芯片产生三角波、正弦波和方波的proteus的仿真.

查看频率的方法:
用计数器、计时器和频率计啦!
COUNTER TIMER FREQUENCY

点击 INSTRUMENTS (仪器)按钮;
点选 COUNTER TIMER;
在其属性编辑中选择 FREQUENCY。

Last Loaded 三種波形.zip

网友A(2021-07-02):
我用Proteus8.8打开没有错误,正常仿真,你用什么版本?

网友B(2018-02-22):
感謝樓主的分享。用Proteus7.5才能打开,波形很完美

网友C(2018-12-26):
下了,试试,谢谢。

网友D(2019-05-04):
下了,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E(2021-07-02):
发生关键帧错误

网友F:
仿真玩玩可以,实则没有可用价值!

网友G(2021-08-09):
引用 网友F:
仿真玩玩可以,实则没有可用价值!

价值看你能不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