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校准时钟汇编语言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
一个用51单片机做的可校准时钟,是用汇编语言写的,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所有资料下载:

汇编语言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INT0INT0
ORG 0013H
LJMP INT1INT1
ORG 000BH
LJMP IT0P
ORG 0040H
/**************主程序*******************/
MAIN:MOV P0,#0FFH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30H,#14H
     MOV 40H,#00H
     MOV 41H,#00H
     MOV 42H,#00H
     MOV SP,#60H
     MOV TCON,#05H
     MOV TMOD,#01H
     MOV IE,#87H
     MOV IP,#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LOOP:   LCALL DISPLAYSECOND
        LCALL DISPLAYMINUTE
                LCALL DISPLAYHOUR
SECOND0:JNB P2.0,SECOND
MINUTE0:JNB P2.1,MINUTE
HOUR0:  JNB P2.2,HOUR
CLEAR0: JNB P2.3,CLEAR
LAST:   LJMP LOOP
/**************秒调整程序*******************/
SECOND: LCALL DELAY100MS
        JNB P2.0,HAVES
                LJMP RETURNS
HAVES:  MOV A,#01H
        ADD A,42H
        DA A
        MOV 42H,A
        CJNE A,#60H,RETURNS
        MOV 42H,#00H
RETURNS:LCALL DISPLAYSECOND
        LJMP MINUTE0
/**************分调整程序*******************/
MINUTE: LCALL DELAY100MS
        JNB P2.1,HAVEM
                LJMP RETURNM
HAVEM:        MOV A,#01H
        ADD A,41H
        DA A
        MOV 41H,A
        CJNE A,#60H,RETURNM
        MOV 41H,#00H
RETURNM:LCALL DISPLAYMINUTE
        LJMP HOUR0
/**************时调整程序*******************/
HOUR:   LCALL DELAY100MS
        JNB P2.2,HAVEH
                LJMP RETURNH
HAVEH:        MOV A,#01H
        ADD A,40H
        DA A
        MOV 40H,A
        CJNE A,#24H,RETURNH
        MOV 40H,#00H
RETURNH:LCALL DISPLAYHOUR
        LJMP CLEAR0
/**************清零程序*******************/
CLEAR:  LCALL DELAY100MS
        JNB P2.3,HAVEC
                LJMP RETURNC
HAVEC:        CLR TR0
        MOV 40H,#00H
        MOV 41H,#00H
                MOV 42H,#00H
RETURNC:LJMP LAST
/**************秒数码管显示程序*******************/
DISPLAYSECOND:
SECONDGE: SETB P1.0
          MOV A,42H
          ANL A,#0FH
          LCALL SEG
                  LCALL DELAY1MS
                  CLR P1.0
SECONDSHI:SETB P1.1
          MOV A,42H
                  SWAP A
          ANL A,#0FH
          LCALL SEG
                  LCALL DELAY1MS
                  CLR P1.1
                  RET
/**************分数码管显示程序*******************/
DISPLAYMINUTE:
MINUTEGE: SETB P1.2
          MOV A,41H
          ANL A,#0FH
          LCALL SEG
                  LCALL DELAY1MS
                  CLR P1.2
MINUTESHI:SETB P1.3
          MOV A,41H
                  SWAP A
          ANL A,#0FH
          LCALL SEG
                  LCALL DELAY1MS
                  CLR P1.3
                  RET
/**************时数码管显示程序*******************/
DISPLAYHOUR:
HOURGE:   SETB P1.4
          MOV A,40H
          ANL A,#0FH
          LCALL SEG
                  LCALL DELAY1MS
                  CLR P1.4
HOURSHI:  SETB P1.5
          MOV A,40H
                  SWAP A
          ANL A,#0FH
          LCALL SEG
                  LCALL DELAY1MS
                  CLR P1.5
                  RET
/**************启动int0中断服务程序*******************/
INT0INT0:CLR EA
         LCALL DELAY10MS
             JNB INT0,HAVEKEY1
             SETB EA
             RETI
HAVEKEY1:PUSH PSW
             PUSH Acc
             SETB EA
             SETB TR0
             CLR EA
             POP Acc
             POP PSW
             SETB EA
             RETI
/************暂停int1中断服务程序*******************/
INT1INT1:CLR EA
         LCALL DELAY10MS
             JNB INT1,HAVEKEY2
             SETB EA
             RETI
HAVEKEY2:PUSH PSW
             PUSH Acc
             SETB EA
             CLR TR0
             CLR EA
             POP Acc
             POP PSW
             SETB EA
             RETI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IT0P:PUSH PSW
     PUSH Acc
     CLR TR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30H,RETURN
     MOV 30H,#14H
     MOV A,#01H
     ADD A,42H
     DA A
     MOV 42H,A
     CJNE A,#60H,RETURN
     MOV 42H,#00H
     MOV A,#01H
     ADD A,41H
     DA A
     MOV 41H,A
     CJNE A,#60H,RETURN
     MOV 41H,#00H
     MOV A,#01H
     ADD A,40H
     DA A
     MOV 40H,A
     CJNE A,#24H,RETURN
     MOV 40H,#00H
RETURN:
     SETB TR0
     POP Acc
     POP PSW
     RETI
/*************查表子程序程序***************/
SEG:MOV DPTR,#TAB
    MOVC A,@A+DPTR
        CPL A
        MOV P0,A
        RET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1mS延时子程序*****************/
DELAY1MS:MOV R7,#04H
     D1: MOV R6,#7DH
         DJNZ R6,$
         DJNZ R7,D1
         RET
/*************10mS延时子程序****************/
DELAY10MS:MOV R7,#28H
      D2: MOV R6,#7DH
          DJNZ R6,$
          DJNZ R7,D2
          RET
/*************100mS延时子程序****************/
DELAY100MS:MOV R7,#02H
      DEL1:MOV R6,#0C8H
      DEL2:MOV R5,#7DH
      DEL3:DJNZ R5,DEL3
           DJNZ R6,DEL2
               DJNZ R7,DEL1
           RET
           END

网友A(2017-01-01):
膜拜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B:
这个很需要,可是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