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点阵!

楼主(2016-09-26):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seg[8]={0xFF,0x99,0x00,0x00,0x00,0x81,0xC3,0xE7};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k5=P3^4;
sbit k6=P3^5;
sbit k7=P3^6;
sbit k8=P3^7;
unsigned char i=0;
void main(){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TR0=1;
EA=1;
ET0=1;
P2=0Xff;
while(1);

}
void tm()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P3=0XFF;
switch(i)
{
case 0: k1=1; k2=1; k3=1; k4=1; k5=1; k6=1; k7=1; k8=0; i++; P3=seg[0]; break;
case 1: k1=1; k2=1; k3=1; k4=1; k5=1; k6=1; k7=0; k8=1; i++; P3=seg[1]; break;
case 2: k1=1; k2=1; k3=1; k4=1; k5=1; k6=0; k7=1; k8=1; i++; P3=seg[2]; break;
case 3: k1=1; k2=1; k3=1; k4=1; k5=0; k6=1; k7=1; k8=1; i++; P3=seg[3]; break;
case 4: k1=1; k2=1; k3=1; k4=0; k5=1; k6=1; k7=1; k8=1; i++; P3=seg[4]; break;
case 5: k1=1; k2=1; k3=0; k4=1; k5=1; k6=1; k7=1; k8=1; i++; P3=seg[5]; break;
case 6: k1=1; k2=0; k3=1; k4=1; k5=1; k6=1; k7=1; k8=1; i++; P3=seg[6]; break;
case 7: k1=0; k2=1; k3=1; k4=1; k5=1; k6=1; k7=1; k8=1; i=0; P3=seg[7]; break;
default: break;
}
}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全部亮~

网友A:
點陣電路的驅動需要行與列同時驅動,在程式內未見有行與列有同時驅動 ,,,因為看見樓主行與列皆用P3來控制

网友B:
可用2维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陣電路的驅動需要行與列同時驅動,在程式內未見有行與列有同時驅動 ,,,因為看見樓主行與列皆用P3來控制

最后自己搞明白了!是需要二个数组同时的扫描。并且方向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网友C:
中断标志位没有清0

网友D:
行,列同时扫描

网友E:
这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