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实验读取芯片唯一ID号

楼主(2016-09-27):
产品唯一的身份标识的作用:
    ●  用来作为序列号(例如USB字符序列号或者其他的终端应用);
    ●  用来作为密码,在编写闪存时,将此唯一标识与软件加解密算法结合使用,提高代码在闪存存储器内的安全性;
    ●  用来激活带安全机制的自举过程;
     96位的产品唯一身份标识所提供的参考号码对任意一个STM32微控制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的。用户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修改这个身份标识。按照用户不同的用法,可以以字节(8位)为单位读取,也可以以半字(16位)或者全字(32位)读取。嘿嘿,要注意大端小端模式哟~~~
以下是相关代码:
* 函数名:Get_ChipID
* 描述  :获取芯片ID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96位的ID是stm32唯一身份标识,可以以8bit、16bit、32bit读取
           提供了大端和小端两种表示方法
void Get_ChipID(void)
{
#if 1
    u32 ChipUniqueID[3];
     地址从小到大,先放低字节,再放高字节:小端模式
     地址从小到大,先放高字节,再放低字节:大端模式
ChipUniqueID[2] = *(__IO u32*)(0X1FFFF7E8);  // 低字节
ChipUniqueID[1] = *(__IO u32 *)(0X1FFFF7EC); //
ChipUniqueID[0] = *(__IO u32 *)(0X1FFFF7F0); // 高字节
printf("######## 芯片的唯一ID为: X-X-X  rn",ChipUniqueID[0],ChipUniqueID[1],ChipUniqueID[2]);
          //此条语句输出32位
#else   //调整了大小端模式,与ISP下载软件的一致
    u8 temp[12];
    u32 temp0,temp1,temp2;
    temp0=*(__IO u32*)(0x1FFFF7E8);    //产品唯一身份标识寄存器(96位)
    temp1=*(__IO u32*)(0x1FFFF7EC);
    temp2=*(__IO u32*)(0x1FFFF7F0);
    temp[0] = (u8)(temp0 & 0x000000FF);
    temp[1] = (u8)((temp0 & 0x0000FF00)>>8);
    temp[2] = (u8)((temp0 & 0x00FF0000)>>16);
    temp[3] = (u8)((temp0 & 0xFF000000)>>24);
    temp[4] = (u8)(temp1 & 0x000000FF);
    temp[5] = (u8)((temp1 & 0x0000FF00)>>8);
    temp[6] = (u8)((temp1 & 0x00FF0000)>>16);
    temp[7] = (u8)((temp1 & 0xFF000000)>>24);
    temp[8] = (u8)(temp2 & 0x000000FF);
    temp[9] = (u8)((temp2 & 0x0000FF00)>>8);
    temp[10] = (u8)((temp2 & 0x00FF0000)>>16);
    temp[11] = (u8)((temp2 & 0xFF000000)>>24);
    printf("######## STM32芯片ID为: %.2X%.2X%.2X%.2X-%.2X%.2X%.2X%.2X-%.2X%.2X%.2X%.2X rn",
  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temp[6],temp[7],temp[8],temp[9],temp[10],temp [11]); //串口打印出芯片ID
#endif
}
* 函数名:Get_ChipInfo(void)
* 描述  :获取芯片Flash 大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void Get_ChipInfo(void)
{
   uint32_t ChipUniqueID[3];
  u16 STM32_FLASH_SIZE;
   ChipUniqueID[0] = *(__IO u32 *)(0X1FFFF7F0); // 高字节
   ChipUniqueID[1] = *(__IO u32 *)(0X1FFFF7EC); //
   ChipUniqueID[2] = *(__IO u32 *)(0X1FFFF7E8); // 低字节
   STM32_FLASH_SIZE= *(u16*)(0x1FFFF7E0);    //闪存容量寄存器
   printf("rn########### 芯片的唯一ID为: %X-%X-%X n",
           ChipUniqueID[0],ChipUniqueID[1],ChipUniqueID[2]);
   printf("rn########### 芯片flash的容量为: %dK n", STM32_FLASH_SIZE);
   printf("rn########### 烧录日期: "__DATE__" - "__TIME__"n");
      //输出使用固件库版本号
  printf("rn########### 代码固件库版本: V %d.%d.%d n",__STM32F10X_STDPERIPH_VERSION_MAIN,__STM32F10X_STDPERIPH_VERSION_SUB1,__STM32F10X_STDPERIPH_VERSION_SUB2);
}

网友A:
你好    非常感谢的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