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864显示问题

楼主(2016-09-27):
先按K2,K3,K4,12864显示正常; 但是一旦按了K1循环显示之后,再按K2,K3,K4,12864显示不正常,总是错位一行(半行),找了半天没有发现原因,请高手指正,多谢多谢

正常显示

正常显示

不正常显示

不正常显示

源文件

楼主:
并且K1循环显示的时候,就有些问题,似乎就错了半行!但是从程序中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A:
8.2.2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2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单纯的12864静态显示设计,没有什么问题,在我的文件当中,已将其写成库文件模版,如果没有循环显示,一切正常。。。。。,还是谢谢

楼主:
自己发现问题了,显示页大于7的时候,下一次显示就会出现问题,将循环语句改为
        Write_one_shuzi(si,(6+i)%8,13);
这样页就不会大于7,上述错行显示也就不会存在!可以试一试页大于7,看看其奇怪效果!

网友B:
看看程序是不是有问题,我认为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C:
我认为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D(2016-11-06):
按键K1引脚与12864显示都同时用到了P0.0引脚,肯定是冲突了,所以只有你按了K1之后显示才会不正常。开发板中会有引脚共用,自己引线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有时候调试程序要注意引脚共用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