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与锁存器的区别

楼主(2016-09-27):
控制多个led,没有必要用锁存器吧?

网友A:
锁存器与触发器的区别

锁存器与触发器的区别在于触发信号的作用范围。触发器是边沿触发,在触发脉冲的上升沿锁存该时刻的D端信号,例如74LS377;锁存器是电平触发,在CP脉冲有效期间(74LS373是门控端G高电平),且输出允许(oe非 有效)条件下,Q端信号随D端信号变化而变化,即4.1.2中所述钟控RS触发器的“透明”特性,当CP脉冲有效结束跳变时,锁存该时刻的D端信号。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978-7-111-21516-5

网友A:
锁存器与触发器的特性不同,体现在CP脉冲的作用域不同。

触发器输出端的状态变化是在CP脉冲上升沿时刻触发变化,其余时间保持不变。

锁存器具有“透明”特性,在CP有效期间,输出端Q状态跟随输入端信号D变化而变化,可多次变化,即存在“空翻”现象;

CP锁存沿,锁存该时刻的输入信号相应输出;在CP无效期间,保持已锁存的信号输出。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978-7-111-21516-5

单片机应用必须先学好模电和数电,否则不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