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864液晶逐字显示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2016-09-27):
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分享一个lcd12864液晶逐字显示的源程序,也就是屏幕上面的字是像打字机一样一个个的打出来的,而不是同时出现.还带proteus,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所有资料下载:

逐字显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sbit DI=P2^2;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RW=P2^1; // 读\写 选择
sbit E=P2^0; // 读\写使能
sbit CS1=P2^4; // 片选1
sbit CS2=P2^3; // 片选2
unsigned int number=0,mstcnt=0;
unsigned char code ziku[]={
/*--  文字:  广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04,0x04,0x04,0x04,0x05,0x06,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0x40,0x3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西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F2,0x12,0x12,0x12,0xFE,0x12,0x12,0x12,0xFE,0x12,0x12,0x12,0xF2,0x02,0x00,
0x00,0x7F,0x28,0x24,0x22,0x21,0x20,0x20,0x20,0x21,0x22,0x22,0x22,0x7F,0x00,0x00,

/*--  文字:  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F2,0x92,0x92,0x92,0x9E,0x80,0x80,0x00,0x00,
0x00,0x00,0xFF,0x40,0x20,0x10,0x00,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F0,0x00,0x00,

/*--  文字:  族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F9,0x4E,0x48,0xC8,0x20,0x98,0x6F,0x4A,0xC8,0x48,0x48,0x48,0x08,0x00,
0x40,0x38,0x07,0x40,0x80,0x7F,0x40,0x42,0x22,0x12,0x0F,0x12,0x22,0x42,0x42,0x00,

/*--  文字:  大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A0,0x7F,0xA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00,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1,0x06,0x08,0x30,0x60,0xC0,0x40,0x00,

/*--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30,0x10,0x12,0x5C,0x54,0x50,0x51,0x5E,0xD4,0x50,0x18,0x57,0x32,0x1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58,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环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2,0x22,0xFE,0x22,0x22,0x00,0x02,0xC2,0x32,0xFE,0x42,0x82,0x02,0x02,0x00,
0x00,0x04,0x04,0x03,0x12,0x0A,0x04,0x03,0x00,0x00,0xFF,0x00,0x00,0x03,0x0E,0x00,

/*--  文字:  境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0,0xFE,0x20,0x20,0x00,0x24,0xAC,0xB4,0xA5,0xA6,0xB4,0xAC,0x24,0x00,0x00,
0x10,0x30,0x1F,0x08,0x08,0x00,0x80,0x4F,0x3A,0x0A,0x0A,0x7A,0x8F,0x80,0xE0,0x00,

/*--  文字:  优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20,0xF8,0x17,0x02,0x10,0x10,0xF0,0x1F,0xF0,0x12,0x1C,0x14,0x1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40,0x20,0x18,0x07,0x00,0x3F,0x40,0x40,0x40,0x78,0x20,0x00,

/*--  文字:  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4,0x84,0x94,0x95,0x96,0x94,0xFC,0x94,0x96,0x95,0x94,0x94,0x84,0x80,0x00,
0x80,0x80,0x44,0x44,0x24,0x14,0x0C,0x07,0x0C,0x14,0x24,0x64,0xC4,0x44,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58,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历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E,0x02,0x22,0x22,0x22,0x22,0xFA,0x22,0x22,0x22,0xE2,0x02,0x02,0x00,
0x40,0x30,0x0F,0x00,0x40,0x20,0x18,0x06,0x01,0x00,0x20,0x60,0x3F,0x00,0x00,0x00,

/*--  文字:  史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
0x80,0x80,0x41,0x40,0x22,0x14,0x08,0x17,0x20,0x20,0x20,0x40,0x41,0xC0,0x40,0x00,

/*--  文字:  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10,0xFC,0x03,0xF8,0x20,0x10,0x0C,0x17,0xA4,0x44,0xB4,0x0C,0x04,0x04,0x00,
0x40,0x70,0x03,0x00,0x38,0x40,0x40,0x45,0x59,0x40,0x40,0x70,0x01,0x13,0x61,0x00,

/*--  文字:  久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80,0x40,0x30,0x0C,0x0B,0x08,0xC8,0xBC,0x08,0x00,0x00,0x00,0x00,0x00,
0x40,0x41,0x20,0x20,0x10,0x08,0x04,0x03,0x00,0x01,0x06,0x18,0x30,0x60,0x2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8,0x24,0x24,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欢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4,0x24,0x44,0x84,0x64,0x1C,0x20,0x18,0x0F,0xE8,0x08,0x08,0x28,0x18,0x08,0x00,
0x20,0x10,0x4C,0x43,0x43,0x2C,0x20,0x10,0x0C,0x03,0x06,0x18,0x30,0x60,0x20,0x00,

/*--  文字:  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1,0xCE,0x04,0x00,0xFC,0x04,0x02,0x02,0xFC,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40,0x20,0x1F,0x20,0x40,0x47,0x42,0x41,0x40,0x5F,0x40,0x42,0x44,0x43,0x40,0x00,

/*--  文字:  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40,0xF0,0x2C,0x43,0x20,0x98,0x0F,0x0A,0xE8,0x08,0x88,0x28,0x1C,0x08,0x00,
0x00,0x00,0x7F,0x00,0x10,0x0C,0x03,0x21,0x40,0x3F,0x00,0x00,0x03,0x1C,0x08,0x00,

/*--  文字:  的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8,0x8C,0x8B,0x88,0xF8,0x40,0x30,0x8F,0x0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
0x00,0x7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0x00,0x03,0x26,0x40,0x20,0x1F,0x00,0x00,

/*--  文字:  到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2,0x72,0x2A,0x26,0xE2,0x2A,0x72,0x22,0x00,0xF8,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42,0xC2,0x42,0x22,0x3F,0x22,0x12,0x12,0x00,0x0F,0x40,0x80,0x7F,0x00,0x00,

/*--  文字:  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84,0x84,0x94,0xA4,0xC4,0xFF,0x84,0xC4,0xB4,0x94,0x84,0x84,0x80,0x00,
0x20,0x20,0x10,0x10,0x08,0x04,0x02,0xFF,0x01,0x02,0x04,0x08,0x18,0x30,0x1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5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计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1,0x2E,0xE4,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00,
0x00,0x00,0x00,0x7F,0x20,0x10,0x08,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7,0xFA,0xAA,0xAE,0xAA,0xAA,0xA8,0xAC,0xAB,0xAA,0xFE,0x0A,0x02,0x02,0x00,
0x08,0x08,0x8B,0x6A,0x1E,0x0A,0x0A,0x0A,0x0A,0xFE,0x0A,0x0B,0x08,0x08,0x08,0x00,

/*--  文字:  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C8,0xFF,0x48,0x88,0x08,0x00,0xFE,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41,0x30,0x0C,0x03,0x00,0x00,0x00,0x3F,0x40,0x78,0x00,

/*--  文字:  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2,0x92,0x72,0xFE,0x51,0x91,0x00,0x22,0xCC,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4,0x02,0x01,0x00,0xFF,0x00,0x04,0x04,0x04,0x02,0x02,0x02,0xFF,0x01,0x01,0x00,

/*--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30,0x10,0x12,0x5C,0x54,0x50,0x51,0x5E,0xD4,0x50,0x18,0x57,0x32,0x1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

/*--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30,0x10,0x12,0x5C,0x54,0x50,0x51,0x5E,0xD4,0x50,0x18,0x57,0x32,0x1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

/*--  文字:  院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FE,0x02,0x32,0x4A,0x86,0x0C,0x24,0x24,0x25,0x26,0x24,0x24,0x24,0x0C,0x04,0x00,
0xFF,0x00,0x02,0x04,0x83,0x41,0x31,0x0F,0x01,0x01,0x7F,0x81,0x81,0x81,0xF1,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checkstate()
{
        unsigned char dat;
        DI=0;
        RW=1;
        do
        {
                P1=0x00;
                E=1;
                dat=P1;
                E=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while(!(dat==0x00));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写命令
{
        checkstate();
        RW=0;
        P1=command;
        E=1;
        E=0;
}
void writedate(unsigned char date)                //写数据
{
   checkstate();
   DI=1; RW=0;
   P1=date;
   E=1; E=0;
}
void cleanscreen()                                                 //清屏
{
        unsigned char page,i;
        for(page=0xb8;page<0xc0;page++)
        {
                writecommand(page);
                writecommand(0x40);
                for(i=0;i<64;i++)
                        writedate(0x00);
        }
}
void choosescreen(unsigned char NO)                //选择屏幕
{
        switch (NO)
        {
                case        0:
                        CS1=0;
                        CS2=0;
                        break;
                case        1:
                        CS1=0;
                        CS2=1;
                        break;
                case        2:
                        CS1=1;
                        CS2=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ce_init(void)
{
        writecommand(0xc0);
        writecommand(0x3f);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int i,m;
        choosescreen(1);
        writecommand(0xb8);
        writecommand(0x40);
        for(i=0;i<count*16;i++)
        {
                if(i!=0&&i%16==0)
                        m++;
                switch (i)
                {
                        case        64:
                                choosescreen(2);
                                writecommand(0xb8);
                                writecommand(0x40);
                                break;
                        case        128:
                                choosescreen(1);
                                writecommand(0xba);
                                writecommand(0x40);
                                break;
                        case        192:
                                choosescreen(2);
                                writecommand(0xba);
                                writecommand(0x40);
                                break;
                        case        256:
                                choosescreen(1);
                                writecommand(0xbc);
                                writecommand(0x40);
                                break;
                        case        320:
                                choosescreen(2);
                                writecommand(0xbc);
                                writecommand(0x40);
                                break;
                        case        384:
                                choosescreen(1);
                                writecommand(0xbe);
                                writecommand(0x40);
                                break;
                        case        448:
                                choosescreen(2);
                                writecommand(0xbe);
                                writecommand(0x4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date(*(ziku+i+m*16));
        }
        choosescreen(1);
        writecommand(0xb9);
        writecommand(0x40);
        m=0;

        for(i=0;i<count*16;i++)
        {
                if(i!=0&&i%16==0)
                        m++;
                switch (i)
                {
                        case        64:
                                choosescreen(2);
                                writecommand(0xb9);
                                writecommand(0x40);
                                break;
                        case        128:
                                choosescreen(1);
                                writecommand(0xbb);
                                writecommand(0x40);
                                break;

                        case        192:
                                choosescreen(2);
                                writecommand(0xbb);
                                writecommand(0x40);
                                break;
                        case        256:
                                choosescreen(1);
                                writecommand(0xbd);
                                writecommand(0x40);
                                break;
                        case        320:
                                choosescreen(2);
                                writecommand(0xbd);
                                writecommand(0x40);
                                break;
                        case        384:
                                choosescreen(1);
                                writecommand(0xbf);
                                writecommand(0x40);
                                break;
                        case        448:
                                choosescreen(2);
                                writecommand(0xbf);
                                writecommand(0x4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date(*(ziku+i+m*16+16));
        }
        m=0;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mstcnt++;
        if(mstcnt==2000)
    {
                mstcnt=0;
                number++;

        }
}
main()
{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TR0=1;
        ET0=1;
        EA=1;

        E=1;
        choosescreen(0);
        cleanscreen();

        lce_init();

        while(1)
        {
                display(number);
                if(number==33)
                {
                        number=0;
                        choosescreen(0);
                        cleanscreen();
                }
        }

}

网友A(2018-05-16):
您好,你现在显示的文字不是我想要的文字。需要怎么改,还是使用什么样的字模提取软件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