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液位监控系统 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2016-09-27):
给51黑电子论坛的坛友们分享一个51单片机做的液位监控系统的proteus仿真,下面是原理图:
按键:
液位监控系统程序流程图:
液位监控系统的部分源程序预览: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TLC254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2^4;                //电机PWM输出端口
sbit SW=P2^5;                //电机正反转控制端口
sbit K1=P3^0;                //功能设置按键
sbit K2=P3^1;                //加按键
sbit K3=P3^2;                //减按键

uchar ratio=10;                //PWM占空比
uchar count=0;                //PWM定时计数
uchar func=0;                //系统功能,0当前状态,1上下限设置,2电机转速
uchar high=150,low=50,height=0;
uchar LCD_Buf1[16]={"W = 000.0m"};
uchar LCD_Buf2[16]={"T = 000.0C"};
uchar LCD_Buf3[16]={"H = 150.0m"};
uchar LCD_Buf4[16]={"L = 050.0m"};
uchar LCD_Buf5[16]={"Full = 384r/m"};
uchar LCD_Buf6[16]={"Now  = 000r/m"};

//------------------------------------------------------
//显示温度及液位
//------------------------------------------------------
void Display_HT(void)
{
        uint volt,t;
        //电压值显示数据处理
        volt=TLC2543(0)*50.0/4095*102.3/2.5;
        LCD_Buf1[4]=volt/1000+'0';
        LCD_Buf1[5]=volt/100%10+'0';
        LCD_Buf1[6]=volt/10%10+'0';
        LCD_Buf1[8]=volt%10+'0';
        //温度值显示数据处理
        t=ReadTemperature();
        LCD_Buf2[4]=t/1000+'0';
        LCD_Buf2[5]=t/100%10+'0';
        LCD_Buf2[6]=t/10%10+'0';
        LCD_Buf2[8]=t%10+'0';

        LCD_Buf2[15]='A';
        //刷新LCD数据
        LCD_Display_String(0,0,LCD_Buf1);
        LCD_Display_String(0,1,LCD_Buf2);
}

//------------------------------------------------------
//上限设置程序
//------------------------------------------------------
void High_Set()
{
        uint x;
        if(K2==0)                                //加按键
        {        Delay(10);
                if((K2==0)&&(high<102))
                        high++;
                while(K2==0);
        }
        if(K3==0)                                //减按键
        {        Delay(10);
                if((K3==0)&&(high>low))
                        high--;
                while(K3==0);
        }
        //上限显示数据处理
        x=high*10;
        LCD_Buf3[4]=x/1000+'0';
        LCD_Buf3[5]=x/100%10+'0';
        LCD_Buf3[6]=x/10%10+'0';
        LCD_Buf3[8]=x%10+'0';

        LCD_Buf4[15]='B';
        //刷新LCD数据
        LCD_Display_String(0,0,LCD_Buf3);
        LCD_Display_String(0,1,LCD_Buf4);
}

//------------------------------------------------------
//下限设置程序
//------------------------------------------------------
void Low_Set()
{
        uint x;
        if(K2==0)                                //加按键
        {        Delay(10);
                if((K2==0)&&(low<high))
                        low++;
                while(K2==0);
        }
        if(K3==0)                                //减按键
        {        Delay(10);
                if((K3==0)&&(low>1))
                        low--;
                while(K3==0);
        }
        //下限显示数据处理
        x=low*10;
        LCD_Buf4[4]=x/1000+'0';
        LCD_Buf4[5]=x/100%10+'0';
        LCD_Buf4[6]=x/10%10+'0';
        LCD_Buf4[8]=x%10+'0';

        LCD_Buf4[15]='C';
        //刷新LCD数据
        LCD_Display_String(0,0,LCD_Buf3);
        LCD_Display_String(0,1,LCD_Buf4);
}

//------------------------------------------------------
//显示电机全速与当前转速
//------------------------------------------------------
void Display_Motor()
{
        uint x;
        //电机当前转速显示数据处理
        switch(ratio)
        {
                case 100:        x=384;break;
                case 43:        x=192;break;
                case 26:        x=115;break;
                case 0:                x=0;
        }
        LCD_Buf6[7]=x/100+'0';
        LCD_Buf6[8]=x/10%10+'0';
        LCD_Buf6[9]=x%10+'0';

        LCD_Buf6[15]='D';
        //刷新LCD数据
        LCD_Display_String(0,0,LCD_Buf5);
        LCD_Display_String(0,1,LCD_Buf6);

}
//------------------------------------------------------
//K1按键扫描及系统功能
//------------------------------------------------------
void Func_Choice()
{
        if(K1==0)
        {        Delay(10);
                if(K1==0)
                        func=(++func)%4;
                while(K1==0);
        }
        switch(func)
        {
                case 0:        Display_HT();break;
                case 1:        High_Set();break;
                case 2: Low_Set();break;
                case 3: Display_Motor();
        }
}

//------------------------------------------------------
//电机转速和转向控制
//------------------------------------------------------
void Motor()
{
        uchar l;
        l=TLC2543(0)*5.0/4095*102.3/2.5;
        if(l<low)                        //低于下限正转
        {
                SW=0;
                if(l<low*0.1)        ratio=100;
                if((l>=low*0.1)&&(l<low*0.3))        ratio=42;
                if(l>=low*0.3)        ratio=26;
        }
        else if(l>high)                //高于上限反转
        {
                SW=1;
                if(l<high+(204.7-high)*0.7)                ratio=26;
                if((l>=high+(204.7-high)*0.7)&&(l<high+(204.7-high)*0.9))        ratio=43;
                if(l>=high+(204.7-high)*0.9)        ratio=100;
        }
        else
                ratio=0;
}

//------------------------------------------------------
//定时中断初始化程序
//------------------------------------------------------
void T0_Init()
{
        TMOD=0x01;                                        //设置T0工作方式2
        TH0=(65535-500)/256;                //定时1000us
        TL0=(65536-500)%256;
        EA=1;                                                //开T0中断
        ET0=1;
        TR0=1;                                                //启动定时
}
//------------------------------------------------------
//T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256;                //定时1000us
        TL0=(65536-500)%256;
        if(ratio==0)        PWM=1;
        else if(ratio==100)        PWM=0;
        else
        {        count++;
                if(count==100)        count=0;
                if(count==1)                PWM=0;
                else if(count==(ratio+1))        PWM=1;
        }
}

void main()
{
        LCD_Init();                //液晶显示器初始化
        T0_Init();                //中断初始化
        while(1)
        {
                Func_Choice();                //系统功能选择
                Motor();                        //电机控制
        }
}

液位监控系统的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网友A(2017-01-03):
非常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B(2018-05-06):
代码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