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s1101温湿度检测仿真及源程序有错误 求帮助

楼主(2016-09-27):
下面给51黑电子论坛的坛友分享一个温度速检测的仿真,湿度部分是用hs1101来实现的,温度部分用的常见的ds18b20.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源程序无法编译:
#include<reg52.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DQ=P3^4;                //     18b20总线
unsigned char  dat[9]={0};                        //温度
unsigned char  shuju1[9]={0};         //湿度

uchar code table1[17]={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54,0x45,0x4d,0x50,0x2d,0x2e,0x20};        //温度调用
uchar code table2[16]={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53,0x48,0x49,0x25,0x2e,0x20};            //湿度调用

/**************1602d调用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shuju(uchar shuju);
void init();
void delay(uchar z);

/**************18b20调用函数**************/
unsigned char reset(void);           //18b20初始化//
void write(uchar dat);               //18b20写时序
unsigned char read(void);            //18b20读时序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18b20读二进制16位温度
void yanshi(unsigned int us);

/****************hs1101调用函数*************************/
void readfrequency(void);                        //        读频率函数//
bit minrange=0;                                                //湿度下限标志位//
bit maxrange=0;                                                //湿度上限标志位//
bit T0Over=0;                                                //定时器结束标记

unsigned char w,x,y;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readtemperature();
                write_com(0x80);
                write_shuju(table1[dat[0]]);
                write_com(0x81);
                write_shuju(table1[dat[1]]);
                write_com(0x82);
                write_shuju(table1[dat[2]]);
                write_com(0x83);
                write_shuju(table1[dat[3]]);
                write_com(0x84);
                write_shuju(table1[dat[4]]);
                write_com(0x85);
                write_shuju(table1[dat[5]]);
                write_com(0x86);
                write_shuju(table1[dat[6]]);
                write_com(0x87);
                write_shuju(table1[dat[7]]);
                write_com(0x88);
                write_shuju(table1[dat[8]]);
                readfrequency();
        }

}

/*****************1602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z)
{
        uint a,b;
        for(a=0;a<z;a++)
                for(b=0;b<110;b++);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
{
        en=0;
        write_com(0x38);                //设置为8位并行,显示2行,5*7点阵显示
        write_com(0x0c);                //设置显示开 无光标 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1);                  //清屏指令
        write_com(0x80);
}

/***************1602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1=com;
        delay(5);
        en=1;
        en=0;
}

/**************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shuju(uchar shuju)
{
        rs=1;
        rw=0;
        P1=shuju;
        delay(5);
        en=1;
        en=0;
}

/*************18b20微秒延时********************/
void yanshi(unsigned int us)
{
        int s;
        for(s=0;s<us;s++);
}

/************************18b20初始化********/
unsigned char 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presence;
        DQ=0;
        yanshi(60);       //大概480微秒
        DQ=1;
        yanshi(8);                 //延时大概50微秒
        presence=DQ;
        yanshi(14);
        return(presence);
}
/*************18b20写时序*************************/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yanshi(16);
                DQ=1;
                dat>>=1;
        }
}

/***************18b20读时序*********************/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dat=0;
        for(i=8;i>0;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yanshi(7);
        }
        return (dat);
}

/**************18b20读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int temperature;
        reset();
        write(0xcc);
        write(0x44);
        reset();
        write(0xcc);
        write(0xbe);
        temperature=read();
        temp=read();
        temperature=temperature|(temp<<8);
        dat[0]=10;
        dat[1]=11;
        dat[2]=12;
        dat[3]=13;
        dat[4]=16;
        if(temperature<0)
        {
                dat[4]=14;
                temperature=~temperature+1;
        }
        dat[5]=(temperature*10/16)/100;
        dat[6]=((temperature*10/16)%100)/10;
        dat[7]=15;
        dat[8]=((temperature*10/16)%100)%10;
}

/****************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1=0;
        TR0=0;
        TF0=0;
    ET0=0;
    T0Over=1;
}

/*************湿度传感器频率采集及转换模块***************/
void readfrequency()
{
        unsigned int ftequency,RH;
        TMOD=0x51;
        TH0=0x4C;
        TL0=0X00;
        TH1=0;
        TL1=0;
        TR1=1;
        TR0=1;
    ET0=1;
    ET1=0;
        EA=1;
        T0Over=0;
        while(!T0Over)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shuju(table2[shuju1[0]]);
        write_com(0x80+0x41);
        write_shuju(table2[shuju1[1]]);
        write_com(0x80+0x42);
        write_shuju(table2[shuju1[2]]);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shuju(table2[shuju1[3]]);
        write_com(0x80+0x44);
        write_shuju(table2[shuju1[4]]);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shuju(table2[shuju1[5]]);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shuju(table2[shuju1[6]]);
        write_shuju(table2[shuju1[7]]);
        write_shuju(table2[shuju1[8]]);
        ftequency=(TH1*256+TL1)*20;
        minrange=0;
        maxrange=0;
        if(ftequency)
        {
                if(ftequency<6033)
                        maxrange=1;
                if(ftequency>7351)
                        minrange=1;
                if(6330<ftequency<=7351)
                        RH=5880-0.8*ftequency;
                if(6033<=ftequency<=6330)
                        RH=5860-0.8*ftequency;
                shuju1[0]=10;
                shuju1[1]=11;
                shuju1[2]=12;
                shuju1[3]=15;
                shuju1[4]=RH/100;
                shuju1[5]=(RH%100)/10;
                shuju1[6]=14;
                shuju1[7]=(RH%10);
                shuju1[8]=13;
        }
}

以上程序无法编译,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7-04-18):
貌似不错的样子

网友B:
hs1101可以用可变电容代替环境湿度变化吗,能否加入温度上下限报警功能呢??

网友C(2017-06-07):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网友D(2018-04-18):
您好。我看了您的程序。并且觉得跟我要做的特别像,所以想跟您讨论一下,麻烦您给我个联系方式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看了您的程序。并且觉得跟我要做的特别像,所以想跟您讨论一下,麻烦您给我个联系方式可以吗

你好,可以加一下您吗

网友F(2018-07-30):
不错收下了,先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可以加一下您吗

你做好了吗?

网友G(2018-09-20):
下载下来为什么是错误

网友H(2019-04-26):
资料不错,拿走,谢谢。

网友I(2019-10-23):
标记下,用到

网友J(2020-03-11):
你好可以加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J:
你好我打不开那个仿真

网友K(2020-05-14):
仿真工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