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 时钟显示 汇编语言编程带proteus仿真

楼主(2016-09-27):
一个用51单片机做的LCD1602 时钟显示 下面是仿真原理图,采用汇编语言来编程.
时钟程序的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源程序:
;/********************************************************************************
;                               LCD1602 时钟显示Cekong time测控何小双
;********************************************************************************/
          RS   EQU  P2.0;    //控制端接口
          R_W  EQU  P2.1
          E    EQU  P2.2
          DB0_DB7  EQU  P0
;***********定义时、分、秒及50ms单元*******
          DI_DA   DATA 20H
          SEC     DATA 21H
          MIN     DATA 22H
          HOUR    DATA 23H
;************程序开始***********************
          ORG  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定时器TO的中断入口地址
          LJMP CLOCK
          ORG  0030H
MAIN:MOV TMOD,#01H                   //工作方式1.16位定时计数
     MOV TL0,#0B0H                          //设置初值
     MOV TH0,#03CH
     SETB  ET0         //允许T0中断
     SETB  TR0          //启动T0
     MOV DI_DA,#00H
     SETB  EA                //总中断开放
     MOV   SP,#60H     //设置堆栈指针
     LCALL  INITIAL           //初始化
     LCALL  CLS                   //清屏
;*************显示Cekong time**************
     MOV A,#10000000B
     LCALL WRITE_COM
     MOV   DPTR,#LINE0
     LCALL DISP
;***********************************************
     MOV A,#11000000B
     LCALL WRITE_COM
     MOV DPTR,#LINE1
     LCALL DISP
;***********************************************
     MOV A,#11001100B
     LCALL WRITE_COM
     MOV DPTR,#LINE1
     LCALL DISP
;****************计时开始***********************
BEGIN:MOV P1,#7FH
      MOV A,P1
      CJNE A,#7FH,NEXT        //首先对两个规定的操作数进行比较,然后根据比较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转移--若两个操作数相等,程序按顺序往下执行NEXT;
;      SETB P1.7
      ACALL CONV  //计时转换
      ACALL DIS         //显示出时间
      AJMP BEGIN
NEXT: ACALL KEY
      AJMP BEGIN
;****************扫描按键***********************
KEY:  ACALL DEL10MS                 //软件滤波        delay后检测
      JB  P1.4,HOUR_KEY                                 //1.4和1.5硬件设计
MIN_ADJ:CLR C
        MOV A,MIN
        INC A
        DA A
        CJNE A,#60H,X1
        CLR A
X1:     MOV MIN,A
        ACALL DIS
        ACALL DEL200MS
        MOV P1,#7FH
        JNB P1.4,MIN_ADJ
HOUR_KEY:JB P1.5,X2
HOUR_ADJ:CLR C
         MOV A,HOUR
         INC A
         DA A
         CJNE A,#24H,X3
         CLR A
X3:      MOV HOUR,A
         ACALL DIS
         ACALL DEL200MS
X2:      MOV P1,#7FH
         JNB P1.5,HOUR_ADJ
        // SETB P1.7
         RET
;**********************计时转换*************************
CONV:    MOV A,DI_DA
         CJNE A,#14H,DONE
         MOV DI_DA,#00H
         MOV A,SEC
         ADD A,#01H
         DA  A
         MOV SEC,A
         CJNE A,#60H,DONE
         MOV SEC,#00H
         MOV A,MIN
         ADD A,#01H
         DA  A
         MOV MIN,A
         CJNE A,#60H,DONE
         MOV MIN,#00H
         MOV A,HOUR
         ADD A,#01H
         DA  A
         MOV HOUR,A
         CJNE A,#24H,DONE
         MOV HOUR,#00H
DONE:    RET
;******************显示时间****************************
DIS:    MOV A,#11000100B
                //MOV   A,#00111000B 当为这个值是能在lcd显示跳秒,但就是不知道上面的值在protues中怎么就不能正常显示,而实际中能显示
         LCALL WRITE_COM
         MOV   A,HOUR
         SWAP  A ///累加器内高低半字节交换
         ANL   A,#0FH
         ADD   A,#30H
         LCALL WRITE_DATA
         MOV   A,HOUR
         ANL   A,#0FH
         ADD   A,#30H
         LCALL WRITE_DATA
         MOV   A,#3AH
         LCALL WRITE_DATA
;********************************************
        MOV   A,MIN
         SWAP  A
         ANL   A,#0FH
         ADD   A,#30H
         LCALL WRITE_DATA
         MOV   A,MIN
         ANL   A,#0FH
         ADD   A,#30H
         LCALL WRITE_DATA
         MOV   A,#3AH
         LCALL WRITE_DATA            //分
;******************************************
         MOV   A,SEC
         SWAP  A
         ANL   A,#0FH
         ADD   A,#30H
         LCALL WRITE_DATA
         MOV   A,SEC
         ANL   A,#0FH
         ADD   A,#30H
         LCALL WRITE_DATA
         RET                                   //秒
;*****************50ms定时中断服务子程序***************
CLOCK:   MOV   TL0,#0B0H
         MOV   TH0,#3CH
         INC    DI_DA        //增加1
         RETI
;*****************显示字符串到LCD子程序****************
DISP:     PUSH   ACC
DISP_LOOP:CLR A
          MOVC A,@A+DPTR
          JZ   END_DISP
          LCALL WRITE_DATA
          INC DPTR
          SJMP DISP_LOOP
END_DISP: POP  ACC
          RET
;***************************************************************
;                      LCD1602初始化设定子程序
;***************************************************************
INITIAL:  MOV   A,#00111000B          //显示模式设置
          LCALL WRITE_COM
          MOV   A,#00001100B        //开显示及光标显示
          LCALL WRITE_COM
          MOV   A,#00000110B
          LCALL WRITE_COM
          RET

;*****************清除LCD1602子程序**********************
CLS:      MOV     A,#00000001B
          LCALL    WRITE_COM
          RET
;*****************写指令程序*********************************
WRITE_COM:    LCALL   CHECK_BUSY
              CLR     E
              CLR     RS
              CLR     R_W         //        RS与RW低电平
              SETB    E                 //E引脚来脉冲           从而实现写指令
              MOV     DB0_DB7,A
              CLR     E
              RET
;****************写数据到LCD子程序******************
WRITE_DATA:   LCALL   CHECk_BUSY
              CLR     E
              SETB    RS
              CLR     R_W
              SETB    E
              MOV     DB0_DB7,A
              CLR     E
              RET

;***************查询忙碌标志信号子程序**********
CHECK_BUSY:   PUSH    ACC                   //压进去
BUSY_LOOP:    CLR     E
              SETB    R_W
              CLR     RS
              SETB    E
              MOV     A,DB0_DB7
              CLR     E
              JB      ACC.7,BUSY_LOOP          //直接寻址位为1则转移
              POP     ACC                //推出来
              LCALL   DEL
              RET                                //DB7=1则忙反之不忙则可以接收数据与命令
;*******************************************************************************延时2.5ms子程序********************
DEL:          MOV     R6,#5
TX0:          MOV     R7,#248
              DJNZ    R7,[        DISCUZ_CODE_2        ]nbsp;                //248*2us*5
              DJNZ    R6,TX0
              RET

;*****************延时10ms子程序*********************
DEL10MS:      MOV     R5,#10H
TX1:          MOV     R4,#0FFH
              DJNZ    R4,$
              DJNZ    R5,TX1
              RET
;*****************延时200ms子程序********************
DEL200MS:     MOV     R3,#14H         //20*10ms
TX2:          ACALL   DEL10MS
              DJNZ    R3,TX2
              RET
;*****************字符串*****************************
LINE0:        DB "**CeKong2 Time**",00H         //第一行
LINE1:        DB "    ",00H                  //第二行标记
              END

网友A(2017-12-18):
坑人的程序,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