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制作最高精度时间系统,可移植到任何时钟程序中

楼主(2016-09-27):
用单片机制作最高精度时间系统,可移植到任何时钟程序中
可移植到任何数字时钟程序中,根据单片机型号以及晶振频率修改TH0和TL0的值。
智能日期时间累加,平闰年判断,当月天数判断功能,年计数值0~9999。
使用1秒的延迟函数,再加上时间判断计数函数的时间,误差非常大。
采用5毫秒定时器中断计数,中断触发后重置计数值并且5毫秒计数加1。
处理5毫秒计数以及时间判断计数函数,定时器仍在计数,准确触发高精度的5毫秒中断。
5毫秒计数加到200时,5毫秒计数清零并且触发时间计数函数,包含所有判断日期时间的指令在5毫
秒内完成,如5毫秒内无法完成请改成更长毫秒时间中断1次,避免出现中断重入等问题。
若发现bug或其他建议意见请及时在楼下回复。
下面是源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AUXR   = 0x8E;
sbit led=P3^2; //秒闪烁指示灯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ui y; //定义变量年
uc m,d,h,i,s,w; //定义变量月、日、时、分、秒、周
uc ms5; //5毫秒定时器中断计数
void InitTimer0(void){ //初始化5毫秒定时器,根据晶振频率修改TH0和TL0的值。
    TMOD = 0x01;
    TH0 = 0x28;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bit if_leap_year(ui y){ //平闰年检测,闰年返回1,平年返回0
  //闰年是4的倍数且不是100的倍数或者是400的倍数,否则是平年。
if((y%4 == 0 && y%100 != 0) || y%400 == 0){
return 1; //返回1表示闰年
} else { //否则就是平年
return 0; //返回0表示平年
}
}
uc get_mon_day_nbr(ui y,uc m){ //通过年月获取该月有多少天
if(m == 1 || m == 3 || m == 5 || m == 7 || m == 8 || m == 10 || m == 12) { //大
月则31天
  return 31;
}
if(m == 4 || m == 6 || m == 9 || m == 11){ //小月则30天
  return 30;
}
  if(m == 2){ //2月
   if(if_leap_year(y) == 1){ //闰年29天
   return 29;
   } else { //平年28天
   return 28;
   }
  }
return 0;
}

bit dt_is_ok(ui y,uc m,uc d,uc w,uc h,uc i,uc s){ //检测设置的日期时间格式是否有效 1有
效0无效
if(w > 7 || w < 1) return 0; //星期大于7或小于1 返回0
if(y > 9999 || m > 12 || m < 1 || d < 1) return 0; //年大于999 或 月大于12 或
月小于1 或日小于1 返回0
if(d > get_mon_day_nbr(y,m)) return 0; //通过年月获取当月天数 大于该值 返回0
if(h > 23 || i > 59 || s > 59) return 0; //时大于23 或 分大于59 或秒大于59 返回
0
return 1; //检测有效 返回1
}
bit set_time(ui yy,uc mm,uc dd,uc ww,uc hh,uc ii,uc ss){ //设置日期时间
  if(dt_is_ok(yy,mm,dd,ww,hh,ii,ss) == 1){  //检查日期时间格式有效
  y=yy;m=mm;d=dd;w=ww; //设置年月日周
  h=hh;i=ii;s=ss; //设置时分秒
  return 1;  //设置成功 返回1
  } else { //格式无效 返回0
  return 0;
}
}

void add_time(){ //时间步进1秒
s++; //秒加1
if(s>=60){ //秒加到60
s=0; //秒清零
i++; //分加1
  if(i>=60){ //分加到60
  i=0; //分清零
  h++; //时加1
   if(h>=24){ //时加到24
   h=0; //时清零
   d++; //日加1
   w++; //星期加1
   if(w > 7){ //星期超过7
   w=1; //星期等于1
   }
    if(d > get_mon_day_nbr(y,m)){  //日超过当前年月的天数
    d=1; //日清1
    m++; //月加1
     if(m > 12){ //月加到12以上
     m=1; //月清1
     y++; //年加1
      if(y >= 10000){ //年加到10000
      y=0; //年清零
      }
     }
    }
   }
  }
}
}
void main(){ //入口函数,上电复位后在此开始执行指令。
P3=0xFF; //设置P3口全部为高电平
set_time(2000,1,1,6,0,0,0); //设置日期时间
    AUXR |= 0x80;  //关闭定时器0的12分频
    InitTimer0(); //初始化5毫秒定时器
//死循环内可添加其他程序,只有中断触发后退出,中断返回后继续在原地运行程序。
  while(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5毫秒定时器中断
//重置TH0与TL0的值,根据晶振频率修改TH0和TL0的值。
    TH0 = 0x28;
    TL0 = 0x00;
   ms5++; //5毫秒中断计数加1
    if(ms5%100 == 0)led=~led;
     //5毫秒中断计数加到200 200*5=1000毫秒 1秒触发1次
    if(ms5 >= 200){
    ms5=0; //5毫秒计数清零
    add_time(); //时间步进1秒
    }

}

网友A:
很好...............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多长时间误差1秒??

网友C:
是只用单片机内部震荡器实现吗?

网友D(2016-10-28):
看看高到什么程度

网友E:
谁不是这么做的??这个的主要误差来源晶振的精度,不过如果定时器没有定时正确误差也会很大

网友F:
我觉得目前高精度还是需要温补晶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1s的中断

网友G:
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H:
參考看看,希望能得到收穫

网友I: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1s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1s的中断

你觉得TH0和TL0计数器计满需要1s时间?经过计算晶振频率要用32.768khz的,配置CLK_DIV寄存器为0x07即对系统时钟128进行分频,所以需要4.194304Mhz的晶振,分频后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最高1024bps,最后中断里处理时间计数指令平均需要几十毫秒。

网友J:
看看吧,反正也不懂

网友K:
年误差多少?

网友L:
这个是51单片机的程序吗?还是兼容stm系列的

网友M:
会有温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51单片机的程序吗?还是兼容stm系列的

只针对51指令集系列而设计的,其他指令集的可能需要修改一些头文件以及io口变量常量的定义声明方法以及配置的定时器的寄存器和中断触发方法就行,其他的日期时间设置走时判断语句大部分都不需要修改的。

楼主:
若是温漂对晶振频率影响非常大的话,你觉得数显挂钟以及热水器微波炉之类的设备在极端温度下运行,时间系统的误差会有多大?但规定范围内温漂对频率的影响不超过一定值的晶振是合格的。

楼主:
对于晶振的轻微温漂以及老化的影响而产生误差,通过gps/gsm/cdma模块更正时间保证零误差,还有长波授时的方法原理如同收音机,其中有bpc/jjy/wwvb/dcf/msf等,不同国家发射的协议以及覆盖范围发射时间都有不同,通常一个发射基站就能覆盖上千公里,根据发射的编码协议解码后获得时间写入内部时间系统走时,通常几小时或几天更正一次时间,而授时信号发射站以及网络授时服务器均采用原子钟计时,数亿年误差1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N:
正想学习做一个,看看必有收获。

网友O:
是只用单片机内部震荡器实现吗

网友P:
看看是什么好东东

网友Q: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R:
回复,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S:
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T:
看一下了,不错的程序

网友U:
有这么准吗

网友V:
难得时间计算的这么精确

网友W:
能不能自动校对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能不能自动校对时间呢?

校对时间数据需要模块,获取的时间用set_time();函数即可写入。

网友W:
引用 楼主:
校对时间数据需要模块,获取的时间用set_time();函数即可写入。

什么模块最好?加一个GPS模块用来对时也不错

网友X:
学习下楼主的高招

网友Y:
学习一下, 不知道懂不懂

网友Z:
么么么么么么

网友AA:
我想用32和ds12b887做一个时钟,借鉴借鉴程序

网友AB:
时间这么精确,赞一个!

网友AC:
用单片机制作最高精度时间系统,可移植到任何时

网友AD: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E(2016-11-27):
不用晶振吗

网友AF:
好的 看看啦 我也不知道

网友AG:
貌似新的单片机内部都带有时钟的,新手路过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W:
什么模块最好?加一个GPS模块用来对时也不错

任何的gps模块都必须有这种功能的,里面还有很多定位参数。

网友AH:
挺好的,下载了没事可以做做

网友AI:
看看代码效率如何

网友AJ:
很给力!
赞一个!

网友AK:
赞一个,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AL:
真是雪中送炭啊

网友AM:
得目前高精度还是需要温补晶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1s的中断

网友AN:
这个好呀,就想要精确点的

网友AO: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AP:
专业单片机正要求做这个呢,谢谢了

网友AQ:
参考参考

网友AR:
肯定不是高精度,因为没有同步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R:
肯定不是高精度,因为没有同步补偿

这当然是只用1片单片机实现的最高精度,没有任何模块所实现的,精度由晶振决定,时间同步需要扩展gps或网络模块。

网友AS:
间系统,可移植到任何时钟程序中 [修改]

网友AT:
thanks, i want it

网友AU:
有没有线路图呢?

网友AR:
引用 楼主:
这当然是只用1片单片机实现的最高精度,没有任何模块所实现的,精度由晶振决定,时间同步需要扩展gps或网 ...

1片单片机实现, 可以编写出跟时钟芯片一样高精度的程序

网友AV:
想自己做一个电子时钟,刚好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W:
想看看高手是怎么玩的

网友AX:
顶楼主啦..希望楼主多发精品好帖啦.....

网友AY:
感谢分享,新手学学 。

网友AZ:
怎么回事 回复一下看看       留个好评

网友BA:
看看有木有晶振补偿。

网友BB(2016-12-27):
希望这次有图

网友BC:
装修长城信息

网友BD:
可以分享下吗?
379531352@qq.com

网友BE:
不错的文件,可发到上面的盘里面

网友BF: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参考

网友BG:
有程序吗?

网友BH: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程序,还需要回复才能看。

网友BI:
yrfttredt5r6tyyyhuuiui

网友BJ:
为什么要关闭12分频???

网友BK:
学学用用,谢谢分享!

网友BL:
看一下什么好内容?

网友BM:
看看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BM:
为什么不用工作方式2

网友BN(2017-01-26):
高手给我写个时钟程序吧谢谢你

网友BO:
很好的代码

网友BP:
给力,正是我需要的,谢谢分享

网友BQ:
我也想学习楼主的程序

网友BR:
很好的代码赞一个!

网友BS:
加上误差校正就完美了

网友BT:
成更长毫秒时间中断1次

网友BU:
怎么能看到?

网友BV:
我以前下载过了吗?

网友BW:
引用 网友BV:
我以前下载过了吗?

看看研究一下。

网友BX:
新手学习中,谢谢分享源码参考。

网友BY:
刚入门,向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BZ:
误差来源晶振的精度

网友CA:
观摩观摩。。。。

网友CB:
看看  总是对自己有帮助

网友CC:


网友CD(2017-11-25):
看不懂,来学习下

网友CE(2021-07-27):
楼主 这个没有显示吧,只是内部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E:
楼主 这个没有显示吧,只是内部计数

没有的,显示自己加。

网友CF:
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