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单片机贪吃蛇的详细教程

楼主(2016-09-27):
一个“贪吃蛇”带你进入proteus的世界
首先我也是一个单片机和proteus的菜鸟,初识proteus,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从网上找到一些教程,又觉得特别扯淡,没有实际用途,没办法很快上手。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了一个贪吃蛇的例程,一下子来了兴趣,就在完成这个电路仿真的过程中也慢慢学会了proteus基本的操作。也希望分享给和我一样刚开始使用的proteus的菜鸟们。
话不多说!开始吧!
首先你得拥有一个proteus,开始我使用的是8.0版本,但是经常会出现自动退出现象,查了很多资料都没能解决 , 现在使用的是较为稳定的7.5版本。
8.0版本进入后点击上排的 ISIS图样进入原理图绘制,而7.5版本打开后直接进入原理图绘制:
圈起来的是重点哦!
那个向右边的三角是元器件放置,点击它再点击P即可进入元器件选择界面
在搜索框中输入你想放置的器件名称就可以搜索到,我也给大家附上了常用器件的名称对照表。

这个图标是放置接地 和电源等等的

了解这些后你就可以开始绘制一张贪吃蛇的原理图了,如下(proteus仿真是可以不用接入单片机最小系统的)

双击单片机,添入hex文件

好啦 现在点击右下角的  仿真开始咯?
贪吃蛇走起!

  //proteus仿真论坛:proteus.5d6d.com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NAKE 20                 //最大长度
#define TIME 50                 //显示延时时间
#define SPEED 71               //速度控制

sbit up=P3^3;       //down
sbit down=P3^1;
sbit right=P3^2;
sbit left=P3^4;
uchar x[SNAKE+1];
uchar y[SNAKE+1];
uchar time,n,i,e;              //延时时间,当前蛇长,通用循环变量,当前速度
char addx,addy;                //位移偏移量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char MS)
{
char us,usn;
while(MS!=0)
{
usn = 0;
while(usn!=0)
{
us=0xff;
while (us!=0){us--;};
usn--;
}
MS--;
}
}
/*******************************************
判断碰撞
*******************************************/
bit knock()
{bit k;
k=0;
if(x[1]>7||y[1]>7)k=1;                             //撞墙
for(i=2;i<n;i++)if((x[1]==x[i])&(y[1]==y[i]))k=1;  //撞自己
return k;
}
/*****************
上下左右键位处理
*****************/
void turnkey()// interrupt 0 using 2
{//up=1;
if(!left){addy=0;if(addx!=1)addx=-1; else addx=1;}
if(!right){addy=0;if(addx!=-1)addx=1; else addx=-1;}
if(!up){addx=0;if(addy!=-1)addy=1; else addy=-1;}
if(!down){addx=0;if(addy!=1)addy=-1; else addy=1;}
}
/*****************
乘方程序
*****************/
uchar mux(uchar temp)
{
if(temp==7)return 128;
if(temp==6)return 64;
if(temp==5)return 32;
if(temp==4)return 16;
if(temp==3)return 8;
if(temp==2)return 4;
if(temp==1)return 2;
if(temp==0)return 1;
return 0;
}
/*****************
显示时钟 显示程序
*****************/
void timer0(uchar k)
{while(k--)
{for(i=0;i<SNAKE+1;i++)
{P2=mux(x[i]);P1=255-mux(y[i]);
turnkey();                     //上下左右键位处理
delay(TIME);                   //显示延迟
P2=0x00;P1=0xff;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e=SPEED;
P0=0x00;
P1=0xff;
P2=0x00;
P3=0xff;
while(1)
{
for(i=3;i<SNAKE+1;i++)x[i]=100;for(i=3;i<SNAKE+1;i++)y[i]=100;//初始化
x[0]=4;y[0]=4;                                                //果子
n=3;                                                          //蛇长 n=-1
x[1]=1;y[1]=0;                                                //蛇头
x[2]=0;y[2]=0;                                                //蛇尾1
addx=0;addy=0;                                                //位移偏移

while(1){if(!left||!right||!up||!down)break;timer0(1);}
while(1)
  {timer0(e);
   if(knock()){e=SPEED;break;}                          //判断碰撞
        if((x[0]==x[1]+addx)&(y[0]==y[1]+addy))         //是否吃东西
           {n++;
                   if(n==SNAKE+1)
                   {n=3;e=e-10;
                   for(i=3;i<SNAKE+1;i++)x[i]=100;
           for(i=3;i<SNAKE+1;i++)y[i]=100;
                   }
           x[0]=x[n-2];
           y[0]=y[n-2];
           }
    for(i=n-1;i>1;i--){x[i]=x[i-1];y[i]=y[i-1];}

    x[1]=x[2]+addx;y[1]=y[2]+addy;                     //移动
  }
}
}

网友A(2016-11-15):
请问我把这个代码生成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 单片机会什么没任何反应呀--;求指导

网友B(2017-05-30):
这个代码不对

网友C(2018-11-12):
帮大忙了

网友D(2020-04-05):
按键上接电阻是为什么?

网友E(2020-06-10):
引用 网友D:
按键上接电阻是为什么?

上拉电阻

网友F(2020-11-03):
引用 网友G:

我也没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