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通道ds18b20轮流温度检测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2016-09-27):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18b20.h"
#include"18b20_2.h"
#include"18b20_3.h"
#include"18b20_4.h"
#include"18b20_5.h"
#include"18b20_6.h"
#include"18b20_7.h"
#include"18b20_8.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code duan[14]={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0x7f,0xc6};
uchar code wei[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NUM;
bit ReadTempFlag1, ReadTempFlag2, ReadTempFlag3, ReadTempFlag4, ReadTempFlag5, ReadTempFlag6, ReadTempFlag7,  ReadTempFlag8;//定义读时间标志

sbit S_clk=P0^0;
sbit DATA=P0^1;
sbit R_clk=P0^2;
               /*------------------------------------------------*/

/*------------------------------------------------*/

////////////HC595的传输数据和输入数据////////////////
void Send_com(uchar dat) //送段选
{
        unsigned int i;
        for(i=0;i<8;i++)
        {
        S_clk=0;
                DATA=dat&0x80;
                dat<<=1;
                S_clk=1;
         }
}

void Outdata()
{
         R_clk=0;
         _nop_();
         R_clk=1;
}
void Dis_one(uchar n,uchar m)
{
  Send_com(wei[n]);
  Send_com(duan[m]);
  Outdata();
}
///////////////输送位码和段码//////////////////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0x01;
  EA=1;
  ET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

  void Display_all(void)
           {
         Dis_one(0,NUM);
          Dis_one(1,TempData[0]);
          Dis_one(2,TempData[1]);
          Dis_one(3,TempData[2]);
          Dis_one(4,TempData[3]);
          Dis_one(5,12);
          Dis_one(6,TempData[4]);
         Dis_one(7,13);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empH,TempL,temp;
  Init_Timer0();
  while(1)
  {
  if(ReadTempFlag1==1)
          {
            ReadTempFlag1=0;
          NUM=1;
         temp=ReadTemperature_1();
if(temp&0x8000)
     {
     TempData[0]=1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Data[0]=11;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
          TempData[1]=11;
        else
      TempData[1]=TempH/100; //十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TempData[2]=11;
        else
     TempData[2]=(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3]=(TempH%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4]=TempL;
        // TempData[7]=13;         //显示C符号
          }

if(ReadTempFlag2==1)
          {
            ReadTempFlag2=0;
          NUM=2;
         temp=ReadTemperature_2();
if(temp&0x8000)
     {
     TempData[0]=1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Data[0]=11;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
          TempData[1]=11;
        else
      TempData[1]=TempH/100; //十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TempData[2]=11;
        else
     TempData[2]=(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3]=(TempH%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4]=TempL;
        // TempData[7]=13;         //显示C符号
        }

if(ReadTempFlag3==1)
          {
            ReadTempFlag3=0;
          NUM=3;
         temp=ReadTemperature_3();
if(temp&0x8000)
     {
     TempData[0]=1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Data[0]=11;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
          TempData[1]=11;
        else
      TempData[1]=TempH/100; //十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TempData[2]=11;
        else
     TempData[2]=(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3]=(TempH%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4]=TempL;
        // TempData[7]=13;         //显示C符号
          }

if(ReadTempFlag4==1)
          {
            ReadTempFlag4=0;
          NUM=4;
         temp=ReadTemperature_4();
if(temp&0x8000)
     {
     TempData[0]=1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Data[0]=11;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
          TempData[1]=11;
        else
      TempData[1]=TempH/100; //十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TempData[2]=11;
        else
     TempData[2]=(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3]=(TempH%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4]=TempL;
        // TempData[7]=13;         //显示C符号
        }

if(ReadTempFlag5==1)
          {
            ReadTempFlag5=0;
          NUM=5;
         temp=ReadTemperature_5();
if(temp&0x8000)
     {
     TempData[0]=1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Data[0]=11;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
          TempData[1]=11;
        else
      TempData[1]=TempH/100; //十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TempData[2]=11;
        else
     TempData[2]=(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3]=(TempH%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4]=TempL;
        // TempData[7]=13;         //显示C符号
          }

if(ReadTempFlag6==1)
          {
            ReadTempFlag6=0;
          NUM=6;
         temp=ReadTemperature_6();
if(temp&0x8000)
     {
     TempData[0]=1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Data[0]=11;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
          TempData[1]=11;
        else
      TempData[1]=TempH/100; //十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TempData[2]=11;
        else
     TempData[2]=(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3]=(TempH%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4]=TempL;
        // TempData[7]=13;         //显示C符号
        }

if(ReadTempFlag7==1)
          {
            ReadTempFlag7=0;
          NUM=7;
         temp=ReadTemperature_7();
if(temp&0x8000)
     {
     TempData[0]=1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Data[0]=11;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
          TempData[1]=11;
        else
      TempData[1]=TempH/100; //十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TempData[2]=11;
        else
     TempData[2]=(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3]=(TempH%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4]=TempL;
        // TempData[7]=13;         //显示C符号
          }

if(ReadTempFlag8==1)
          {
            ReadTempFlag8=0;
          NUM=8;
         temp=ReadTemperature_8();
if(temp&0x8000)
     {
     TempData[0]=1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Data[0]=11;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
          TempData[1]=11;
        else
      TempData[1]=TempH/100; //十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TempData[2]=11;
        else
     TempData[2]=(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3]=(TempH%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4]=TempL;
        // TempData[7]=13;         //显示C符号
        }

Display_all();
          }
  }

/////////////////定时器0 中断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50000)/256;                  //重新赋值 50ms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40)        //
        {
    ReadTempFlag1=1; //读标志位置1
        }
  if(num==80)
          {
ReadTempFlag2=1; //读标志位置1
  }
if(num==120)        //
        {
    ReadTempFlag3=1; //读标志位置1
        }
  if(num==160)
          {
ReadTempFlag4=1; //读标志位置1
  }

if(num==200)        //
        {
    ReadTempFlag5=1; //读标志位置1
        }
  if(num==240)
          {
ReadTempFlag6=1; //读标志位置1
  }
if(num==280)        //
        {
    ReadTempFlag7=1; //读标志位置1
        }
  if(num==320)
          {
          num=0;
ReadTempFlag8=1; //读标志位置1
  }

}

所有资料打包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