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CL7135和51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及源码

楼主(2016-09-27):
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分享一个ICL7135和51单片机实现的数字电压表,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数字电压表的仿真工程文件和源码下载: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字形码
                                 };
uint V=0;
uchar flag=3;
sbit point=P0^7;
sbit s1=P2^0;
sbit s2=P2^1;
sbit s3=P2^2;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延时
        }

void main()
{
        TMOD=0x0D;      //00001101
        TR0=1;
        IT0=1;
        TL0=0;
        TH0=0;
        EA=1;
        EX0=1;
        s1=1;s2=1;s3=0;
        while(1)
        {
                uchar temp=0xFE,a[4],i;
                a[0]=V/10000;
                a[1]=V%10000/1000;
                a[2]=V%1000/100;
                a[3]=V%100/10;       //取位
                for(i=0;i<4;i++)
                {
                        P0=tab[a[i]];
                        if(i==1&&flag==3)        //小数点位置
                        point=1;
                        if(i==0&&flag==2)
                        point=1;
                        if(i==0&&flag==1)
                        point=1;
                        P1=temp;
                        delay(1);
                        P1=0xff;
                        temp=_crol_(temp,1);    //显示
                }

        }
}

void ADC_7135() interrupt 0
{
        V=TH0;
        V<<=8;
        V+=TL0;
        V-=10001;
        TL0=0;
        TH0=0;
        switch(flag)                //选档
        {
                case 3:                 //缩小档
                {
                        if((V>=200)&&(V<2000))
                        {
                                s1=1;s2=0;s3=1;
                                flag=2;
                        }
                        if(V<200)
                        {
                                s1=0;s2=1;s3=1;
                                flag=1;
                        }
                        break;
                }
                case 2:                 //一倍档
                {
                        if(V>=20000)
                        {
                                s1=1;s2=1;s3=0;
                                flag=3;
                        }
                        if(V<2000)
                        {
                                s1=0;s2=1;s3=1;
                                flag=1;
                        }
                        break;
                }
                case 1:                 //放大档
                {
                        if(V>=20000)
                        {
                                s1=1;s2=1;s3=0;
                                flag=3;
                        }
                        break;
                }
        }
}

网友A(2017-02-21):
好呀 很有用 帮助很大

网友B(2017-03-26):
此例非常好,我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C:
老哥能联系下我么?有问题想请教你QQ371413462!

网友D:
请问,有测交流的数字电压表资料吗

网友E(2017-05-12):
老哥 我也有点问题想请教下  QQ897718042  谢谢

网友F(2017-08-09):
币不够,下载不了呀,学习一下

网友G(2018-02-22):
感谢分享,非常好的例子。

网友H:
老哥,想请教下,proteus仿真ovr总是显示高怎么破,就算输入电压都接地也不行啊

网友I:
ICL7135是双积分型AD转换,精度很高,配上单片机处理,功能更强更好!

网友H:
楼主想问下这个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J:
好文章,努力挣币当中。

网友K:
请问一下仿真我看不了,是需要什么软件吗?

网友L(2018-04-17):
好呀 很有用 帮助很大, 币不够,下载不了呀,学习一下

网友M:
怎么调成0-500v啊?

网友N(2018-05-30):
引用 网友K:
请问一下仿真我看不了,是需要什么软件吗?

你可以试下Proteus7.8 或者8.6

网友O(2019-04-19):
我下载之后没有仿真文件...

网友P:
程序不对

网友O:
125khz   方波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Q(2020-05-09):
引用 网友O:
125khz   方波是怎么产生的???

在做仿真时,可以用仿真软件产生,做实物可以硬件电路搭建,芯片cd4060

网友R:
求助,我也想要

网友S(2021-10-09):
虽然这么久了,也点赞一个。

网友T(2022-09-04):
下了,研究研究

网友U(2024-12-19):
帮助很大,感谢楼主

网友V:
学习一下,正使用呢。

网友W(2025-12-29):
这个分享相当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