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串口程序把我搞死了,只希望大家帮忙分析要,换了3快开发板了。

楼主:
我目地是比如输入123456789 返回123456789 就是输入什么返回什么。我使用ISIS仿真 程序没有问题,把程序烧入单片机就不行 我拿了3快51单片机的开发板来测试就是不行,人都急死了,最基本的都出问题实在没有办法玩下再学。找不到问题点。希望大家帮帮我。或者把我程序烧你们51里面去实际测试看看。我想知道到底是我程序还是我设备哪里出问题了,按理不可能三台开发板都出问题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a;
uint flag;
void uart_init();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if(flag==1) // 如果收到数据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flag=0; //标志位清零
            SBUF=a; //将收到的数据发送至缓冲区
            while(!TI); //等待数据发送结束
            TI=0; // 将发送结束标志清零
            ES=1; // 使能串口中断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a=SBUF; // 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RI=0; // 清零接收标志位
    flag=1; //标志位
}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 设置定时器1 为方式2
    TH1=0xfd;  //装入初值 11.0592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1
    SM0=0;
    SM1=1; //设置串口为方式1
    REN=1;  // 接受使能
    EA=1; // 打开总中断开关
    ES=1; // 打开串口中断开关
}

网友A(2016-09-27):
这样是不是两边在无限循环?

网友B:
对,一直在收发

网友C:
中斷函數:

网友C: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a=SBUF; // 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RI=0; // 清零接收标志位      flag=1; //标志位 }

网友C:
一直在收发的...原因是當接收到第一個字組,啟動串列傳輸字組 ,當傳輸字組完成後又產生中斷的條件,又中斷...因此程式進入無窮循環...

网友C:
首先說明串列中斷函數的特性:當 TI=1 或 RI=1 時皆會進入中斷服務函數 一直在收發的原因在於:發送完成也會產生中斷 在中斷服務函數加個判斷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if(RI)    {     a=SBUF; // 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RI=0; // 清零接收标志位      flag=1; //标志位    }         }

网友D: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测串口信号波形是否正常即可。
硬件串口有问题的话试试软件模拟串口,适用于任何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首先說明串列中斷函數的特性:當 TI=1 或 RI=1 時皆會進入中斷服務函數 一直在收發的原因在於:發送完成也會 ...

首先說明串列中斷函數的特性:當 TI=1 或 RI=1 時皆會進入中斷服務函數

而一直在收發的原因在於:發送完成也會產生中斷
在中斷服務函數加個判斷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if(RI)
   {
    a=SBUF; // 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RI=0; // 清零接收标志位
    flag=1; //标志位
   }
}

网友E:
经常看到楼主2500在51黑网上提出的疑问,说明2500是一个好学青年。
但是你提的疑问大多是长篇没注释的程序,要别人解读。你是否知道解读别人冗长而没注释的程序是最烦人的事?因此,你常常得不到正确有效的解答。
你能否换一种学习方法?首先,你要拿到正确的程序(估计你原来拿到的程序都是从网上下载的,网上下载的程序多数是不靠谱的)。
那么,如何从众多网上程序中识别正确有效程序呢?没法识别。因为,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解读。
唯一的方法是找到一本靠谱的单片机书。即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且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真诚地给你介绍2本能达到上述要求的书,

张志良编著的: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其中,第一本是教材书可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第二本是案例书,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
以上绝不忽悠你!!!
为了便于你了解这2本书,在帖上简单介绍资料。
12-04962-003-01单片机实用教程

有问题,可email咨询。zzlls@126.com

网友F:
好久没玩51了,好亲切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