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控制cd4051 八路开关的选择

楼主(2016-09-27):
如何用单片机控制cd4051 八路开关的选择,用两个按键控制上升沿 和下降沿 触发。
cd4051接电阻,STC15F104W控制 cd4051选择电阻。
求C 语言编写的程序! 谢谢

网友A:
CD4051是一个模拟开关。多个输入选择,一个输出。有ABC三个IO控制。三个I/O刚好可以组合0-7的8种状态。对应8个输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51是一个模拟开关。多个输入选择,一个输出。有ABC三个IO控制。三个I/O刚好可以组合0-7的8种状态。对应 ...

能帮忙写个C语言的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帮忙写个C语言的程序吗?

你看看这个芯片的真值表啊,很容易控制的,四根线连到单片机就行~

网友C:
#include <reg52.h> sbit SW1 = P1^0; sbit SW2 = P1^1; sbit cd4051_A =P2^0; sbit cd4051_B =P2^1; sbit cd4051_C =P2^2; sbit cd4051_INH =P2^3; char sel; int sw1_count,sw2_count; main() {         while(1)         {                 if(SW1)//àË′ú«öáä 1¬O§_|3«ö¤U                 {                         sw1_count=0;                 }                 else                 {                         sw1_count++;                                 }                 if(SW2)//àË′ú«öáä 2¬O§_|3«ö¤U                 {                         sw2_count=0;                 }                 else                 {                         sw2_count++;                 }                                  if(sw1_count==500) //«öáä 1|3®Ä                 {                         sel++;                         if(sel >7)//--©wcd4051 ¿é¤J½d3ò                                 sel=7;                 }                 if(sw2_count==500)//«öáä2|3®Ä                 {                         sel--;                         if(sel <0) //--©wcd4051 ¿é¤J½d3ò                                 sel=0;                 }                                  P2=sel; //ÅX°êcd4051                                           }                            }

楼主:
我自己看呼吸灯的程序,然后改了一下程序,在开发板上也通过了!没有楼上的简单!明天再研究研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