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增益放大电路,直流,交流,0~3档 proteus仿真

楼主:
纯模数电电路,这电路可比用单片机控制难多了,其实随便改改也可以变成单片机电路,与门译码器都去掉,然后根据电压比较结果给模拟开关对应口导通就行了,反而不用想那些数电的逻辑变化.

1,纯模数电电路
0~1v放大5倍,1~2V放大2倍,2~3v放大1倍,3V以上放大0.1倍,当然,放大倍数随你定,只要改一下反馈电阻,实际电路要注意正负供电,有些模拟开关是双电源才能正常工作。电路中想换交流的自己动手连一下,把直流输入换成整流鉴幅电路的输出端,而原来连到741的线去掉连到交流信号,这是灿佳一个活动做的,初步验证还行,就是电路里忘了加滤波电容,小信号会影响较大(<0.3v).

2,单片机控制
今天把它改成单片机控制的了,上面那个已经明确说明是纯模电数电的电路,没有用到单片机,所以没有坑爹,单片机电路反而电路更加简单,注意电路是运放的,只显示档位,不显示大小,因为我以前做的题目没有要求,当然,换成测电压电路就可以显示电压结果了,用自带A/D转换的电路或者用A/D转换芯片都可以,我这里没有,因为做这个没用处,又不比赛,也不好玩

因为没啥功能所以程序很短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ofly[]={0x3f,0x06,0x5b,0x4f};

void deal()
{
uchar temp,AB;
temp=(P2&0x07);

switch(temp)
  {
    case 0x00:{P0=dofly[0];AB=0X00;break;}
    case 0 x01:{P0=dofly[1];AB=0X01;break;}
    case 0x03:{P0=dofly[2];AB=0X02;break;}
    case 0x07:{P0=dofly[3];AB=0X03;break;}

  }

  P1=AB;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eal();
  }
}

网友A(2018-03-27):
可以给详细讲解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