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遥控车的proteus仿真及源码

楼主(2016-09-28):
所有资料下载:

下面对本工厂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希望大家指导:
从U1发送数据到U2,U2收到后按要求处理数据,返回多个数值,并执行相应动作
现在下行命令数据没问题,U2的动作也对
可是U2返回的数据串总是不对
通信方式为:
1、先下行(U1至U2),再上行
上行数据构成(0F0H+数据1+数据2+0FFH)
2、由U2中断引起上行数据发送
上行数据构成(0F7H+数据A+数据L+数据R+0FFH)

U1收到数据根据接收到的第一个数据判断为哪种类型,执行相应的显示
其中如果发送0F0H数据段过程中遇到需要0F7H数据传输,后者优先发送,整体数据发送完成后继续0F0H数据

U1接收数据结束后,经过数字处理
将数据A修改到第5行
将数据L修改到第6行
将数据R修改到第7行
经过位跳转
将数据1、2中的信息修改到第1、2、3行

第0行无变化

下面是我的测试电路,及程序,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帮助,谢谢

;***************************************************************************************************
C_FLAG        DATA                        20H
W                        BIT                        00H
UP                        BIT                        01H
DOWN                BIT                        02H
LEFT                BIT                        03H
RIGH                BIT                        04H
UT                        BIT                        05H
FB                        BIT                        06H
GO_STO                BIT                        07H
R_FLAG        DATA                        21H
MAX                        BIT                        08H
MIN                        BIT                        09H
SPUP                BIT                        0AH
SPDOW                BIT                        0BH
COMD        DATA                        22H
SPC                        BIT                        13H
STC                        BIT                        12H
CSP                        BIT                        11H
CHF                        BIT                        10H
C_CLKH        DATA                        23H
C_CLKL        DATA                        24H
SPEDL        DATA                        25H
SPEDR        DATA                        26H
COUNT        DATA                        27H
TX_CT        DATA                        28H
TX_DT        DATA                        29H
MAXSP        SET                        255
NORSP        SET                        1275
MINSP        SET                        3825
GATE                EQU        P3.4
SFB                        EQU        P1.0
SSP0                EQU        P1.1
SSP1                EQU        P1.2
SSP2                EQU        P1.3
CLK                        EQU        P1.4
;====================================================================================================
;主程序区
;----------------------------------------------------------------------------------------------------
;复位矢量和中断矢量的设置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03H
                JMP                        EXT0

                ORG                        000BH
                JMP                        T0_ISR

                ORG                        0023H
                JMP                        UART1

;主程序入口和主程序开始存储之处
MAIN:        MOV                        SP,#2FH                ;初始化堆栈
                MOV                        IE,#00010011B        ;设置中断使能,EA、T2、ES、T1、I1、T0、I0
                MOV                        IP,#00000001B        ;中断优先
                MOV                        TCON,#00000001B        ;中断触发形态,1为下降沿需软件复位
;初始化串行通信
                MOV                        TMOD,#21H                ;T1工作在MODE2,T0工作在MODE1
                MOV                        SCON,#50H                ;UART工作在MODE1
                MOV                        TH1,#0F3H                ;波特率2400
                SETB                TR1                                ;启动T1
                MOV                        IE,#10010011B        ;中断使能开启
;初始化8253
                MOV                        P1,#0FFH
                MOV                        DPTR,#13FFH
                MOV                        A,#00010100B        ;设置8253计数器00控制字,2模式7FH初值(分频器)
                MOVX                @DPTR,A
                MOV                        DPTR,#10FFH
                MOV                        A,#01111111B        ;低八位为7FH
                MOVX                @DPTR,A

                MOV                        DPTR,#13FFH
                MOV                        A,#01010110B        ;设置8253计数器01控制字,2模式0FFH初值(计数器)
                MOVX                @DPTR,A
                MOV                        DPTR,#11FFH
                MOV                        A,#11111111B        ;低八位为FFH
                MOVX                @DPTR,A

                MOV                        DPTR,#13FFH
                MOV                        A,#10010110B        ;设置8253计数器02控制字,2模式0FFH初值(计数器)
                MOVX                @DPTR,A
                MOV                        DPTR,#12FFH
                MOV                        A,#11111111B        ;低八位为FFH
                MOVX                @DPTR,A

;设置状态为原地等待
WAIT0:        MOV                        C_FLAG,#0
                SETB                W
                MOV                        R_FLAG,#0
                CLR                        CLK
                CLR                        TR0
                MOV                        TL0,#0EH
                MOV                        C_CLKL,#0EH
                MOV                        TH0,#0F1H
                MOV                        C_CLKH,#0F1H
                MOV                        COUNT,#15

                MOV                        TX_CT,#4
                MOV                        A,TX_DT
                JZ                        C_OUT1
                LJMP                WAIT1
C_OUT1:        MOV                        SBUF,#0F7H
                DEC                        TX_CT
WAIT1:        JB                        UP,STA_P
                LJMP                        WAIT1
STA_P:        SETB                TR0
WAIT2:        JB                        DOWN,WAIT3
                LJMP                        WAIT2
WAIT3:        JB                        MIN,WAIT0
                LJMP                        WAIT3

;                JMP                        [        DISCUZ_CODE_40        ]nbsp;               ;暂停,进入空闲状态
;------------------------------------------------------------------------------------------------------
EXT0:
                CLR                        GATE
                PUSH                ACC

                MOV                        DPTR,#11FFH
                MOVX                A,@DPTR
                MOV                        R2,A
                MOV                        DPTR,#12FFH
                MOVX                A,@DPTR
                MOV                        R3,A

                MOV                        DPTR,#13FFH
                MOV                        A,#01010110B        ;设置8253计数器01控制字,2模式0FFH初值(计数器)
                MOVX                @DPTR,A
                MOV                        DPTR,#11FFH
                MOV                        A,#10101111B        ;低八位为AFH
                MOVX                @DPTR,A

                MOV                        DPTR,#13FFH
                MOV                        A,#10010110B        ;设置8253计数器02控制字,2模式0FFH初值(计数器)
                MOVX                @DPTR,A
                MOV                        DPTR,#12FFH
                MOV                        A,#10111111B        ;低八位为BFH
                MOVX                @DPTR,A

                SETB                        GATE

                MOV                        A,#0AFH
                CLR                        C
                SUBB                A,R2
                MOV                        SPEDL,A
                MOV                        A,#0BFH
                CLR                        C
                SUBB                A,R3
                MOV                        SPEDR,A

                MOV                        TX_DT,#5
                MOV                        SBUF,#0F0H
                DEC                        TX_DT
                POP                        ACC
                RETI

T0_ISR:        PUSH                ACC
                MOV                        TL0,C_CLKL
                MOV                        TH0,C_CLKH
                CPL                        CLK
                JNB                        UP,DOWS
                MOV                        A,COUNT
                CJNE                A,#5,SSP
                CLR                        UP
                SETB                W
                CLR                        SPUP
                LJMP                C_OUT
SSP:                SETB                SPUP
        LJMP                S_ACT
DOWS:        JNB                        DOWN,SP_UP
                SETB                SPDOW
        LJMP                S_ACT

SP_UP:        JNB                        SPUP,SP_DOW
                LJMP                S_ACT
SP_DOW:        JNB                        SPDOW,RELD
                LJMP                S_ACT

RELD:        POP                        ACC
                RETI

UART1:        PUSH                ACC
                JB                        RI,CH_C
                CLR                        TI
                MOV                        A,TX_DT
                CJNE                A,#0,T_DA                ;测速数据是否传输结束,否则继续传输测速数据
                MOV                        A,TX_CT
                CJNE                A,#4,NCSA                        ;判断返回状态是否发送过开始信号
                MOV                        SBUF,#0F7H
                DEC                        TX_CT
                POP                        ACC
                RETI
NCSA:        CJNE                A,#3,NCD1                        ;判断返回状态是否发送过第一组信息
                MOV                        SBUF,C_FLAG
                DEC                        TX_CT
                POP                        ACC
                RETI
NCD1:        CJNE                A,#2,NCD2                        ;判断返回状态是否发送过第二组信息
                MOV                        SBUF,R_FLAG
                DEC                        TX_CT
                POP                        ACC
                RETI
NCD2:        CJNE                A,#1,NED                        ;判断返回状态是否发送过结束信号
                MOV                        SBUF,#0FFH
                DEC                        TX_CT
                POP                        ACC
                RETI

T_DA:        CJNE                A,#5,NDST                        ;判断传输数据是否发送过开始信号
                MOV                        SBUF,#0F0H
                DEC                        TX_DT
                POP                        ACC
                RETI
NDST:        CJNE                A,#4,NDSA                        ;判断传输数据是否发送过加速度空信号
                MOV                        SBUF,#089H
                DEC                        TX_DT
                POP                        ACC
                RETI

NDSA:        CJNE                A,#3,NDSL                        ;判断传输数据是否发送过第一组信息
                MOV                        SBUF,SPEDL
                DEC                        TX_DT
                POP                        ACC
                RETI
NDSL:        CJNE                A,#2,NDSR                        ;判断传输数据是否发送过第二组信息
                MOV                        SBUF,SPEDR
                DEC                        TX_DT
                POP                        ACC
                RETI
NDSR:        CJNE                A,#1,NED                        ;判断传输数据是否发送过结束信号
                MOV                        SBUF,#0FFH
                DEC                        TX_DT
NED:        POP                        ACC
                RETI

CH_C:        CLR                        RI
                MOV                        COMD,SBUF                ;存储指令
                MOV                        A,COMD
                JB                        GO_STO,N_GO                ;判断是否为运动状态,是则跳过启动指令
;启动停车判断程序段
                CJNE                A,#0CH,N_GO                ;判断启动指令
                ANL                        C_FLAG,#11000000B        ;设置启动状态
                SETB                UP
                SETB                GO_STO
                SETB                MIN
                SETB                TR0
                LJMP                T_ACT
                ;LJMP                ACT                                ;启动起步程序
N_GO:        CJNE                A,#08H,N_STO        ;判断停车指令
                ANL                        C_FLAG,#11000000B        ;设置停车状态
                SETB                DOWN
                LJMP                T_ACT
                ;LJMP                ACT                                ;启动停车程序
;方向判断及修改程序段
N_STO:        CJNE                A,#07H,N_FB                ;判断反向指令
                CPL                        FB                                ;修改方向
                CPL                        SFB                                ;修改方向控制管脚
                LJMP                R_ACT                        ;跳至状态返回程序
;速度修改判断程序段
N_FB:        CJNE                A,#05H,N_FA                ;判断是否为加速指令
                SETB                SPUP                        ;设置加速状态
                LJMP                S_ACT                        ;跳至速度修改程序
N_FA:        CJNE                A,#04H,N_SL                ;判断是否为减速指令
                SETB                SPDOW                        ;设置减速状态
                LJMP                S_ACT                        ;跳至速度修改程序
;转向判断程序段
N_SL:        CJNE                A,#03H,N_TL                ;判断是否为左转指令
                JNB                        LEFT,CHRL                ;判断是否处于左转状态
                JB                        UT,NCHL                        ;判断是否为左急转,是则无修改
                SETB                UT                                ;修改为左急转
NCHL:        LJMP                T_ACT                        ;跳至转向修改
CHRL:        JNB                        RIGH,CHL                ;判断是否为右转状态,不是则修改为左转状态
                JNB                        UT,CHSTL                ;判断是否为右急转,是则改为右转状态
                CLR                        UT
                LJMP                T_ACT
CHSTL:        CLR                        RIGH                        ;不是则改为直行状态
                LJMP                T_ACT
CHL:        SETB                LEFT
                LJMP                T_ACT
N_TL:        CJNE                A,#01H,T_ACT                ;判断是否为右转指令
                JNB                        RIGH,CHLR
                JB                        UT,NCHR
                SETB                UT
NCHR:        LJMP                T_ACT
CHLR:        JNB                        LEFT,CHR
                JNB                        UT,CHSTR
                CLR                        UT
                LJMP                T_ACT
CHSTR:        CLR                        LEFT
                LJMP                T_ACT
CHR:        SETB                RIGH
                LJMP                T_ACT

;速度修改程序
S_ACT:        JBC                        SPUP,C_FA                ;判断是否为加速
                JBC                        SPDOW,C_SL                ;判断是否为减速
                POP                        ACC
                RETI                                                ;均不是,指令有误,中断结束
C_FA:        JB                        MAX,R_ACT                ;判断是否为已为最大速度,是则跳过速度调整
                DEC                        COUNT                        ;不是则速度降一级
                DJNZ                COUNT,S_FA                ;判断是否已达到最大速度,是则设置最大速度状态
                SETB                MAX
                CLR                        MIN
S_FA:        INC                        COUNT
                LCALL                C_SP                        ;执行速度修改程序(修改计数器初值)
                POP                        ACC
                RETI

C_SL:        JB                        MIN,R_ACT                ;判断是否为已为最小速度,是则跳过速度调整
                INC                        COUNT                        ;不是则速度升一级
                MOV                        A,COUNT
                CJNE                A,#0FH,S_SL                ;判断是否已达到最小速度,是则设置最小速度状态
                SETB                MIN
                CLR                        MAX
S_SL:        LCALL                C_SP                        ;执行速度修改程序(修改计数器初值)
                POP                        ACC
                RETI

;转向修改程序
T_ACT:        JB                        LEFT,TL_ACT                ;判断是否为左转
                JB                        RIGH,TR_ACT                ;判断是否为右转
                ANL                        P1,#11110001B        ;修改为直行
                LJMP                R_ACT
TL_ACT:        MOV                        A,P1                        ;读取现有状态
                ANL                        A,#11110001B        ;清除
                ADD                        A,#00000010B        ;设为左转
                JNB                        UT,T_OUT                ;判断是否为急转,不是则跳至状态输出
                LJMP                TU_ACT                        ;跳至急转设置
TR_ACT:        MOV                        A,P1
                ANL                        A,#11110001B
                ADD                        A,#00000100B        ;设为右转
                JNB                        UT,T_OUT
TU_ACT:        ADD                        A,#00001000B        ;设为急转
T_OUT:        MOV                        P1,A                        ;输出状态

R_ACT:        MOV                        TX_CT,#4
                MOV                        A,TX_DT
                JZ                        C_OUT
                POP                        ACC
                RETI
C_OUT:        MOV                        SBUF,#0F7H
                DEC                        TX_CT
                POP                        ACC
                RETI

C_SP:        MOV                        A,COUNT
                MOV                        B,#0FFH
                MUL                        AB
                PUSH                ACC
                MOV                        A,#0FFH
                CLR                        C
                SUBB                A,B
                MOV                        C_CLKH,A
                POP                        B
                MOV                        A,#0FFH
                CLR                        C
                SUBB                A,B
                MOV                        C_CLKL,A
                RET

                END

;***************************************************************************************************
C_FLAG                DATA                20H
W                        BIT                        00H
UP                        BIT                        01H
DOWN                BIT                        02H
LEFT                BIT                        03H
RIGH                BIT                        04H
UT                        BIT                        05H
FB                        BIT                        06H
GO_STO                BIT                        07H
R_FLAG                DATA                21H
MAX                        BIT                        08H
MIN                        BIT                        09H
SPUP                BIT                        0AH
SPDOW                BIT                        0BH
TX_FLAG                DATA                22H
LD_R                BIT                        10H                ;串行数据类型,返回信号
LD_D                BIT                        11H                ;串行数据类型,行驶数据
LD_BUF0                DATA                23H
LD_BUF1                DATA                24H
LD_BUF2                DATA                25H
A_BUF                DATA                26H
S_BUF                DATA                27H
SPEDL                DATA                28H
SPEDR                DATA                29H
SPEDA                DATA                2AH
;LCD部分控制位及变量
TCD                BIT        P2.0
TWR                BIT        P2.1
TRD                BIT        P2.2
P_X                EQU        42H                ;0=<X=<15
P_Y                EQU        43H                ;0=<Y=<7
CHAR                EQU        44H                ;'0'=10H
END_C                EQU        45H                ;STR.END
;====================================================================================================
;主程序区
;----------------------------------------------------------------------------------------------------
;复位矢量和中断矢量的设置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03H
                JMP                        EXT0

                ORG                        000BH
                JMP                        T0_ISR

                ORG                        0023H
                JMP                        UART1

                ORG                        0030H
;主程序入口和主程序开始存储之处
MAIN:                MOV                        SP,#6FH                ;初始化堆栈
                ;MOV                        IE,#00010011B        ;设置中断使能,EA、T2、ES、T1、I1、T0、I0
                MOV                        IE,#00000011B
                MOV                        IP,#00000001B        ;中断优先
                MOV                        TCON,#00000001B        ;中断触发形态,1为下降沿需软件复位
;初始化串行通信
                MOV                        TMOD,#21H                ;T1工作在MODE2,T0工作在MODE1
                MOV                        SCON,#50H                ;UART工作在MODE1
                MOV                        TH1,#0F3H                ;波特率2400
                SETB                        TR1                                ;启动T1
                ;MOV                        IE,#10010011B        ;中断使能开启
                MOV                        IE,#10000011B
                MOV                        R1,#LD_BUF0
;初始化LCD
                LCALL        LCDINT
                LCALL        CLEAR                ;CLEAR RAM
                MOV                P_X,#0                ;在位置00处显示TEMP字符串
                MOV                P_Y,#0
                MOV                DPTR,#TEMP
                MOV                END_C,#3FH
                LCALL        PWSTR
                MOV                DPTR,#W_S
                LCALL        SH_10
                MOV                DPTR,#STR_S
                LCALL        SH_20
                MOV                DPTR,#GO_S
                LCALL        SH_28
                MOV                P_X,#0                ;在位置50处显示A_STR字符串
                MOV                P_Y,#5
                MOV                DPTR,#A_STR
                MOV                END_C,#3FH
                LCALL        PWSTR
                MOV                P_X,#0                ;在位置60处显示L_STR字符串
                MOV                P_Y,#6
                MOV                DPTR,#L_STR
                MOV                END_C,#3FH
                LCALL        PWSTR
                MOV                P_X,#0                ;在位置70处显示R_STR字符串
                MOV                P_Y,#7
                MOV                DPTR,#R_STR
                MOV                END_C,#3FH
                LCALL        PWSTR
                MOV                P_X,#0                ;在位置40处显示'

字符
                MOV                P_Y,#4
                MOV                CHAR,#04H
                LCALL        PWCH
                JMP        $

CH_P:                MOV                A,P_Y                ;位置修改
                MOV                B,#10H
                MUL                AB
                ADD                A,P_X
                MOV                R2,A
                MOV                R3,#0
                MOV                R4,#24H
                LCALL        PWD2
                RET

PWCH:                LCALL        CH_P                ;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
                MOV                R4,#0C0H
                MOV                R3,CHAR
                LCALL        PWD1
                RET

PWD2:                MOV                A,R2
                LCALL        PWD
PWD1:                MOV                A,R3
                LCALL        PWD
PWC:                MOV                A,R4
                SJMP        PW
PWD:                CLR                TCD
PW:                CLR                TWR
                MOV                P0,A
                SETB        TWR
                SETB        TCD
                RET

PR:                CLR                TCD
                ORL                P0,#0FFH
                CLR                TRD
                MOV                A,P0
                MOV                P0,#0FFH
                RET

CLEAR:                MOV                R2,#00H                ;clear ram
                MOV                R3,#00H
                MOV                R4,#24H
                LCALL        PWD2
                MOV                R4,#0B0H
                LCALL        PWC
                MOV                R2,#1FH
CLEAR1:                MOV                R3,#0FFH
CLEAR2:         MOV                A,#00H
                LCALL        PWD
                DJNZ        R3,CLEAR2
                DJNZ        R2,CLEAR1
                MOV                R4,#0B2H
                LCALL        PWC
                RET

PWSTR:                LCALL        CH_P                ;在指定位置为起始显示字符串
                MOV                R4,#0B0H
                LCALL        PWC
PWSTR1:                MOV                A,#0                ;依次显示字符串内字符
                MOVC        A,@A+DPTR
                CJNE        A,END_C,PWSTR2
                MOV                R4,#0B2H
                LCALL        PWC
                RET
PWSTR2:                INC                DPTR
                LCALL        PWD
                LJMP        PWSTR1

LCDINT:                MOV                R2,#00H
                MOV                R3,#00H
                MOV                R4,#40H
                LCALL        PWD2

                MOV                R2,#10H
                MOV                R3,#00H
                MOV                R4,#41H
                LCALL        PWD2

                ;MOV        R2,#00H
                ;MOV        R3,#08H
                ;MOV        R4,#42H
                ;LCALL        PWD2

                ;MOV        R2,#20H
                ;MOV        R3,#00H
                ;MOV        R4,#43H
                ;LCALL        PWD2

                MOV                R4,#0A7H
                LCALL        PWC
                MOV                R4,#80H
                LCALL        PWC
                MOV                R4,#94H
                LCALL        PWC
                RET

SH_10:                MOV                P_X,#0                ;在位置10处显示字符串
                MOV                P_Y,#1
                MOV                END_C,#3FH
                LCALL        PWSTR
                RET
SH_18:                MOV                P_X,#8                ;在位置18处显示字符串
                MOV                P_Y,#1
                MOV                END_C,#3FH
                LCALL        PWSTR
                RET
SH_20:                MOV                P_X,#0                ;在位置20处显示字符串
                MOV                P_Y,#2
                MOV                END_C,#3FH
                LCALL        PWSTR
                RET
SH_28:                MOV                P_X,#8                ;在位置28处显示字符串
                MOV                P_Y,#2
                MOV                END_C,#3FH
                LCALL        PWSTR
                RET
SH_30:                MOV                P_X,#0                ;在位置30处显示字符串
                MOV                P_Y,#3
                MOV                END_C,#3FH
                LCALL        PWSTR
                RET

DELAY:                MOV                R7,#0FFH
D1:                NOP
D2:                DJNZ        R7,D1
                RET

DELAY1:                MOV                R4,#0FFH
LOP3:                LCALL        DELAY
                DJNZ        R4,LOP3
                RET

;------------------------------------------------------------------------------------------------------
T0_ISR:

                RETI

EXT0:                PUSH        ACC
                MOV                A,P1
                SUBB        A,#0F0H

                CJNE        A,#0,N_STA                ;启动
                JNB                GO_STO,S_COM
                POP                ACC
                RETI
S_COM:                MOV                C_FLAG,#0
                SETB        UP
                SETB        GO_STO
                ;MOV        P_X,#0
                ;MOV        P_Y,#1
                ;MOV                DPTR,#STA_S
                MOV                SBUF,#0CH
                ;LCALL        SH_10
                POP                ACC
                RETI

N_STA:                JNB                GO_STO,N_COM
                CJNE        A,#2,N_STO                ;停止
                MOV                C_FLAG,#0
                SETB        DOWN
                CLR                GO_STO
                ;MOV        P_X,#0
                ;MOV        P_Y,#1
                ;MOV                DPTR,#STO_S
                MOV                SBUF,#08H
                ;LCALL        SH_10
                POP                ACC
                RETI

N_STO:                CJNE        A,#4,N_TL                ;左转
                ;MOV        C_FLAG,#0
                ;SETB        LEFT
                ;MOV        P_X,#0
                ;MOV        P_Y,#2
                ;MOV                DPTR,#TL_S
                MOV                SBUF,#03H
                ;LCALL        SH_20
                POP                ACC
                RETI

N_TL:                CJNE        A,#6,N_TR                ;右转
                ;MOV        C_FLAG,#0
                ;SETB        RIGH
                ;MOV        P_X,#0
                ;MOV        P_Y,#2
                ;MOV                DPTR,#TR_S
                MOV                SBUF,#01H
                ;LCALL        SH_20
                POP                ACC
                RETI

N_TR:                CJNE        A,#5,N_FB                ;正反
                CPL                FB
                ;MOV        P_X,#8
                ;MOV        P_Y,#2
                JB                FB,TBACK
                ;MOV                DPTR,#GO_S
                MOV                SBUF,#07H
                ;LCALL        SH_28
                POP                ACC
                RETI
TBACK:                ;MOV                DPTR,#BA_S
                MOV                SBUF,#07H
                ;LCALL        SH_28
                POP                ACC
                RETI

N_FB:                CJNE        A,#1,N_UP                ;加速
                ;CLR        SPDOW
                ;SETB        SPUP
                ;MOV        P_X,#8
                ;MOV        P_Y,#1
                ;MOV        DPTR,#FA_S
                MOV                SBUF,#05H
                POP                ACC
                RETI

N_UP:                CJNE        A,#9,N_COM                ;减速
                ;SETB        SPDOW
                ;CLR        SPUP
                ;MOV        P_X,#8
                ;MOV        P_Y,#1
                ;MOV        DPTR,#SL_S
                MOV                SBUF,#04H
N_COM:                POP                ACC
                RETI

UART1:                PUSH        ACC
                JB        RI,UR
                CLR        TI
                POP                ACC
                RETI

UR:                CLR        RI
                MOV                @R1,SBUF                        ;把数据存入缓冲区
                MOV                R0,#TX_FLAG                        ;读入收信状态
                CJNE        @R0,#0,N_D                        ;不是接收数据状态,跳至接收数据类型判断
                INC                R1                                        ;指向下一缓存单元
                LJMP        BACK
N_D:                CJNE        @R1,#0F7H,N_R        ;判断是否为状态返回
                MOV                @R1,#0                                ;缓存单元清除指令数据
                SETB        LD_R
                LJMP        BACK
N_R:                CJNE        @R1,#0F0H,N_C        ;判断是否为数据上传
                MOV                @R1,#0
                SETB        LD_D
                LJMP        BACK
N_C:                CJNE        @R1,#0FFH,BACK        ;判断是否为传输结束信号
                MOV                @R1,#0
                JBC                LD_D,CHDA                        ;优先判断数据上传
                JBC                LD_R,CHPP                        ;再判断状态返回
BACK:                POP                ACC
                RETI
CHPP:                LJMP                CHP

CHDA:                MOV                A,R1                        ;指向加速度数据
                CLR                C
                SUBB        A,#3
                MOV                R1,A
                MOV                A,@R1
                MOV                SPEDA,A                                ;存入加速度数据
                MOV                P_Y,#5                                ;修改显示起始位置
                MOV                P_X,#2
                CJNE        A,#81H,CHD1                        ;判断与0加速度大小关系
                LJMP        A_P                                        ;加速度为0,正数
CHD1:                JNC                A_P                                ;判断是否大于0,C=1,小于零
A_N:                MOV                B,A                                ;小于零
                MOV                A,#081H                                ;负数变正数,并将0对应81H
                CLR                C
                SUBB        A,B
                PUSH        ACC
                MOV                CHAR,#0DH                        ;显示负号
                LJMP        SHP
A_P:                MOV                B,#081H                        ;将0对应81H
                CLR                C
                SUBB        A,B
                PUSH        ACC
                MOV                CHAR,#00H                        ;显示' '作为正号
SHP:                LCALL        PWCH
                MOV                R0,#3
                POP                ACC
                MOV                P_X,6
                CLR                C
                RLC                A
CHD2:                MOV                B,#0AH                ;边处理变显示加速度
                DIV                AB
                PUSH        ACC
                MOV                A,B
                ADD                A,#10H
                MOV                CHAR,A
                DJNZ        R0,CHD3
                DEC                P_X
                LCALL        PWCH
                LJMP        CHSL
CHD3:                LCALL        PWCH
                POP                ACC
                DEC                P_X
                LJMP        CHD2

CHSL:                INC                R1
                MOV                A,@R1
                MOV                SPEDL,A
                MOV                P_Y,#6
                LCALL        CHS
CHSR:                INC                R1
                MOV                A,@R1
                MOV                SPEDR,A
                MOV                P_Y,#7
                LCALL        CHS

CHS:                MOV                R0,#3                ;处理完成后统一显示转速
DO:                MOV                B,#0AH
                DIV                AB
                PUSH        B
                DJNZ        R0,DO
                MOV                P_X,#3
                MOV                R0,#3
SH:                DJNZ        R0,SH1
                INC                P_X
SH1:                POP                ACC
                ADD                A,#10H
                MOV                CHAR,A
                LCALL        PWCH
                INC                P_X
                INC                R0
                DJNZ        R0,SH
                MOV                A,R1
                CLR                C
                SUBB        A,#2
                MOV                R1,A
                POP                ACC
                RETI

CHP:                MOV                A,R1
                CLR                C
                SUBB        A,#2
                MOV                R1,A
                MOV                C_FLAG,@R1
                INC                R1
                MOV                R_FLAG,@R1
                JB                W,P_W
                JNB                UP,P_STO
                MOV                DPTR,#STA_S
                LCALL        SH_10
                LJMP        P_UT
P_STO:                JNB                DOWN,P_ERR
                MOV                DPTR,#STO_S
                LCALL        SH_10
                LJMP        P_UT
P_ERR:                MOV                R1,#LD_BUF0
                POP                ACC
                RETI
P_W:                JB                GO_STO,P_RU
                MOV                DPTR,#W_S
                LCALL        SH_10
                LJMP        P_UT
P_RU:                MOV                DPTR,#RUN_S
                LCALL        SH_10
P_UT:                JNB                UT,P_NUT
                MOV                DPTR,#UT_S
                LCALL        SH_18
                LJMP        P_T
P_NUT:                MOV                DPTR,#EM_S
                LCALL        SH_18
P_T:                JNB                LEFT,P_NL
                MOV                DPTR,#TL_S
                LCALL        SH_20
                LJMP        P_FB
P_NL:                JNB                RIGH,P_NR
                MOV                DPTR,#TR_S
                LCALL        SH_20
                LJMP        P_FB
P_NR:                MOV                DPTR,#STR_S
                LCALL        SH_20
P_FB:                JB        FB,P_BA
                MOV                DPTR,#GO_S
                LCALL        SH_28
                LJMP        P_MAX
P_BA:                MOV                DPTR,#BA_S
                LCALL        SH_28
P_MAX:                JNB                MAX,P_MIN
                MOV                DPTR,#MAX_S
                LCALL        SH_30
P_MIN:                JNB                MIN,P_NOR
                MOV                DPTR,#MIN_S
                LCALL        SH_30
P_NOR:                MOV                DPTR,#NOR_S
                LCALL        SH_30
                DEC                R1
                POP                ACC
                RETI

TAB:

;-- 字符串: 'a: 0.00 G_' --
A_STR:        DB 41H,1AH,00H,10H,0EH,10H,10H,00H,27H,3FH

;-- 字符串: 'sl:00.0 cm/s_' --
L_STR:        DB 53H,4CH,1AH,10H,10H,0EH,10H,00H,43H,4DH,0FH,53H,3FH

;-- 字符串: 'sr:00.0 cm/s_' --
R_STR:        DB 53H,52H,1AH,10H,10H,0EH,10H,00H,43H,4DH,0FH,53H,3FH

;-- 字符串: 'TEMP:_' --
TEMP:        DB 34H,25H,2DH,30H,1AH,3FH

;-- 字符串: 'WAIT _' --
W_S:        DB 37H,21H,29H,34H,00H,3FH

;-- 字符串: 'START_' --
STA_S:        DB 33H,34H,21H,32H,34H,3FH

;-- 字符串: 'STOP _' --
STO_S:        DB 33H,34H,2FH,30H,00H,3FH

;-- 字符串: 'FAST_' --
FA_S:        DB 26H,21H,33H,34H,3FH

;-- 字符串: 'SLOW_' --
SL_S:        DB 33H,2CH,2FH,37H,3FH

;-- 字符串: 'STRICK_' --
STR_S:        DB 33H,34H,32H,29H,23H,2BH,3FH

;-- 字符串: 'TURN L_' --
TL_S:        DB 34H,35H,32H,2EH,00H,2CH,3FH

;-- 字符串: 'TURN R_' --
TR_S:        DB 34H,35H,32H,2EH,00H,32H,3FH

;-- 字符串: 'U-TURN_' --
UT_S:        DB 35H,0DH,34H,35H,32H,2EH,3FH

;-- 字符串: '      _' --
EM_S:        DB 00H,00H,00H,00H,00H,00H,3FH

;-- 字符串: 'GO  _' --
GO_S:        DB 27H,2FH,00H,00H,3FH

;-- 字符串: 'BACK_' --
BA_S:        DB 22H,21H,23H,2BH,3FH

;-- 字符串: 'MAX SPEED_' --
MAX_S:        DB 2DH,21H,38H,00H,33H,30H,25H,25H,24H,3FH

;-- 字符串: 'MIN SPEED_' --
MIN_S:        DB 2DH,29H,2EH,00H,33H,30H,25H,25H,24H,3FH

;-- 字符串: 'NOR SPEED_' --
NOR_S:        DB 2EH,2FH,32H,00H,33H,30H,25H,25H,24H,3FH

;-- 字符串: 'RUN  _' --
RUN_S:        DB 32H,35H,2EH,00H,00H,3F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