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代码

楼主(2016-09-28):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p=P3^7;
bit flag;
uint temp;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
0x87,0xff,0xef};

void delay_us(uchar us)
{
        while(us--); //6.51us
}
void delay(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display(uint temp)
{
        uchar bai,shi,ge;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0%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1[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

bit reset()
{
        bit i;
        ds = 1;
        _nop_();
        ds = 0;
        delay_us(75); //拉低总线499.45us 挂接在总线上的18B20将会全部被复位
        ds = 1; //释放总线
        delay_us(4); //延时37.95us 等待18B20发回存在信号
        i = ds;
        delay_us(20); //141.95us
        ds = 1;
        _nop_();
        return (i);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 = 0;
                _nop_();//产生些时序
                ds = dat & 0x01;
                delay_us(10);//76.95us
                ds = 1; //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写入
                _nop_();
                dat >>= 1;
        }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j, dat;
        for(i=0;i<8;i++)
        {
                ds = 0;
                _nop_();//产生读时序
                ds = 1;
                _nop_();//释放总线
                j = ds;
                delay_us(10);//76.95us
                ds = 1;
                _nop_();
                dat = (j<<7)|(dat>>1);
        }
        return (dat);
}

void main()
{
     uchar L,M;
     uint i;
     while(1)
{
            rese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rese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be);//读取DS18B20暂存器值
                L = read_byte();
                M = read_byte();
                i = M;
                i <<= 8;
                i |= L;
                i = i * 0.0625 * 10 + 0.5;
                display(i);

}
}

网友A:
有没有配套的其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