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24V 可调电源

楼主:
//数控开关电源
//电压范围:1.28-24V    3A
//分255级调节
//3个按键:1.加键 长按连加 2.减键 长按连减 3.读出预存键 长按保存当前电压

三位数码管电压表
http://www.51hei.com/bbs/dpj-55764-1.html

网友A(2016-10-07):
楼主的压缩包中的原理图与PCB原理图怎么是空的呢?
不知其他朋友可出现此情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压缩包中的原理图与PCB原理图怎么是空的呢?
不知其他朋友可出现此情况啊?

网友A:
竟然Altium desinger都打不开!为了这个我下载了一个PADS软件。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16-12-06):
东西不错,可惜电压的改变是通过并联加减电阻来完成的。如果是用一个DAC芯片直接输出或者加一级运放再来控制J端就更好了。不过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D(2017-07-06):
请教大师,程序写入15W204S后,没反应呢,也没电压输出,ISP设置12M,1脚4.6V,9-16一点反应都目有呢?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资源,下来可以学习。请问不用芯片stc15w204s,用其他的芯片,如:STC89C52RC不知可否?,编译成hex文件是可以,但实际不知如何?

网友D:
图是不是画错了?KAI是用的是触动了啊,程序写的是
sbit        Kai        = P1^2;        1脚
sbit        K1        = P1^4;        3脚
sbit        K2        = P1^5;        4脚
sbit        K3        = P5^4;    5脚

网友F(2017-10-20):
资料不错,回头也试试弄一个玩玩!

网友G:
用电源芯片吧,这么做太累了,而且原件越多出错的机率越大。

网友H(2017-11-27):
老师的作品很强大,这正是我们论坛需要的好资料.

网友I(2018-05-24):
非常感谢楼主开源源码

网友J(2018-10-11):
你好,请问这个是不是连续可调,输出任意电压值

网友K:
应该是的,最好还能调电流更好

网友L(2018-12-20):
protel99 也打不开原理图,难搞!

网友M(2019-04-27):
有做成功的吗

网友C(2019-07-28):
市面上有部分开关电源的原理和这个是一样的,缺点是必须有一个功率匹配的变压器,很沉重。优点是电路简单。

网友N(2020-02-28):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压缩包中的原理图与PCB原理图怎么是空的呢?
不知其他朋友可出现此情况啊?

那是PADS的文件,你可能用AD打开了

网友O:
最近正在学单片机,准备弄个玩下

网友P(2020-06-13):
谢谢楼主分享,很棒的资料

网友Q(2021-07-27):
楼主有没有整合在一起的电路呢?我太菜了,不知道合起来

网友R(2022-11-29):
看上去成本不高

网友S(2023-04-19):
输出只有8位步进不够细,楼主可以用两组IO口,做成16位也很简单的

网友T:
很好的制作实例,值得学习

网友U:
应该用IO+R+2R接成DAC,8个IO可以输出0~255级电压。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应该用IO+R+2R接成DAC,8个IO可以输出0~255级电压。

能出一个延伸的例程吗,小白表示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