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定时器0里发送串口数据不返回main

楼主(2016-09-28):
void UartInit(void)                //115200bps@11.0592MHz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BRT = 0xFD;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ES=1;

}

void Timer0Init(void)                //500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定时计数器0中断 跑够5ms 即引发此中断  此中断用于对消息数据的处理
{//unsigned char i;
        TR0=0;          //关闭定时器0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值

receive_time++;
if(receive_time>500)          //20ms的时间到了
{
  P1=~P1;
   EA=0;
   ly_SendOneByte('0');  //2S发送一个心跳包
   EA=1;
  receive_time=0;  //定时时间清0
  receive_x=0;    //接收位置清0

  if(receive_mode==1) //模式来自于手机消息
  {
   receive_order=receive_date[1];   //取出指令码
   receive_mode=0; //关闭控制模式
  }
  else;          //否则啥都不执行。

}

  TR0=1;  //打开定时器0
}

进入定时器0中断后。receive_time>500这个条件满足后。就不在返回main里。。而是一直在定时中断里循环。  重复发送'0'
麻烦遇到的大神指点一下呗。。困扰两天了。。各种想不明白。

网友A:
你用的单片机和你设置的定时器方式不对~你要先确定你的单片机支持哪种定时器方式~看你的程序,应该是12系列用了15系列的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网友B:
在中断结束处放一个断点,看看是否真的未中断返回

楼主:
程序用KEIL调式没问题,下到板子里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