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5详细解题过程

楼主:
求2.5详细解题过程,如何判断给题中,截止,放大,饱和,谢谢!!

网友A(2016-09-29):
图b、图d,UBE反偏,为截止状态
其余电路,按共射放大状态计算IB、IC、UCE。若UCE趋于0或为负值,则为饱和状态;否则为放大状态。
以上参阅张志良主编
《数字电子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 习题2.79 书号:ISBN 978-7-111-21517-2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B:
1、先识别Vbe,Vce(只需定性分析,无需定量),以识别是否截止。
2、假设工作于放大区且按正常β值,求得Rc上的压降。
3、最终算出Vce!
结论:(可不依赖于上述计算)
Vce=接近电源电压,可以认为工作于截止状态。
Vce=接近于0(或是比0小的一个不可能的值),可以认为工作于饱和状态。
其它:放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