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点亮LED P2.6 P2.2两LED循环闪烁,简单程序当while(0);才能循环,为什么?

楼主(2016-09-29):
#include"reg52.h"
int        i;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2 = 0xbf;          //点亮P2.6
           for(i=0;i<30000;i++);
        P2 = 0Xfb;        //点亮P2.2
        for(i=0;i<30000;i++);
        while(0);
}

//while(0); 直到型循环,是不是可以解释当它为真的时候循环,当它为假的时候退出循环。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具备循环的功能    更改如下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2 = 0xbf;          //点亮P2.6
  for(i=0;i<30000;i++);
  P2 = 0Xfb;        //点亮P2.2
  for(i=0;i<30000;i++);
}
}

网友B:
为真的时候整个程序都处在while(1)中了

网友C:
所谓的while(1);循环语句,其实就是扫描语句,单片机进入程序有中断和扫描之分,其实一般理解的while就是扫描,满足条件就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具备循环的功能    更改如下

你这个程序我之前试过是满足循环要求的,但是我这个我同样也满足循环电亮要求,我也是试过把我这个改为while(1);的现象是P2.6先亮在熄灭,然后P2.2亮不熄灭。

网友D(2019-02-03):
楼生应该自己试试,说多了你不试试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