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只用数码管与单片机写时钟

楼主(2016-09-29):
我看的51程序写时钟都用到了锁存器。
我的想法是用89c52单片机与四位共阳数码管写一个以一秒种跳一次的时钟程序。只有分与秒显示。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A:
数字钟是学习单片机的基础~~~~~~~~~~必须自己独立学会它!!!

网友B:
学习单片机的过程还不是做实用产品的阶段,大部分人都是自己给自己出一个题目或项目,一步一步的实现预期的学习效果。如果放弃自学的过程,这个学习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你还是自己一步一步的做吧,哪不懂就学哪儿,比只看不练要好上许多倍。

网友C:
不用锁存器也是行的,用锁存器只是看你的电路上,电流是否能驱动数码管。你先做个试验,不用锁存器驱动四个数码管~

网友D:
1、先看看用P0口能不能直接把数码管驱动起来,写个动态显示程序
2、时钟的秒,可以用定时器产生,例如(65536-50000)是50ms,计数20次就是1秒
3、每60秒,分加一,秒清零

网友E:
可以不用锁存器,但是必须要晶振,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