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的绘制

楼主(2016-09-29):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1、芯片:AT89C51
    2、晶振电路(相当于心脏)12MHZ。
    3、复位(g高电平复位,低电平复位)

制作简单的PCB:
(一)、新建PCB工程,原理库和PCB,然后保存,可以修改名字但是后缀名不变,可以修改地址,但是三个地址保存在同一个文件夹中。

(二)、在空白处右击,opinion--->document opinion,修改纸张大小。

(三)、找系统的默认库文件(点开右侧的library之后,在点开libraries可以安装库文件。

(四)、在总工程上右击,点“add existing  to  project” 将自己的库加载到工程文件中,同时要保证自己的库与所新建的工程在同一个目录里。

(五)、放置符号
1、芯片:

2、复位:

3、晶振电路

晶振可分为两种:无源晶振,有源晶振
无源晶振:不需要供电,不需要电源,价格便宜但是精度不太好
有源晶振:需要供电,需要电源,价格比无源贵但是精度好。
频率=[(Cd*Cg)/(Cd+Cg)]+Cic+△C
式中,
Cd,Cg为分别接在晶振的两个脚上和对地的电容;
Cic为集成电路内部电容;
△C为PCB上电容 (3至5pf)。

4、加排阻(在自定义的库文件里搜排阻,然后放置)

5、加电源:
电源必须成对出来,有VCC,必有GND,电源必须做滤波处理,因为电源本身不稳定
采用蛇形走线,是为了保证几个线路一样长,严禁出现90度或这锐角
(六)、分类管理(右上角的三角形,分类,点文本框,起名字)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最小系统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一步给P0口加了排阻(上拉电阻),这是因为在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P1——P3口的内部结构:

在基极处接“1”,导通 接地,则I/O口处低电平
在基极处接“0”,不导通,则I/O口处为高电平

P0口的内部结构:

P0口内部不接上拉电阻:在基极出接“1”,导通接地,则I\O口处为低电平

网友A(2017-03-29):
可以的 非常的棒

网友B:
好笼统啊

网友C(2018-08-15):
回答的很好!把大的流程说清楚了!

网友C:
我来补充一个资料,我是初学者,这是我能看得懂的 绘制PCB资料!相信 对初学者有用!有的书本 讲了 大半 篇幅 ,越看越糊涂!

   这个资料 对照着 做一遍 下来 就明白了

网友C:
【谨记】PCB画板子的正确步骤(说多了,都是泪啊!)

算起来,这次算是第四次打板子了,还是出现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串口三的TXD/RXD接反了,还有一根线是短路的。造成的原因,就是**没有进行规则检查**。因为这个板子是在原来基础上面改的,大意了,没有进行规则检查,说白了,还是功夫不到家的缘故!!!
在这里总结一下,用AD10画PCB的大致步骤和注意事项。
一、①制作属于自己的标准的集成库,里面的原理库和PCB库必须是对应的,尤其是引脚的对应。
    ②自己制作的特殊器件的PCB封装时候,应该仔细检查,跟将要使用的器件对比正确。
    ③对比的时候,注意厂家提供的原理图的视图方向,是俯视图还是正视图。
    ④对于三极管的话,尤其注意三极管的B、C、E三极,特别容易出错。
    ⑤稳压电源模块,注意正负极,特别是那种220V-5V/3.3V的这种。
    ⑥对于有正负极的贴片类的器件,画与那里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PCB封装是否和与原理图对应。
二、①上一步集成库完成之后,再开始画原理图。

网友D:
感谢分享,说的很清楚

网友E(2018-09-21):
有需要,没黑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