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160128A控制芯片 T6963C液晶图文演示

楼主:
PG160128A控制芯片 T6963C液晶图文演示

源程序:
//-----------------------------------------------------------------
//  名称:T6963C LCD图形滚动演示
//-----------------------------------------------------------------
//  说明:本例综合演示了T6963C液晶的图文显示功能: 包括图像显示,滚动,
//                反白.合上"图文"开关时显示一幅条形统计图.
//
//-----------------------------------------------------------------
#include <T6963C.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void cls();                                                                //清屏,extern表明这是一个在别的文件内的函数。
extern uchar LCD_Initialise();                                        //LCD初始化
extern uchar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写无参数的命令
extern uchar LCD_Write_Command_P2(uchar cmd,uchar para1,uchar para2); //写双参数命令
extern uchar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
extern void Set_LCD_POS(uchar row, uchar col);        //设置当前地址
extern void Line(uchar x1,uchar y1, uchar x2,uchar y2, bit Mode);//绘制线条
extern uchar Display_Str_at_xy(uchar x,uchar y,char *fmt);        //显示字符串
extern uchar code LCD_WIDTH;
extern uchar code LCD_HEIGHT;

//按键定义
sbit S1=P1^0;        //正常显示
sbit S2=P1^1;        //反白
sbit S3=P1^2;        //滚动
sbit S4=P1^3 ;        //图文

//显示在LCD上的图像
uchar code ImageX[]={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F,0xFF,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F,0xFF,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F,0xFF,0xFF,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FF,0xFF,0xFF,0xFF,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FF,0xF3,0xF9,0x8E,0x30,0x1F,0xF8,0x00,0x04,0x00,0x30,0x38,0x70,0x00,0x30,0x78,0x78,0xC0,0x78,0xF0,
0xCC,0x31,0xB3,0x87,0xFF,0x00,0x00,0x00,0x04,0x00,0xF0,0x6C,0xD8,0x30,0xF0,0xCC,0xCC,0xC0,0xCC,0xD8,
0xCF,0xB1,0xB7,0x01,0x83,0x00,0x00,0x00,0x04,0x00,0x30,0xC1,0x8C,0xFC,0x30,0xCC,0xCC,0xC1,0x8C,0xCC,          //110
0xDF,0xB1,0xBE,0x0D,0xFC,0x3F,0xFC,0x00,0x04,0x40,0x30,0xF9,0x8C,0x78,0x30,0x0C,0xCC,0xC1,0x80,0xCC,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0,0x60,0x08,0x00,0x40,0x20,0x17,0xE0,0x20,0x00,0x09,0x00,0x2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53,0xC0,0x04,0x40,0x27,0xF0,0x24,0x20,0x20,0x20,0x09,0x00,0xFF,0xF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
0x52,0x00,0x7F,0xE0,0x20,0x20,0x47,0xE0,0x25,0xF0,0x11,0x00,0xAA,0x20,0x3C,0x00,0x00,0x00,0x00,0x00,
0x52,0x00,0x04,0x00,0x00,0x20,0x94,0x20,0xFF,0x20,0x10,0x80,0xAF,0xA0,0x3C,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Current_Operation=0;                                                //当前操作序号
uchar Statistics_Data[]={20,70,80,40,90,65,30};        //待显示的统计数据

//-----------------------------------------------------------------
// 绘制条形图
//-----------------------------------------------------------------

void Draw_Bar_Graph(uchar d[])
{
        uchar i,h;
        Line(4,2,4,100,1);                        //纵轴
        Line(4,100,158,100,1);                //横轴
        Line(4,2,1,10,1);                        //横轴箭头
        Line(4,2,7,10,1);
        Line(158,100,152,98,1);                //纵轴箭头
        Line(158,100,152,102,1);
        for (i=0; i<7; i++)                //输出条形图
        {        h=100-d[i];
                Line(10+i*20, h,        10+i*20,         100, 1);
                Line(10+i*20, h,        10+i*20+15,  h, 1);
                Line(10+i*20+15,h,10+i*20+15,100, 1);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i,j,m,c=0;  uint k,x;
        LCD_Initialise();                        //初始化LCD
        Set_LCD_POS(0,0); cls();        //从LCD左上角开始清屏
        while(1)
        {        if (S1==0) Current_Operation=1;//正常
                if (S2==0) Current_Operation=2;//反白
                if (S3==0) Current_Operation=3;//滚动
                if (S4==0) Current_Operation=4;//图文
                //如果操作类型未改变则仅执行延时.
                if ( c==Current_Operation) goto delayx;
                c=Current_Operation;
                switch (Current_Operation)
                {        case 1: //正常或反白显示

                        case 2:
                                        LCD_Write_Command_P2( LCD_GRH_STP,0x00,0x00);
                                        for(i=0;i<LCD_HEIGHT;i++)  //行循环,LCD_HEIGHT=128
                                        {
                                                Set_LCD_POS(i,0);
                                                LCD_Write_Command(LCD_AUT_WR);
                                                for(j=0;j<LCD_WIDTH;j++)
                                                {
                                                        m=ImageX[i*LCD_WIDTH+j];
                                                        if(S2==0)m=~m;
                                                        LCD_Write_Data(m);
                                                }
                                                LCD_Write_Command(LCD_AUT_OVR);
                                        }
                                        break;

                        case 3: //滚动显示,每次向下移动一行GFXHOME地址(20字节)
                                        k=0;
                                        while(k!=LCD_WIDTH*LCD_HEIGHT)
                                        {
                                                LCD_Write_Command_P2(LCD_GRH_STP,k&0xff,k>>8);
                                                for(x=0;x<1000;x++)
                                                k+=LCD_WIDTH;
                                        }
                                        break;

                        case 4: //图文显示
                                        LCD_Write_Command_P2(LCD_GRH_STP,0x00,0x00);
                                        Set_LCD_POS(0,0);
                                        cls();
                                        Draw_Bar_Graph(Statistics_Data);
                                        Display_Str_at_xy(12,110,"Statistics Graph");
                                        break;
                }
                delayx:for (x=0; x<20000; x++);         //延时
        }
}

1 PG160128A控制芯片 T6963C液晶图文演示.rar

源程序

网友A(2016-09-29):
楼主给力,这个照片很眼熟,谁啊,莫非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力,这个照片很眼熟,谁啊,莫非是?

只要版主觉得很帅,没有侵犯肖像权就行,

网友C(2021-03-08):
电脑上仿真没问题,接了个t6963c的240128试了下,屏幕显示竖线,或者无规律花点,不知道是接错线了还是怎么了,最小系统,stc89c52rc,11.0592晶振

网友D(2024-11-17):
有机会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脑上仿真没问题,接了个t6963c的240128试了下,屏幕显示竖线,或者无规律花点,不知道是接错线了还是怎么 ...

大多数情况是复位与时钟频率不对(延时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