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主从模式

楼主:
先上图看看

讲解:    TIMX_ETR:外部触发输入(ETRP)

               ITR0/3:其他定时器触发输出对从定时器输入
               TIFP1-2:捕获输入信号
                TI1IF_ED:TI1的边沿捕获
               从控制源:TIR0-3、TI1F_ED、TIFP1-2、ETRP

            时钟输入(3个)
                1、内部时钟:从RCC来的CK_INT
                2、触发时钟1:TIR0-3、TI1F_ED、TIFP1-2、ETRP(选定边沿后,就是单次计数的问题)
                3、触发时钟2:ETRP

                时钟同步
                    1、用主定时器的触发做为从定时器的时钟源
                            主定时器(UEV)触发输出,从定时器的模式选择触发时钟1作为时钟源。这样就可以计数主定时器周期个数
                    2、主定时器输出比较(OC1REF)触发输出高电平使从定时器(门控模式)goon,低电平stop
                    3、主定时器(UEV)触发输出启动从定时器(触发模式)

            从模式有3种模式
                    1、复位模式,可以测量脉宽
                    2、门控模式,根据触发的电平选择goon或者stop
                    3、触发模式,触发开启关闭

实例1:测量pwm占比和周期,输入时可以把T1映射到CC1上去同时映射到CC2上,将CC1和CC2的捕获边沿搞成 相反的,比如CC1捕获T1上升沿,CC2捕获T1下降沿,还要再设置T1为复位从模式,上升沿有效,这样T1上升沿后计数器开始计数。下降沿CC2捕获 发生,此为PWM占空比,在来一个上升沿,CC1捕获发生此为PWM周期。注意CC1捕获的第一次无效

网友A(2020-03-09):
你好 请教一下  我试着按照您最后这里的思路在STM32 429上实现脉宽测量  CH1上升沿可以很准确的测量到周期 但是似乎CH2的下降沿并不能完成触发 DMA得到的数据一直是0 请问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