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DMA接收(寄存器)

楼主(2016-09-30):
要用到的是串口空闲中断
特别主要,如果开启了dma映射,一定记得要开启syscfg里面的时钟,

/*
**************************************************************
**名称: void UART_DMA_Config()
**功能: UART初始化
**入口: 无
**出口: 无
**************************************************************
*/
void UART_DMA_ConfigTx(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ulong cpar,ulong cmar)
{
    RCC->AHBENR |= RCC_AHBENR_DMA1EN;
    Afx_Delayus(100);
    DMA_CHx->CPAR = cpar; //源
    DMA_CHx->CMAR = cmar;
    DMA_CHx->CCR = 0X00000000;
    DMA_CHx->CCR = DMA_CCR_MINC|DMA_CCR_DIR;//memory inc          ,read from memory
}

/*
**************************************************************
**名称: void UART_DMA_ConfigRx()
**功能: UART初始化
**入口: 无
**出口: 无
**************************************************************
*/
void UART_DMA_ConfigRx(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ulong cpar,ulong cmar)
{
    RCC->AHBENR |= RCC_AHBENR_DMA1EN;
    Afx_Delayus(100);
    DMA_CHx->CPAR = cpar; //源
    DMA_CHx->CMAR = cmar;
    DMA_CHx->CNDTR= 100;
    DMA_CHx->CCR = 0X00000000;
    DMA_CHx->CCR = DMA_CCR_MINC;//外设和内存都8字节,内存递增,外设固定,不启动循环模式,从外设读取,通道不使能中断
}

/*
**************************************************************
**名称: void Afx_UARTInit()
**功能: UART初始化
**入口: 无
**出口: 无
**************************************************************
*/
void Afx_UARTInit(void)
{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USART1EN;

    RCC->APB2RSTR|=RCC_APB2RSTR_USART1RST;   //复位串口1
    RCC->APB2RSTR&=~RCC_APB2RSTR_USART1RST;        //停止复位

    //  UARTA 485
    USART1->BRR = 480000 / 96;
    USART1->CR1 = USART_CR1_TE|USART_CR1_RE|USART_CR1_UE|USART_CR1_IDLEIE;        //USART_CR1_RXNEIE|接受中断允许,接收发送使能,开    启串口
    USART1->CR3 = USART_CR3_DMAT|USART_CR3_DMAR;           //发送dma使能
    UART_DMA_ConfigTx(DMA1_Channel2,(ulong)&USART1->TDR,(ulong)iSendBuf);
    UART_DMA_ConfigRx(DMA1_Channel3,(ulong)&USART1->RDR,(ulong)RX485_fifo.buff);
    while((USART1->ISR & USART_ISR_TC) != USART_ISR_TC);        /* polling idle frame Transmission */
    USART1->ICR |= USART_ICR_TCCF;        /* Clear TC flag */

    DMA1_Channel3->CCR |= DMA_CCR_EN;

    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 0);
    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

void Afx_UartDma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uchar len)
{
     DMA_CHx->CCR&=~(1<<0);     //关闭先
     DMA_CHx->CNDTR=len;           //配置长度,目标和源在初始化的时候已经有配置
     DMA_CHx->CCR|=1<<0;           //开启传输
}

/*
**************************************************************
**名称: void USART1_IRQHandler()
**功能: UART1中断处理
**入口: 无
**出口: 无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long rtem;
    uchar rGetUartLenth = 0;
    rtem = USART1->ISR;
    if((rtem & USART_ISR_IDLE) == USART_ISR_IDLE)
    {
        rGetUartLenth = USART1->RDR; //清USART_IT_IDLE标志
        DMA1_Channel3->CCR &= ~DMA_CCR_EN;
        rGetUartLenth = 100 - DMA1_Channel3->CNDTR;
        DMA1_Channel3->CNDTR = 100;
        RX485_fifo.ct = rGetUartLenth;
        DMA1_Channel3->CCR |= DMA_CCR_EN;
        gRs485Modbus.rNewFramDelay = 0;
        gRs485Modbus.rCTRL_BYTE.RecData = START;
    }
    USART1->RQR |= USART_RQR_RXFRQ;
    USART1->ICR |= USART_ICR_ORECF|USART_ICR_IDLECF;
}

串口Modbus校验处理如下

//************************************************************************
// name  :
// Descrp: 接收和解密报文
// input :
// return:
// author:
// date  :
//************************************************************************
uchar Afx_Rs485ModbusCommSrtingRecv( uchar *comm_buf)//comm_buf-->ModbusRevBuf 全部数据
{
    uchar sta_val = FAIL;
    uchar i = 0;
    if(gRs485Modbus.rCTRL_BYTE.rModbusNewFram == ModbusReady)          //超时 、 数据帧尾
    {
        gRs485Modbus.rCTRL_BYTE.rModbusNewFram = ModbusNotReady;
        if(RX485_fifo.ct >= 5)//gRs232Modbus.MinRecNum
        {
            INT_BITS CRCData;
            INT_BITS CRCDataHL;
            CRCData.Val = Afx_CRCCheckSumByte(comm_buf,RX485_fifo.ct-2);
            CRCDataHL.v[0] = comm_buf[RX485_fifo.ct-2];
            CRCDataHL.v[1] = comm_buf[RX485_fifo.ct-1];
            if (CRCData.Val == CRCDataHL.Val)
            {
                gRs485Modbus.RecValueCount = RX485_fifo.ct;
                sta_val = PASS;
            }
            for(i = 0;i<RX485_fifo.ct;i++)
            {
                *comm_buf = RX485_fifo.buff;
                comm_buf++;
            }
        }
        RX485_fifo.ct = 0;
    }
    return sta_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