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驱动

楼主:
最近购买了一台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57步进电机  上面有个端口是0~5V线性调速  使用PWM调速吗?还是?该如何调速呢  求教

网友A(2016-09-30):
步进电机的调速,通常采用调整驱动换极的时间间隔,说白了就是先给一个电磁极(如A极)加电,隔一个时间(如T)再给下一个电磁极(如B)加电,使电机在经T时间之后转动一个AB角。可见改变T的值,就改变了电机速度。

网友A:
但对于电磁极来说它就是个电感L,给它加电直流,是有时间限制的。I=V/L*T
T太大如无限大,理论上电流就无限大了。
由于电流一定是有一个极限,如10A,也即电流是个有限的定值。T与电压又成反比。
所以:
为于得到很慢的速度,即较大的T,就必须配合给与一个较小的V。
也即必须调压。

网友A:
调压的方式很多,其中PWM是较常的。

网友A:
如果步进电机调速范围不宽,也可能无须调压。调速很宽时,则必然需要调压配合。

网友A:
至于楼主提到的“0-5V”
这只是一种向调速器申请速度的一个方式而矣。
比如:你需要速度100,如何告诉调速器呢,给个1.0V电压吧(设5V对应速度500).
当然还是其它方式,如:
改变一个电阻值,给一个数字信号,给一个光电信号,给一个电流信号……
这要看“驱动器”认识哪一种信号,在这里它只认识0-5V。

网友B: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要接近实际应用, L298N显然是不行的,就是加了光耦隔离,在线圈交替上电时的瞬态电流很大, 有噪音, 而且扭矩也达不到要求, 因此细分驱动器是必须的, 这样步进电机转起来噪声小, 扭矩大,状态稳定,角度更小, 因此准确 , 通常有东芝的THB7128,THB6064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