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脉搏测量仪检测仪 心率计监测脉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6-09-30):
一、实物展示

二、硬件介绍:
单片机脉搏计系统采用 本系统采用STC89C52单片机+数码管显示+蜂鸣器 +光电传感器 +运放 +滤波电路 +按键设计而成。

三、功能介绍
按键说明:从左边第一个起,减键、加键、设置键。

1.可以用按键修改心率的上、下限报警值。

2.数码管显示当前的心率,单位是心率/分钟。

3.把手指放在光电传感器上,要轻轻的压在传感器上面,尽量要其他手指支撑起要测脉搏的手指头。

4.手指放上去后5秒左右指示灯会闪烁,说明已经测到您的脉搏了。

5.人脉搏跳动的时候,血液的透光性不一样会导致接收器那边接收的信号强弱不一样,因此可以把变化的信号滤波、放大、整形等系列处理后 ,单片机利用外部中断对其进行计数,最终换算成人一分钟脉搏的跳动次数显示在液晶屏上。

套件购买地址:

网友A:
这个检测效果怎么样?实用性高吗

楼主(2016-11-02):
引用 网友A:
这个检测效果怎么样?实用性高吗

不错呦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C(2017-03-25):
想学一下

网友D:
请问这个如果改成用LCD1602显示应该怎么改?急,急,急,在线等,求大神!

网友D:
如果把数码管改成用LCD1602输出显示,应该怎么改???急,急,急,求各路大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