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遥控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10-02):
1、捕获功能在TH2和TL2计满溢出后会不会触发中断?
2、什么是载波?
3、判断下降沿触发捕获功能,但是在接受完引导码后 接受的命令码 先高电平一段时间  在低电平一段时间,而产生下降沿实际上记录的是高电平那段时间而并没有记录整个高低电平一块的时间,为何书上说的是1.12MS或者2.25ms呢??

网友A:
1、取决于你是否允许它中断(在特殊功能寄存器中设置)
2、环境中的各个物体都发出红外线,所以红外接收器接收到的是所有物体发出的红外线,只要有一个物体的红外线较强则接收器将永远输出1(假设强为1,反之永远为0),即接收器无法选择发射源!

网友A:
如果你强行让发射器A以F频率发出红外线,则A与其它物体发出的红外线就有所不同。

网友A:
如果你的接收器会对F频率进行筛选(只放大F频率的信号),则A发射源发出的信号就会被区分出来。

网友A:
载波:
将数据信号D,与一个特定的频率F,混在一起(如何混不在此详细),通常要求F的频率比D的变化频率高10倍以上。

网友A:
当接收器A分离出F信号时,会发现F信号(原本振幅是恒定的)的振幅不稳定,会波动,而波动的规则洽好是D信号。这样就得到D信号了。

网友A:
所以红外收发通常都需要进行载波处理。常用的载波频率是38KHz,45KHz

网友A:
重要的是:收与发所针对的载波频率必须一致。

网友A:
3、不知道你看的什么书,估计我未看过,所以不知道你表达的是什么,不作答复。

网友B:
环境中的各个物体都发出红外线,所以红外接收器接收到的是所有物体发出的红外线,只要有一个物体的红外线较强则接收器将永远输出1(假设强为1,反之永远为0),即接收器无法选择发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