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自动搬运车操作指引

楼主:
AGV自动搬运车操作指引

网友A(2016-10-07):
、概述

1.1 工作特点

   本AGV 自动搬运车有单向运动,车体可以潜伏在料车底部进行自动挂扣和脱扣,通过磁条导引读取地标指令,可以根据设定站点的停靠。

1.2AGV主要部件

序号
AGV 部件名称
功能说明
按钮
简单控制 AGV 的启动,停止,急停,牵引等
状态灯
显示 AGV 的运行状态
触摸屏
显示 AGV 运行状态和参数设置
障碍物传感器
检测 AGV 前方有无障碍物
安全防撞装置
障碍物传感器失效时起保护作用
牵引装置
AGV 潜伏牵引料车载货
AGV 驱动
AGV 主动力部分
磁导航(驱动上)
搜索地面磁条信息
读卡器(AGV 底部)
读取各种磁卡信息

、使用操作说明

2.1 操作面板

AGV 面板按钮操作方法及功能介绍:

按钮名称
按钮图片
操作方法
功能作用
启动/停止

按下启动/停止按钮,然后松开
AGV 运行或停止
紧急停止

按下紧急停止按钮, 顺时针旋转按钮弹起
AGV 紧急停止并声光报警
复位

按下复位按钮,然后松开
解除报警状态及特定的停止状态
牵引手动

按下牵引手动按钮,然后松开
牵引棒上升或下降动作

                                 2.2 触摸屏操作及功能介绍

触摸屏主界面介绍

序号
按键名称
操作方法和功能
显示状态
1
前进/后退(双向 AGV显示)
停止时点击更改 AGV 行走方向
前进与后退交替
2
ID 功能

显示 AGV 当前所读 ID 卡的功能
3
电压值

显示 AGV 电池电压值
4
电流值

显示 AGV 主电路电流值
5
站点编号

显示 AGV 当前所读 ID 卡的站点编号
6
路线
点击数字框可更改 AGV 行走路线号
显示 AGV 当前所行走的路线号
7
停止点
点击进入,停止点设置窗口

8
站点设置
点击进入,ID 卡读取窗口

9
路线设置
点击进入,AGV 路线设置窗口

10
功能设置
点击进入,AGV 功能设置窗口

11
驱动手动
手动点击,驱动动作
UP 为上,DOWN 为下
12
手动牵引
手动点击,牵引棒动作

2.3 功能设置:

按下“功能设置”按键进入密码输入画面

选择 USER2 输入 Password:36689 可修改参数设置和站点设置里的各项数据。

功能设置各功能使用与说明

2.3.1、速度设置功能

按下“速度设置”按键后,进入速度设置功能选择画面.

“低速、中速、高速”相应的键可改变AGV行走速度,并且相对应速度的指示灯显示绿色,速度的改

变功能也可通过读地标的方式实现。

注:“低速”为 10M/Min              “中速”为 20M/Min              “高速”为 35M/Min

注意:“低速”,“中速”,“高速”此设置具有关电保持功能,即关闭 AGV 电源后再打开电源,设置仍

然有效。

速度值更改:此按钮里的功能是改变低速、中速、高速三个标准速度里的参数值(注:此项功能里的

参数一般是由专业的工程人员才可改动,其他操作人员不可随意更改)。

2.3.4、参数设置功能

按下“参数设置”按键进入参数设置功能画面

2.3.4.1、停止定时放行设置:点击白色空格,输入停止时间(注:停止时间的设定范围为0

99 秒,请根据需要设定合适的停止时间)读卡器读到停止定时放行 RFID 卡时,AGV 停止一段时间后

再自动继续前行实际应用:一般应用于在物料车在尾部进行牵引的 AGV,当 AGV 为到达指定工位以后,会停留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可以自行设定,方便员工在此期间把物料卸下。

2.3.4.2、无线通讯地址设置:用于设定无线通讯的地址,出厂后已设定好。

2.3.4.3、减速停止时间:设定AGV读到停止地标后从减速到停止的时间。

2.3.4.4、低电压报警值:设定AGV的低电压报警值,出厂设置低电压报警值为22.5V。当AGV

电池电压达到 22.5V 时,AGV 会低电压报警提醒充电。

2.3.4.5、低电压停机值:设定AGV的停机电压,出厂设置低电压停机值为22V。当AGV电池电压达到 22V 时,AGV 会停止工作。

2.3.4.6、超载报警停机值:设定AGV过载时的停机电流,出厂设定值为12A。

2.3.4.7、 障碍物减速停止时间:设定AGV检测到障碍物后先减速后停止的时间。

2.3.4.8、 充电路线:设定AGV的充电路线号。

2.3.4.9、直行时间:设定AGV直行命令执行时间。

2.3.4.10、 AGV 编号:设定AGV的编号。

2.5 站点设置功能

设置 RFID 卡的操作步骤:

2.5.1、点击站点编号设置框,起始选择站点编号为1。

2.5.2、将准备设置的RFID卡在RFID读卡器上刷一下,读卡器检测到RFID卡后会有声音提示.触摸屏卡号显示区会显示出对应 RFID 卡上的 ID 号码。

2.5.3、 按下“保存”键,站点设置所读取的RFID卡卡号信息被保存到AGV控制系统中.

2.5.4、左移”和“右移”按键为选择站点的编号.

2.5.5、主页”为返回触摸屏主界面.

2.6 路线设置功能

2.6.1、 站点编号和卡号:与站点设置中所读取的RFID卡卡号和站点编号信息一一对应.点击“站点编号”数字输入框,可以输入任意想要选择的站点编号

2.6.2、左移和右移:手动顺序选择站点编号

2.6.3、 路线: 点击“路线”设置数字输入框可以输入任意想要选择的路线编号

2.6.4、 功能:点击“功能”选择框,即可选择0-40种AGV功能(具体功能已实际车体需求为准)。

2.6.5 (AGV 组合功能)

AGV 安全装置

3.1 防撞机构

弧形防撞条

防撞机构:当障碍物传感器关闭时,防撞机构为第2层保护,AGV车体碰撞到物体,AGV会马上紧急停止,并声光报警。

解除方法:移开AGV前方障碍,按下面板复位按钮即可正常启动AGV。

自动充电机使用说明

自动充电站实物及外观介绍:

序   号
名称
功      能      作      用
急停按钮
发生情况后,起到紧急停止作用
空气开关
打开或关闭电源
指示灯
据充电站不同状态,亮起不同颜色的灯
接收天线
接收无线信号
触摸屏
输入和显示各信息功能
电极
负责和AGV对接充电

4.1.1系统启动:触碰“系统启动”按钮,充电站成待机状态, 后面的“启动指示”由“OFF”变“ON”,颜色也由红色变成绿色,此时充电站可随时对AGV进行充电。

4.1.2系统停止:触碰“系统停止”按钮,充电站进入停止工作状态,此时可手动设置“功能设置”界面里的各功能参数(注:充电站没进入到系统停止状态前,还处于自动状态,此时手动是无法设置“功能设置”界面里的任何参数)。

4.1.3报警复位:此按键是充电站出现异常,停止工作后,对其进行复位,使充电站重新进入到工作状态。

4.1.4对接指示:此状态显示AGV是否处在对接充电状态,如充电正常,“对接指示”由“OFF”变成 “ON”,颜色也由红色变成绿色。

4.1.5充电剩余时间:此时间是显示一台AGV一次充电的时间,时间走到0,则表示一次充电任务成。

参数设置:触碰此按钮,进入到参数设置页面。

功能设置:触碰此按钮,进入到功能设置页面。

4.2.1电极缩回:此按钮为手动电极缩回,触碰此按钮,电极会自动缩回,后面指示灯由“OFF”变成“ON”,颜色由红色变成绿色,当电极缩回到一定程度,“回到位”感应器感应到后,“回到位”指示灯由“OFF”变成“ON”,颜色也由红色变成绿色,电极停止缩回。

放行AGV:此按钮为手动放行,一般在AGV结束充电后,没自行离开才触碰此按钮,触碰此按钮后,充电站会自动发信息给AGV,后面指示灯由“OFF”变成“ON”,颜色由红色变成绿色,此时AGV收到信息后,会自行离开充电站,进行下一步工作。

4.2.2手动充电:此按钮一般在AGV需手动干预充电时才使用,当AGV与自动充电站上的电极对接好后,触碰此按钮时,后面指示灯由“OFF”变成 “ON”,颜色由红色变成绿色,AGV进入充电状态。

主页:触碰此按钮,回到主页界面。

触摸屏主页介绍:
接通电源,打开空气开关,触摸屏会显示主页面,如下图: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是针对充电机给AGV充电时间的设置。

功能设置:进入功能设置之前必须系统停止。

进入功能设置之后,分别有电极伸出,缩回,手动充电,停止充电,放行AGV。

、 异常处理及维护保养

5.1 电气异常报警

序号
故障报警显示(触摸屏)
报警原因
解决方法
1
急停异常
急停开关被按下或开关和导线损坏、PLC 检测不到信号
复位急停开关或检查常闭信号是否正常
2
防撞机构异常
防撞机构接触障碍物体
按下复位按钮即可
3
障碍物异常
AGV 前方检测到障碍物
移动物体重新启动 AGV 即可
4
牵引棒异常
牵引棒上升或下降过程中未检测到上下限位信号
检查接近开关信号是否正常,若正常则检查接近开关是否松动(接近开关与感应装置间距离变大 接近开关感应距离 0 到 4MM)
5
左驱动异常
PLC 未检测到左马达常闭报警信号
检查驱动器是否故障报警或报警信号线是否断开
6
右驱动异常
PLC 未检测到右马达常闭报警信号
检查驱动器是否故障报警或报警信号线是否断开
7
通讯异常
PLC 与数据采集板未正常通讯
检查 CIF11 扩展单元上接线是否错误
8
脱轨异常
AGV 脱离磁条轨道
检查磁导航上输入信号是否损坏((将磁条放在磁导航下方,左右移动并观察触摸屏功能设置中通讯监视上的磁导航监视画面)
9
低电压报警
电池电压低于 AGV 低电压报警设置值
检查 AGV 低电压报警设置值是否为 22.5V,测量电池电压,若电池电压低与 22.5V 则需要立即充电
10
低电压停机
电池电压低于 AGV 低电压报警设置值
检查 AGV 低电压停机设置值是否为 22V,测量电池电压,若电池电压低于 22V 则需要立即充电
11
超载报警
AGV 因载重过大短时间内电流过大或
检查 AGV 超载报警设置值是否为 15A

5.2 机械异常报警

序号
故障显示(目测,听闻)
报警原因
解决方法
1
牵引棒不动作(能听到电机转动声音)
牵引机构主轴铜套内可能有灰尘铁屑卡住,机构下端弹簧导柱未固定好
1,清楚牵引机构铜套内灰尘及铁屑,加黄油润滑2,将机构下端弹簧导柱固定好
2
AGV 行走过程中左右颠簸声音明显
脚轮损坏,磨破
1,检查前后脚轮是否磨破(脚轮不同心故出现 AGV 车体抖动) 2 更换脚轮
3
驱动上升后停不住直接下降了
1,接近开关未感应到上限位2,感应到上限位后短暂停止并直接下降(单向轴承损坏)
1,调整接近开关位置2,更换单向轴承
4
电池箱无法拖动
电池箱下轴承损坏
更换轴承

5.3 AGV 外观处理

序号
保养项目
处理方法
周期
备注
1
表面除尘
先用抹布蘸酒精擦洗,再用干抹布擦拭
1 次/月
不得用天那水擦洗(会擦掉油
2
检查各零件螺丝螺母是否松动
用十字螺丝刀和 3 到 6MM 内六角扳手逐一检查
2 周/次

3
检查面板上不锈钢标签
检查标签是否挪动,更正位置(便于观察和美观)
1 次/月

4
检查车体上是否有因碰撞造成的油漆小面积损坏
用与车体相同颜色油漆(手喷式)少量喷匀即可
1 次/月
不得用其他颜色油漆

注意:详细操作说明可以查阅<<1.25M双驱双向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