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痛,请大家帮一下忙吧开发板连不到电脑。

楼主(2016-10-04):
我有两板开发板,两块都连不上电脑,其中一块USB芯片PL2303HX 另一块USB芯片是H340。两块都曾经试过一到两次下载成功,其它都是显示"MCU一直上电"提示不成功。

1、电脑硬件那里显示已经驱动安装正确了,没有问号。
2、STC IPS软件也是刚下载的较新的。
3、51单片机内本身有程序开机后能正常运行,是否可以说明晶振已播好?
4、我现在用的是WIN7 ,我已换过电脑XP系统也试过。

求指教,好让我这个新手不要还没开始就倒下去了。谢谢谢谢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USB口的电压不够高呢?只有4.96V。
另外,怎么使用STC_IPS烧录软件里的串口助手来检测到底串口是否正确呢?

网友A:
1、首先检查最小系统连线是否正常,有否短路或开路、接触不良的现象。(特别注意:烧写点击编程键后,单片机必须断电进行冷启动!)

网友A:
PL2303HX ,USB芯片是H340两块都曾经试过一到两次下载成功,...... 推斷安ˋ裝是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2303HX ,USB芯片是H340两块都曾经试过一到两次下载成功,...... 推斷安ˋ裝是ok...

确定安装OK。程序按正常动行过。换了电脑也不行,头痛啊

楼主:
我想用COM口线试一下,要不要外加5V电源的啊?我的开发板没用现成的外接电源口

楼主:
我已经短路了TXD RXD 串口正常

网友B:
把P00和P01短路到底再下载试试

网友C:
统的问题,win7 64和有的32位驱动不兼容,安装方式按照管理员的身份运行,采用XP兼容模式,好多以前开发的软件都无法兼容win7,联系你买家,给你发最新的驱动,还是不行,又想用就换xp系统,那个绝对可以,还有就是你的板子是不是笔记本供电?笔记本供电可能导致供电电流不够,导致程序无法下载。具体还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解决。

网友D:
我也是,摸了一周多,搞定了,需要电话说明,一两句说不清。先QQ吧。

网友E:
先看你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在你上次下载的时候是否有选择“下次冷启动时,PX.X PX.X为0/0时才可以下载程序”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