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和洞洞板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6-10-04):
(无正文)

网友A:
稳定性,电路干扰这些很大

网友B:
pcb板整洁,干净,电路连通性好,焊接质量可靠,等等。洞洞板适合临时用或要求不高的产品。

网友C:
PCB线路现成的,不用焊
洞洞板线路得自己焊,非标原件得自己另外打孔

网友D:
洞洞板的可扩展性比PCB板要好,但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没有PCB板好。要是想练习焊工的话建议你用洞洞板焊东西。

网友E:
洞洞板适合做实验 比较灵活 但是焊盘不美观 高频时易受干扰PCB是设计好的印刷版 外形美观 功能单一 抗干扰较洞洞板要好

网友F:
洞洞板一般可以自己随意的扩展,但是pcb板的话,都是你画好的电路图,只需要把你的元器件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G:
洞洞板适合临时用,做实验等,PCB板布局干净整洁,一般用于成品!

网友H:
初学 洞洞板好些。

网友I:
洞洞板,即万能板,可以自由焊接元器件,PCB即印刷电路板,做完之后不能修改

网友J:
pcb板是在电脑上用软件画出来发去厂家生产的,洞洞板是有许多孔上有焊盘的板子,手工焊接

网友K:
洞洞板在对干扰不敏感或者功率不大的电路可以用,の洞板不稳定,检查麻烦。

网友L:
PCB板电路是已连接好的,洞洞板电路是自己焊接的

网友M:
PCB板是固定的线路,是专用电路,洞洞板是2.54MM的万能板,是用来做实验用的,要自己连线;

网友N:
洞洞板就是全是洞的板可以任意安放元器件,pcb板一般都是有固定的位置可以焊接元器件

网友O:
pcb板得自己画图加工,如果电路图没问题,焊完原件基本就是好使的

网友P:
有点区别了

网友Q(2017-08-24):
洞洞板需要自己手动焊接线路,元器件,PCB板则已经设计好线路了,只需要焊接元器件就好了,洞洞板焊接元器件得一个一个手焊,PCB板则可批量进行SMT贴片加工,省时省力。--------------------鹏宇电路

网友R:
pcb板整洁,干净,可以直接画出而后刻出来,电路联通性好,焊接质量可靠。洞洞板适合临时或要求不太高的产品。

网友S:
一般情况下,PCB 的板比洞洞板,质量上要好的不只一倍。 如果是拿来练手的话,建议使用洞洞板,因为其更加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