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12c5a60s2写入程序的硬件电路图

楼主(2016-10-05):
求stc12c5a60s2写程序硬件电路图

网友A:
买个编程器几块钱还包邮,不需要什么都自己做吧?

网友B:
你只需要买个转串口模块就可以了,常用的就是pl2303,或者ch340,很便宜,然后与单片机连接,,安装好对应的驱动程序在电脑上打开编程软件stcisp,选择对应的单片机型号,打开程序文件,点击下载,打开电源,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是自制的串口烧写器,除了可以用于STC单片机烧写,也升级过中九卫星接收机(小锅)。上位机是台式机,利用其串口。目标机是单片机。因为台式机串口逻辑电平是12V,单片机是5V,直接连通是不行的,必须用一片232芯片进行电平转换,我用的转换芯片,是从电脑主板上拆卸的75232芯片,芯片很小,但供电很麻烦,需要+12V、-12V、+5V,好在这些都可以从电脑电源里面引出。
    然后,台式机上安装ISPstc就可以用了。

网友D:
试试这个,很好用,很稳定。

网友D:
软件用stc官网软件。

网友E:
淘宝买个带复位的USB烧写器吧,很便宜的,反正经常要用的

网友F:
只要你的板子能连接电脑就可以烧写了。如果板子上没有串口芯片,是不行的。

如果你的电脑有9针串口,板子上有232之类的芯片即可,不过现在的电脑大都没有9针串口了,这样的电脑只有用pl2303或者ch340之类的串口转USB芯片或转换线了。这种情况下板子上有无232芯片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