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机串行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6-10-05):
单片机A发送数组,单片机B接收数组,然后单片机B控制1062显示数组,通讯这一块一直做不出来
发送
void cuan()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z=0;
        //uchar date;
        //date=SBUF;        //取出接受到的数据
        //RI=0;                          //清除接受中断标志位
for (z=0;z<8;z++)
                {
                        SBUF = TempData[z];
                        while(!TI);
                        TI=0;
}

接收
void ser()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a;
        RI = 0;
        a = SBUF;
        z++;
        if(z==8)
        {
                z = 0;
        }
}

网友A:
串口直接发送就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