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的单片机,编程的方式都不一样吗?

楼主(2016-10-05):
  不同的单片机,编程的方式都不一样吗? 比如 我学会了一种单片机点亮LED的方法,用另一种单片机方法是不是不一样了?

网友A:
单片机无非就是IO口控制、中断系统、定时计数器、串口通讯之类的。一般来说,点亮led灯都是属于IO口的控制,一般都是低电平有效,原理是差不多的,唯一不同的是配置方式而已。有些单片机需要你配置他的寄存器,而有些是不需要的,但原理类似。

网友B:
不同的单片机,有可能指令集不同,比如51系列与PIC系列,编程会一样吗?所以,不同,是肯定的。但人们又希望楼主所说的这种相同能够实现,办法也有,就是用高级语言对硬件功能进行“抽象”,很适用于台式机,对于单片机,还很少见。只知道,有针对PIC单片机的一种C语言开发环境,用什么功能,只需要调用对应的函数就成,我只看过介绍,没有用过。

网友C:
原理和思路一样,编写方式不尽相同

网友D:
不同的单片机除了电路原理和使用的模块的参数、类别不一样外其他的都差不多的

网友E:
说明你还没有真正地“学会了一种”,只是浮在表面上。

网友F:
语言无非是C语言或者汇编,只是不同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不同,以及可以实现的功能